什么电子地图支持离线路径规划?

楼主(2019-07-10):
出门用了下百度地图,GPS信号是有的,离线地图也下载了
可是这货非要联网,才能做路径规划

我粗去逛逛,离线规划下就够了,为何非要我联网呢

有什么电子地图可以在不联网的情况下,支持用离线地图做路径规划呢

---
19楼:高德地图离线规划也不全,只支持驾车路线,步行规划,必须联网的

网友:
好像还要下载导航包才行~你下载完离线地图后再下载导航包试试

网友A:
百度地图是可以的,或者用凯立德也行

网友:
试一下腾讯地图貌似可以

网友B:
设置--导航设置--在线算法优先
关掉这个就行了

网友C:
亲测高德可以,要事先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导航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导航设置--在线算法优先
关掉这个就行了

已经关闭在线算路优先,

不联网,还是无法做路径规划
报错信息为:网络暂时无法连接,请稍后重试

当前无网络,检查网络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关闭在线算路优先,

看起来你是没配置成功啊,联网时候的路径规划会显示拥堵情况,绿色/黄色/红色,离线的路线就全部显示是蓝色。

网友:
高德可以离线导航,百毒地图就不行了

网友:
腾讯地图就可以吧

网友D:
要下载离线导航地图

网友:
我记得百毒以前有导航离线包的

网友:
车鸡,高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地图是可以的,或者用凯立德也行

百度地图路径规划需要联网,规划好之后断网没事。(刚刚测试过)

你试下关闭移动数据网络和wifi,搜下去某个地方,然后点导航试下,会报错的

网友:
点头像->离线地图->离线导航包,下载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下载离线导航地图

已经下载,还是无法做离线路径规划(搜索某地,显示路线图的过程,不要把路径规划和导航混淆了

百度地图支持离线导航,但是导航之前的路径规划必须是联网的,不能做离线路径规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测高德可以,要事先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导航包

你用的是高德导航,不是高德地图?
豌豆荚上好像只有高德地图

高德有两个产品:高德地图和高德导航。楼主试用的应该是高德地图的导航功能,该功能不能离线使用,必须联网运行,所以当输入导航指令时,要求检查网络连接后重视。
高德导航(手机导航)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导航软件,可以完全离线导航,无需依赖网络。该软件本来是收费的,但从本月28号起实行免费政策。如果想使用离线导航,可以到其官下载该版本。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87127399.html

网友E:
高德原来没有网络是可以规划路径的,后来没有网络也不规划路径了,即使已经下载离线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德原来没有网络是可以规划路径的,后来没有网络也不规划路径了,即使已经下载离线包。 ...

刚才试了下,没网络可以规划路径的,但是好像只是驾车路径,无法离线规划步行路线

高德原来可以离线规划步行路线么?

网友F:
谷歌可以,不过很麻烦是真的

网友:
难道出去还特意把移动数据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谷歌可以,不过很麻烦是真的

安卓谷歌地图可下载离线地图?数据新么?

是否支持离线步行路径规划?

楼主:
好像不错,但是地图新么?定位是否准确?是否可以替代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

网友G:
高德肯定可以的,我车上就是,用了好几年了,只是不能看路况罢了,导航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德肯定可以的,我车上就是,用了好几年了,只是不能看路况罢了,导航没问题 ...

可是不支持离线步行路径规划啊

网友:
都可以,下载离线

网友H:
市区凯立德,户外专业gp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下载,还是无法做离线路径规划(搜索某地,显示路线图的过程,不要把路径规划和导航混淆了 ) ...

百度肯定是可以的,淘汰下来的旧手机,没插卡,一直用来做导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市区凯立德,户外专业gps

你用过哪些专业gps地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肯定是可以的,淘汰下来的旧手机,没插卡,一直用来做导航

没插卡没事,不连wifi,是无法做路径规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插卡没事,不连wifi,是无法做路径规划的

一直这样用,在车上哪有wifi,反正一点网络都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插卡没事,不连wifi,是无法做路径规划的

应该是你没有下载离线导航包

网友:
凯立德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哪些专业gps地图呢

Garmin 60csx  62s
彩图
现在用手机,毕竟专业gps2.8寸屏幕太小。手机6寸屏幕看3D地形图,等高线图好,缺点就是怕摔。所以包里还放着62s备用。

古代葱岭,唐僧从这里走向印度

玉门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Garmin 60csx  62s
彩图
现在用手机,毕竟专业gps2.8寸屏幕太小。手机6寸屏幕看3D地形图,等高线图好,缺 ...

专业gps只是地图,路径规划很弱吧

再说山上也没什么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专业gps只是地图,路径规划很弱吧

再说山上也没什么路

看你这么问就知道你不了解专业gps了
专业gps规划路径不是傻瓜式 ~ 现在开始导航那种
而是用谷歌地球规划好要行进的地方,生成gps路线坐标导入路径数据
同时专业gps可以把轨迹导出来给其他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这么问就知道你不了解专业gps了
专业gps规划路径不是傻瓜式 ~ 现在开始导航那种
而是用谷歌地球规划 ...

不通过谷歌地图,能独立做导航么

网友H:
忘了说一句,专业gps里如果放入城市地图,也可以导航目的地。比如我现在用的garmin62s,可以像凯立德那样设置目的地导航。
不过,屏幕太小,城市导航凯立德就够用了。所以我开车从来不用专业gps,以至于这个功能都要忘记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通过谷歌地图,能独立做导航么

可以。。。谷歌地球~~
不过2.8的屏幕用作城市导航,哈哈哈哈哈

网友:
都可以啊 下个离线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谷歌地球~~
不过2.8的屏幕用作城市导航,哈哈哈哈哈

用作在城市里步行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忘了说一句,专业gps里如果放入城市地图,也可以导航目的地。比如我现在用的garmin62s,可以像凯立德那样设 ...

走路导航为何一定要联网呢

试了下,百度地图,高德地图,都只支持离线驾车路线规划,不支持离线步行路线规划

楼主:
试了下,地图数据太少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作在城市里步行可以么

可以。
看了你下一条发帖,我现在手机里也有高德地图,支持步行。我昨天走去税务局,高德也支持从小区路穿过的。不知道你要求的步行是那种?
ps:下面图片是为了给你看截图的,我一般是关闭数据的,出门了只打电话,所以一般出门后不使用数据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
看了你下一条发帖,我现在手机里也有高德地图,支持步行。我昨天走去税务局,高德也支持从小区路 ...

看下你顶部的5.33M网速吧,把移动网络和wifi关了,再步行路径规划,是不行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下你顶部的5.33M网速吧,把移动网络和wifi关了,再步行路径规划,是不行的 ...

我的回复你没认真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回复你没认真看

出门之前,有网络连接,是可以做步行路径规划的
步行路径规划好了,关闭网络,是可以用GPS导航的,不需要网络

但是步行路径规划本身,需要网络

网友H:
哈哈,兄弟思路稳定的杠死了所有来帮你解决问题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兄弟思路稳定的杠死了所有来帮你解决问题的人

确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忘了说一句,专业gps里如果放入城市地图,也可以导航目的地。比如我现在用的garmin62s,可以像凯立德那样设 ...

专业gps在户外的GPS接收能力比手机好多少?
你说的专业gps是手持导航仪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专业gps在户外的GPS接收能力比手机好多少?
你说的专业gps是手持导航仪么  ...

灵敏度比手机高,地图信息比手机多。
最主要是三防与轻便。

网友:
高德可以,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灵敏度比手机高,地图信息比手机多。
最主要是三防与轻便。

灵敏度比手机高,主要是天线比手机好?

你用的哪款手持GPS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灵敏度比手机高,主要是天线比手机好?

上面不是回复过你吗?
你不是觉得二手1500还贵吗?
你这个帖子意图是什么?是想让大家给你提供手机用的专用户外地图导航图?如果是就别想了,手机户外专用图都是付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