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常用的12V/4A的铅酸电池,充电电流最大可以2A吗?

楼主(2019-07-10):
最常用的12V/4A的铅酸电池,充电电流最大可以2A吗?

网友:
不行,只能是0.1C也就是0.4A

楼主:
才400MA  那可以搞一个小点的PMOS管子了‘’

网友:
要电池规格书看一下

网友:
貌似这么大电流要起泡了。。铅电池析出气体电位我记得不高。

网友:
1、只有在0.1C充电条件下充电,才能保证电池的充电容量,也就是4AH,充电电流越大,充入的电容量越小。2、 大电流充电会析出气体,液体蒸发,电池容量进一步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