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光电池输入信号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19-07-10):
这是一个硅光电池信号的放大处理电路部分,经处理后的信号后直接输出到STM32的AD口采样。硅光电池输入信号用万用表测出来在200uv-30mv之间变化,频率很低,直流采样(输入有隔直47UF的电容),要求精度不能大于1%,也就是采样精度在200uv左右。图看不太懂,尤其时圈里面的电路,请教高手能帮我分析一下,或者有更好的建议麻烦不令赐教,谢谢指教!

网友A:
看得我老花眼又犯了

网友:
大概就是:
初级 光电流信号转电压信号
1.隔直通交,去除直流信号
2.精密整流,交流转直流

网友:
看得我老花眼又犯了+1

网友B:
一个运放 I-V转换就搞定了,那要这么麻烦,浪费元器件。

网友:
楼上最优,I-V我都出了大几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运放 I-V转换就搞定了,那要这么麻烦,浪费元器件。

请教兄台!噪声不用考虑吗?滤波?差分放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我老花眼又犯了

不好意思,放大了一张,麻烦看看!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运放 I-V转换就搞定了,那要这么麻烦,浪费元器件。

有参考的电路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参考的电路么?谢谢

如果我没猜错 ,硅光电池 不是电压型的,是电流型,所以你说的 200uV这个概念不对的,来一条明路 AD8605,手册自己去看吧,如果还是搞不定那就没办法了,反正我用这货干过很多光电池,I-V后进ADC不要说测量了,UART通讯都是可以的。

网友C:
你到底放大了多少倍? 这么大一筐运放在处理
运放输入端竟然直接并联47uF电容, 你是嫌放大器自己难起振吗?

I-V变换就好了, 就你这电路架构, 还考虑什么噪声? 你算过噪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放大了多少倍? 这么大一筐运放在处理
运放输入端竟然直接并联47uF电容, 你是嫌放大器自己难起振吗?

没有,不怕你笑话,噪声测量没做过,请教一下您!

网友:
加个电阻直接放大10-20倍就差不多了哪有这么麻烦

网友:
典型不相信 I-V转换的方案 ,自己慢慢折腾去吧,总以为自己找的一堆运放的电路多么经典,其实都是瞎折腾。给你了方案还要纠结那一堆,不关注物理信号本质,这里去分析电路,那里去抄一个图纸,注定瞎折腾。

网友:
楼主是做照度计,还是光电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