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PCB有何缺点,怎么改进,准备打样

楼主(2019-07-10):
兄弟们,看看我的PCB有何缺点,怎么改进,工控板,准备打样。
图中CPU为MEGA2560,驱动四路伺服电机,板子上下两排光耦,图中左边为电源,整流24V经降压变为5V和12V,偏左中间为24V转5V

六瓦隔离电源,右边中间为模拟量将光耦输入,

网友:
我就看到一根线围着电路板绕了一个圈!

网友A:
MEGA2560 一个多少钱?

网友:
有的线是不是太细了,到15mil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GA2560 一个多少钱?

某宝上25元在右,我只会51   AVR,只能选它了

网友B:
感觉两排光耦没有上下对齐,像三峡大坝一样有点漂移了;是不一样么,还是我电脑显示器又坏了。

网友:
我已经看不出电流流向了,用了隔离电源,隔离距离有多少?计划过哪个耐压等级?做4层板吧,EMC会改善很多

网友:
看起来不是很舒服呢…建议再好好捋一捋

网友C:
四个角就不倒角下吗?拿着扎手

网友:
也没加泪滴

网友D:
一楼说得对,电源/地增加一到两个过孔吧,链接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个角就不倒角下吗?拿着扎手

哈哈 我们的原则是不扎客户的手就可以,自己手无所谓。上大学的时候 有时候还考虑 倒角,现在很少听到这个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楼说得对,电源/地增加一到两个过孔吧,链接可靠

电源和地加过孔是什么意思?他没有铺铜怎么增加链接可靠?

网友:
覆铜后 保证地线畅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和地加过孔是什么意思?他没有铺铜怎么增加链接可靠?

它是指TOP和BOT的两根电源线,只通过一个过孔相连,嫌1个孔太少了,要多打点孔,增加能力。

网友:
按照我的撸板的习惯,线不够粗,电源和地线的过孔不够多

网友:
我感觉总体不够好,观点如下(不保证正确):
1. 这么空的板子,PCB底面还需要走那么多线,需要优化。背面留着铺地,走线越少越好,地平面越平整
2. 为什么不铺地?
3. 空间足够时,走线尽量粗
4. 光耦底下的区域,正面和背面都有走线,不合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源和地加过孔是什么意思?他没有铺铜怎么增加链接可靠?

举个例子,就像这样子。尤其是地,之前在捷多邦做的一批板子,只做了抽测,然后有一部分连接不可靠或者干脆不连通。只是提一下建议哈

网友:
我把电源底层到顶层或者顶层到底层的地方,都给一个电解电容,懒得画几个过孔

网友:
左边那两个DCDC这么布线你是认真的?

网友:
板子安装孔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
恕我直言,此板抗干扰能力一般

网友:
唉,反正线肯定是全通了,能用,就投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举个例子,就像这样子。尤其是地,之前在捷多邦做的一批板子,只做了抽测,然后有一部分连接不可靠或者干 ...

对,正常要这样处理

网友:
术有专攻。楼主的专长看来不是PCB设计,也不偏重硬件。建议将这块PCB外包重新设计下。PCB能跑,能稳定地跑,能长期稳定地跑,设计要求是大大不同的。相比可能的调试阶段,看来奇怪的很多的硬件问题或软件问题导致的时间损失,然后不得不重新专业地设计一次,现在就将PCB外包重新设计,似乎是更明智的做法。

网友:
无论是信号线,电源线还是地线,都偏细。

网友:
布局布线一般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举个例子,就像这样子。尤其是地,之前在捷多邦做的一批板子,只做了抽测,然后有一部分连接不可靠或者干 ...

哈哈,我也吃过过孔不通的亏,所以现在基本上过孔都是2个并排,放1个实在不放心,说不定哪天断开了涅,2个都出问题,那是没辙了,天意哈,只能认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也吃过过孔不通的亏,所以现在基本上过孔都是2个并排,放1个实在不放心,说不定哪天断开了涅,2 ...

信号也放两个吗?

网友:
MEGA2560,可以同时驱动100khz的4路吗,我用1284,单路可以,同时4路,速度更不上,速度不稳定,时快时慢

网友:
有些端子,放左右两边,或2个端子上下并拍放,元器件再放些在端子下面,感觉板子可以再小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信号也放两个吗?

只要空间许可,全部都是2个。

楼主:
上学时没学单片机,完全自学,平时经常画个板子,自以为还行,看了广大网友的评论,心里不平静了

网友(2019-08-17):
左边的24转5和12的DCDC电路布局布线很有问题,
主要是去耦电容距离较远,引线长电感大,环路面积大,容易吸收或发射噪声干扰。
跑应该能跑,但电磁兼容性能一定很差
开关电源的布局布线建议楼主得花点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十几个光耦全部直接用I/O驱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学时没学单片机,完全自学,平时经常画个板子,自以为还行,看了广大网友的评论,心里不平静了 ...

当年很多人觉得硬件就是画板,所有很多人能把板画得很漂亮,但没用,核心在电路分析上,每条线每个点都是理论分析和经验的结合,不是光漂亮就可以了。

很多人觉得你是生手,因为你的线几乎都是统一的,很容易让人觉得没分析过电路。不过楼主至少已经有点基础,多分析分析再改进改进,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完大神的评价,看来得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两排光耦没有上下对齐,像三峡大坝一样有点漂移了;是不一样么,还是我电脑显示器又坏了。 ...

这比喻,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