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通讯设备生产产线上校准测试的设备和流程

楼主(2019-07-10):
本人没接触过通信产品产线的情况,比如手机、通信模组等的生产,不知这些产品生产的时候校准测试是用的什么设备?CMW500这类的?还是有专用的产线校准设备?另外产线上的校准是批量化的校准吗?还是像研发环境中一台一台的校准呢?多谢!

网友A:
利用校准设备的通讯接口,并配合治具,
实现 全自动或半自动校准,以提高产能。

同时完成MAC地址,序列号,密钥等数据的写入,并打印二维码标签。

网友B:
我们工厂2/3/4G几乎都是500校准和终测,wifi/bt/gps好像是国产的一台设备,可以一拖四节约成本

网友A:
楼上说的应该是这家的吧,见客户用得多。

网友C:
曾经用极致汇仪的某款跟Litepoint IQxel对比测试过,2.4G没什么问题,5G的话EVM会差3-5dB。
当然价格的话,国内的会便宜很多。并且对多端口并行测试支持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校准设备的通讯接口,并配合治具,
实现 全自动或半自动校准,以提高产能。

这个应该是得写自动化脚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工厂2/3/4G几乎都是500校准和终测,wifi/bt/gps好像是国产的一台设备,可以一拖四节约成本 ...

500只有一个射频接口,只能一个一个校准了?只有国产的才带1拖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应该是这家的吧,见客户用得多。

这家有竞争的厂家吗?还是就这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用极致汇仪的某款跟Litepoint IQxel对比测试过,2.4G没什么问题,5G的话EVM会差3-5dB。
当然价格的话, ...

看介绍说litepoint是泰瑞达的专门做无线测试的子公司,这个已经是行业标杆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0只有一个射频接口,只能一个一个校准了?只有国产的才带1拖多的?

500满配的话是可以拆分2组端口单独使用的,GPIB端口和地址也都是独立的。

主分集只有一组天线的话正好匹配的上,现在我们有些主分集会把高低频分开来尽量优化天线性能,这样就有两组端口了,但是会用功分器接在一起还是只用一组500的端口,说白了还是要给产线降低成本,不然量产起来对仪表的需求量就太大了。

至于软件,各家平台厂商一般都会提供SDK或者接口,有些甚至直接提供软件,但是一般都需要做二次开发来适应实际的需求,比如对接MES系统,以及对项目本身一些客制化功能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满配的话是可以拆分2组端口单独使用的,GPIB端口和地址也都是独立的。

主分集只有一组天线的话正好匹 ...

我不是做射频的,所以感觉您说的还是挺深奥的

网友D:
用过cmw100,8通道,labview开发上位机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cmw100,8通道,labview开发上位机挺方便

CMW100好像是有专门做产线生产的设备,这个是可以自己labview做测试程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CMW100好像是有专门做产线生产的设备,这个是可以自己labview做测试程序的? ...

什么样的生产设备。我们是自己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样的生产设备。我们是自己开发的。

自己开发的产线校准设备吗?厉害!精准度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500只有一个射频接口,只能一个一个校准了?只有国产的才带1拖多的?

加功分器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功分器了解一下

还真没了解过,我去查查,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开发的产线校准设备吗?厉害!精准度怎么样?

测量设备,筛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