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不过,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2019-07-11):
产品是一个开关电源 和atmel 的单片机ATTINY1617。现在这个波形不知道哪边出问题都是在 50M 60M 70M 80M的时候超

网友:
关注。

我没做过DCDC,其他类型产品也遇到过RE超标问题。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干扰,整数频点是不是晶振什么的泄露出来的?我也被DCDC和开关电源的干扰折磨了小一个月了,主要超标频点在79M和132M上,现在DCDC重新布线,开关电源输出线上穿磁环解决了。

网友:
输出增加磁环

网友B:
单片机电路呢?不会用的10M晶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干扰,整数频点是不是晶振什么的泄露出来的?我也被DCDC和开关电源的干扰折磨了小一个月了,主要 ...

采用内部晶振,还有 会不会是LED驱动或者是触摸按键带来的呢

网友:
额 前端抑制EMI的措施全部没做 还是去买个现成的EMI滤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电路呢?不会用的10M晶体吧?

内部晶振 10M ,难道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部晶振 10M ,难道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呵呵,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说呢,

那怎么整改呢?

网友:
降低单片机时钟

网友:
这个是辐射骚扰吧,。。

网友:
给电源带个负载,给cpu板提供个电源,分别试一下就是在是哪个部分超标了。

网友:
AC输入端和dc输出端加工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