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锐3711a和PC通讯实验

楼主(2019-07-11):
几年前入手了一个亚锐3711A,一直放着吃灰,最近修老婆电动车换下的48V20AH铅酸电池,想要测测修过后的容量。
官网上下了手册和软件EloadMS 3711A,包括一个放电软件DisCharge。
昨天折腾了一天,EloadMS 3711A今天总算连上了,没想到DisCharge还是怎么也不能联机成功。
昨天为了搞清楚究竟是为什么不能联机,把3711A大卸八块全抖散了。也拍了些图给大家看看,
在网上还找到了继电器板的电路图,也一起打包发上来。
附件包括中英文手册,校准说明,通讯协议说明,继电器板电路图,联机软件EloadMS 3711A和放电软件DisCharge。
顺带着把3711A按校准说明也给校准了,用了一个300V1A和1个双路36V3A的固伟电源串联到350V,10A电流是用了个47m欧的5W标准电阻看了下,发现很准就没动。
他的官网资料下载地址很难找,最后还是在软件关于里找到的:http://www.array.sh/yqxzcnE.htm

楼主:
这个通讯折腾一天的原因还是看手册不认真,手册里说通讯要用适配器,当时描了一眼没注意,直接把232线接上去了,怎么改接线改参数都连不上,
最后怀疑是不是通讯口坏了,于是把3711A拆了检查,才发现接口是一片74HC08D,原来是TTL电平的,还好232接上去没把这个片子烧坏。
后面直接接了个TTL的USB串口线就可以用EloadMS 3711A联机了。但是DisCharge到现在还是死活连不上。

楼主:
1.前面板的主控被打磨了

楼主:
控制板上编码器周边的几个IC

楼主:
参数存储是93LC66B,最右边的74HC08D就是232接口IC,液晶是牛屎芯。

楼主:
继电器板上有5片OP07,和网上下的电路图一致,这个电路图还是靠谱的,正负12电源是7812和7912

楼主:
现在感觉3711A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到达设定最低电压停机,没有计时功能,所以没有办法知道究竟放了多少电。。DisCharge又连不上电脑,头疼中。。

网友A:
楼主的3711A是全新的还是二手的?这款电子负载和安捷伦的几款都非常经典,楼主研究的也细致

网友A:
3711A没有放电功能,所以不需要计时

DisCharge连不上电脑,那其它的功能可以连接吗

网友:
用过亚锐的37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11A没有放电功能,所以不需要计时

DisCharge连不上电脑,那其它的功能可以连接吗 ...

他的软件有两个,一个是放电软件DisCharge,一个是EloadMS 3711A,现在的问题是Eload3711a可以连接,一切功能正常,
但是我要用的DisCharge死活连接不上,通讯设置很简单,就是选个COM口,设个波特率,其他没了,所以百思不得其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3711A是全新的还是二手的?这款电子负载和安捷伦的几款都非常经典,楼主研究的也细致 ...

二手货,当时750买的也没捡到漏。。主控是打磨的,所以真要是主控坏了也够头大的。。

楼主:
3721电流是0.1mA分辨率,电压比较低,记得是60还是80V?400W 40A的

楼主:
3711A的宣传手册上说他免费提供ACTIVE X控件,有VB和VC,可是官网上没看到,谁有这个控件提供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1.前面板的主控被打磨了

主控是MSP430

楼主:
好的,谢谢你了!我查手册对着看看,你在亚锐工作过吗?还是有没被打磨的机器流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的软件有两个,一个是放电软件DisCharge,一个是EloadMS 3711A,现在的问题是Eload3711a可以连接,一切功 ...

是不串口用了DTS R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串口用了DTS RTS,

应该没有,同一个公司出的软件,一个要用DTR,RTS,一个不用?还有就是我测过DSUB9接口的线位了,总共接了5根线,1/2/3/5/6上有接线,对应74HC08D的14/1/11/7/6,而74HC08D的14/7分别是电源和地。

楼主:
最新情况:终于找到了用来做电池放电的方法,说出来简单的要死,可是我想了好几天。
方法1:
用可以通讯的ELOAD MS3711A软件,在COM口设置界面里把通讯频率改成1秒1次(默认是5秒)。
  连接好电池设置好放电参数(主要是最小输入电压,也就是放电截至电压),和PC联机后在report里清除以前的记录,然后在软件界面开始开始放电。
  到了预估时间去看看放电是否结束,没结束就再过段时间去看看,结束了就在report里把数据保存为EXCEL文件,在excel文件里把有效数据保留描出放电曲线,因为数据是1秒一次的,所以在后面功率栏做个所有数据的累加,加出来除以3600秒就是瓦*时了。
方法2:
(嫌每次测个电池电量还要连个电脑麻烦,而且只要A*H不要W*H的人用)
看附件里的继电器板电路图,放电MOS下的采样电阻是0.02~0.22欧,在这个采样电阻上接个运放(NE5532就可以),加个9014或8050三级管驱动一个12V继电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到232接口的7/8脚上(这2针空着没用)
外面接个232公头到工业计时器H7ET-NV1 (OMRON无电压板),只要有短接输入就开始计时,1秒1次,
当放电开始,运放加三级管驱动继电器接通计时器,及时器开始计时。
当放电到小于最低输入电压,放电自动会停止,计时器也会停止工作。
计时器上有清零按钮,可以在放电前清除原计数,从零开始。

楼主:
我在测试电池时接收的数据,保存成EXCEL就可以处理了,设置放电电流5A,最小输入电压40V(也就是放到40V截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