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高峰时段,酒店电梯老是跳闸?加个三相稳压器?

楼主(2019-07-11):
用电高峰时段,酒店电梯老是跳闸?加个三相稳压器?  电机是三相 340V   14A   6KW的永磁同步无齿轮拽引机。  用过的朋友推荐哈怎么处理这种异常情况,安个三相稳压器?  买多大的合适 ,还有淘宝买?

网友A:
跳闸是电流大了,功率相同(略大),电压低了,电流当然就大了哟。我的哥,赶快换个大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闸是电流大了,功率相同(略大),电压低了,电流当然就大了哟。我的哥,赶快换个大开关啊。 ...

非用电高峰都是正常的。。。换大的空开,用电非高峰时段,不是空开的保护作用就不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用电高峰都是正常的。。。换大的空开,用电非高峰时段,不是空开的保护作用就不大了? ...

真出事故了那可是轰一下短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用电高峰都是正常的。。。换大的空开,用电非高峰时段,不是空开的保护作用就不大了? ...

非用电高峰电压正常,电流也正常,所以不会跳,用电高峰电压会有所下降,所以电机的电流会上升,这是正常现象,我觉得换个略大一点的空开,应该对安全影响不大。

网友:
是不是用了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了?还有就是断路器要有2倍的余量

网友:
空开跳闸次数多了,跳闸电流是会越变越小的,这是我的经验所得,换一个新的空开很可能就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可能用电高峰时电压跌落厉害导致工作电流加大吧

网友:
那就说明电流值已经接近空开的动作电流了。还是换个空调比较靠谱

网友:
好像电梯不给装漏电开关的,空气开关就要装。

网友:
先找到跳闸的原因,是高频漏电还是过流,才能对症处理。

网友:
跳闸加稳压器没用,还是找跳闸的原因吧

网友:
空开余量太小了,换大号的吧

网友:
检查下跳闸时段开关的环境温度是不是比不跳闸时高?

这个是过载跳闸,一是夏天气温升高,二是夏天用电量大电流大引起控制柜温度升高,导致空开热保护动作(过载保护)

可以控制柜降温和换个稍大点的空开!

换大点的开关,得检查你的导线没有过电流,不然线皮软了燃了还不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