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电路板过孔都要盖油吗?

楼主(2019-07-11):
硬件新手,电路板都要过孔盖油吗?过孔不盖油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没影响。但过孔就和导线一样只是传输信号没必要裸露在外面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不盖油时间长了可能氧化,难看,手工焊接的时候比较恶心,不过调试的时候当作测试点方便

网友:
一般会盖油

网友:
过孔盖油是个好习惯。   如果是需要测试的信号,另外加特制的测试点。

网友:
一直都是样板开窗,批量盖油

网友:
板厂都希望用盖油工艺。

网友:
一般都是的

网友:
教盖,散热就不盖

网友:
一般都盖。

网友(2019-08-17):
一般都盖,有多个好处,1是放置距离焊盘较近的过孔,在回流焊时吸走焊盘的焊锡,导致焊接不良;
2是防止距离较近的焊盘波峰焊接时短路,3是美观,有效防止密集恐惧症犯。
当然,也有部分用过孔做测试点,故意不盖阻焊。

网友:
信号过孔最好盖油,不然时间久了容易氧化腐烂 ...

特定的过孔则看需要,如果盖油利大于弊那还是盖吧。

网友:
时间长了氧化了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