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绿油的长期绝缘性怎么样

楼主(2019-07-11):
使用直插的需要装散热片的MOS管或类似器件的时候,从来不敢在散热片下面走线,当然漏极的走线除外了,怕短路,问一下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吗?绿油的长期绝缘性到底怎么样?

网友:
你的担心是正确的。电路板还经常碰到被腐蚀的。

网友A:
直接搞迟早会出事。有一个解决办法:加厚阻焊、散热片下方区域铺上丝印层加强绝缘,放几个小贴片阻容件(无电气连接)把散热片架空然后点胶固定

网友:
如果非要走其实可以用PET片隔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搞迟早会出事。有一个解决办法:加厚阻焊、散热片下方区域铺上丝印层加强绝缘,放几个小贴片阻容件(无 ...

方法不错~

网友:
我一般打硅胶密封处理。

网友:
不要指望绿油做绝缘

网友:
即使不走线,也经常在上面多加一层丝印层,厚点总比薄了好。

网友:
受潮,时间长了,绝缘性一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还有就是散热片松动时,会刮花板子,然后绿油就不绿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心里有数了
四楼的方法真的挺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心里有数了
四楼的方法真的挺不错

提醒一下装配焊接要选中午做,因为早晚要出事。

网友:
垫一小片硅胶布也可以,还方便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