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MTTP最大功率跟踪点的CN3767这两个电阻如何取值?见内图!

楼主(2019-07-11):
这个两个电阻如何取值,因为外接太阳能板可能型号不同,而且 不同光照的时候输出电压估计也是变化的,如何确定这两个电阻的取值?  PDF中规定如下中所示!R3  R4  如何取值,比如使用18V的太阳能板。

网友:
就是输入电压低于一个值不充电。

楼主:
那如何计算,比如晚上,太阳能输出零伏,正午太阳能输出18V.

网友:
就是控制环参考是1.205V,你查规格书确认光伏板最大功率电压,然后算R1,R2的值!话说这样真的可以做MPPT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何计算,比如晚上,太阳能输出零伏,正午太阳能输出18V.

太阳能板都会给这个最大功率点的电压的,比如标称18V太阳能板,基本上就是18V,正午太阳能板的电压肯定不止18V的,要测量开路电压的。

网友:
18=1.25*(1+R3/R4)
R4一般选1K~10K,我一般都是用10K。那R3大约是130K。能得到恒定电压是17.5V

跟踪原理是如果大太阳时,太阳能板输出的电压大于18V,输出的充电电流增加,这时太阳能板电压会因为有负载而下降。如果太阳能板电压降到前面设定以下时,减少输出充电电流,使得太阳能板的电压升高。

网友A:
假MPPT,不如用片单片机+mos驱动来做,多几毛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MPPT,不如用片单片机+mos驱动来做,多几毛钱而已

你如何判断是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如何判断是假的?

规格书都写明了是恒电压法,这就算是假追踪。真正高效的是最大功率跟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