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量产损坏率高,问有此遭遇的坛友

楼主(2019-07-11):
这批nRF24L01+, 货号是1845C0,量产损坏达20% (1000片左右). 损坏有两种,一种是DVDD没电压,导致没有SPI通讯,估计是内部LDO烧了。另一种SPI通讯正常但是没有RF输出输入,看来RF损坏。有没有人碰到过?
另外这批芯片丝印好像和以前不同,难道是假货?

网友A:
请教LZ,这个的天线对PCB板材有没有要求?普通的都可以吗?像嘉立创打样的板材可以吗?

网友:
哪里买的货,自己应该清楚吧。现在比较透明,一般翻新就会直接说翻新的啊。

网友:
你是买ic自己贴片生产???    一般买2~3元一个的模块都没那么高的不良品率

网友:
招代理商啊

网友:
如果只是普通电池供电,一般都不会坏这么多的

网友:
有可能是假货, 你找代理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LZ,这个的天线对PCB板材有没有要求?普通的都可以吗?像嘉立创打样的板材可以吗? ...

我的要求不高,1-2米就可以了,完全没问题。这个已经过认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要求不高,1-2米就可以了,完全没问题。这个已经过认证了

才1-2米?那你测试能多远?

网友:
这个芯片,市面上的假货比真货多。注意一下。

网友B:
不如用国产能替换的Si24R1,还不担心是假货,有些就是这个芯片重新打标的

网友:
字歪歪斜斜的,正品是这样的么?没用过,疑问下

网友:
网上搜到的程序大部分都互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用国产能替换的Si24R1,还不担心是假货,有些就是这个芯片重新打标的

Si24R1的寄存器多一个bit吧,高功率RF,试试读写这个bit就知道是不是Si24R1打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