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开源的点阵算法库吗?

楼主(2019-07-11):
请教有开源的点阵算法库吗?C或者C++ 更佳!

网友A:
写一个也很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也很快吧

其实蛮复杂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
关注一下
百毒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参考下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95430f1946b4e0c7e00503c.html

网友B:
halftone 45° mask ?
按原图灰度分小块映射成图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lftone 45° mask ?
按原图灰度分小块映射成图案

效果不是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