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编译40分钟,一招解决!!!

楼主(2019-07-11):
原来MDK keil 非常卡,编译一个简单的stm32的程序,整整用40分钟!!!一直以为是编译器的问题,知道今天下决心找找原因
等把 淘宝系 阿里支付 等卸载,删除干净后,编译时间变成了几十秒
AlibabaProtect taobaoprotect 这几个程序一直扫描硬盘,大量占用系统资源,手动删除后特别清爽

网友:
AlibabaProtect  这些要在安全模式下删除

网友:
应该是个案问题吧

网友A:
能让阿里淘宝这些拖慢速度的,啪啪哥的电脑是不是该换了?

网友:
4分钟我都受不了,别说40分钟

网友:
Keil是真慢 我是第一时间往IAR移值 并且keil 工程不支持多层目录也很讨厌

网友B:
以前以为KEIL慢是我的硬盘问题,后来换成NV ME硬盘没什么用,还是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以为KEIL慢是我的硬盘问题,后来换成NV ME硬盘没什么用,还是慢

编译生成有跳转文件,把OUT 下面   Browse    information 取消编译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生成有跳转文件,把OUT 下面   Browse    information 取消编译飞快

只是生成hex,这些优化都已经做了,还要40分钟的

网友:
这得多大的源文件啊

网友:
多大工程啊?
用gcc,make时加上-j,速度至少能翻倍
把标准库、第三方库之类编译成静态库,又能快不少
硬盘用SSD,还能快点
一般工程在我这里都是几秒

N年前的xeon e3-1231v3, 16g, 三星850evo,20000多行代码的项目,5.5秒

网友:
我的电脑也曾经被淘宝保护绑架过,CPU狂热。

网友:
杀毒软件也会监控文件,影响速度

网友D:
算不算佛系程序猿,40分钟都能忍

网友E:
好奇 LZ 是怎么忍受 40 分钟编译时间的

另外 4 楼你记错 ID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算不算佛系程序猿,40分钟都能忍

电脑干事,人可以好好喝杯茶,也是好事

网友:
40秒都不能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让阿里淘宝这些拖慢速度的,啪啪哥的电脑是不是该换了?

这是空军哥

网友:
我记错了哈

网友:
4分钟电脑都砸了

网友:
超过5秒。电脑直接扔。
你还当一个宝贝一样。
已经落后社会很多代,抓紧换电脑。

网友:
40分钟,真能忍.

网友:
一天写几行代码,多编译几次就下班了。

网友:
干活4分钟,休息40分钟,呵呵

网友:
像楼主这样上班,增加几个全局变量,一下就可以下班了。

网友:
N年前,用的AMD的CPU,keil编译速度极慢,后来改成Intel的,编译就快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是造成我到现在只敢用Intel的U的原因

网友:
最多只能忍受10s

网友:
经常用MDK时候,foxit reader打开PDF,也十分影响编译速度

网友:
我的老电脑原来的40秒,换了AMD的FX8300后,现在9秒。8核8线程很OK。

网友:
x宝系软件全都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奇 LZ 是怎么忍受 40 分钟编译时间的

另外 4 楼你记错 ID 了

因为只要点击编译就可以合理摸鱼40分钟吧。

网友:
我等过 半小时,但之后就快了。

网友:
40分钟  4分钟我都受不了。 现在1700  16核  MDK并行编译  80多K得程序   全编译一次 5秒左右。

网友:
40分钟,吓人啊。

网友:
life is short use Clang

网友:
AlibabaProtect taobaoprotect 我都没有找到啊。只装过阿里旺旺,其他的 还有啥程序么?

网友:
谢谢楼主,最近总感觉速度变慢了,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玩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