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线照射眼睛会瞎吗?

楼主(2019-07-11):
是这样的,朋友小孩幼儿园,开了紫外线消毒,

但舞蹈老师不知道,领着一帮小朋友跳舞

后面小朋友出现眼睛不舒服  皮肤也不舒服

现在这些家长跑前跑后,在医院给小孩检查

紫外线照射后,可恢复吗?

网友A:
没有一点常识吗!

网友:
“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告诉北京科技报社记者,紫外线对人体的皮肤和眼睛的影响最为明显。皮肤对紫外线的吸收与其波长有关。波长越短,透入皮肤的深度越小,照射后黑色素沉着较弱;波长越长,透入皮肤的深度越大,照射后黑色素沉着较强。而紫外消毒灯波长比较短,穿透能力比较弱,会损伤眼角膜上皮。

“紫外灯对眼睛造成的伤害,比如疼痛、流泪、怕光等症状,会在24小时内感觉眼睛不舒服,24小时之后眼睛就会恢复正常,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持久的损害。所以,家长不用担心,被紫外灯照射一下,人就会失明。”李耀宇强调。

李耀宇说,紫外灯照射后,出现电光性眼炎,不需要进行特别的治疗。眼睛出现流泪、怕光、且不舒服,我们一般建议滴一滴麻药,将这种不舒服症状减轻。或者有必要的时候,给眼睛滴一些抗生素眼药水。”

两篇文章可以参考

https://www.guokr.com/article/440854/
http://www.bkmedia.cn/a/lanmu/jiankang/2016/1026/5828.html

话说事件频发的情况下,幼儿园紫外灯上没有考虑过加一个声光报警吗?

网友:
可能要近一个月才能完全恢复,当初电焊弄的眼睛疼,皮肤开始变黑,脱皮,半个多月才基本恢复,灯管,没有试过,只知道看一会紫外擦除的灯管,眼睛会有摩擦感;
正常时短时不会有太大伤害,也不会太好受,

网友:
瞎估计不至于,但是肯定不好

大学时宿舍每周消毒一次,都是宿管阿姨乘上课时把那种可移动的紫外灯放宿舍半小时,有次宿舍一哥们睡上铺逃课,阿姨没注意,哥们睡的也死,根本不知道有人进来,等醒来时眼睛疼的不行了,去校医院包了纱布继续休息了一天没事了

网友:
第二天就好了。
我经历过,眼睛疼的直流眼泪。

网友B:
取决于伤害程度,轻的可恢复,类似电焊的电光性眼炎,但紫外灯功率、距离和持续时间不明,不可轻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点常识吗!

女人缺乏这种常识是普遍的。我老婆211大学的也不懂类似知识。几年前去逛2元店,一对情侣在看卷尺,女的问男的一米是不是这么长,用手在比划。男的直接拉着走了太丢人了。

网友:
年纪大了会白内障

网友:
无知真的很可怕,就经常看到小孩拿着红色和紫色激光照别人眼睛,家长也不阻止一下

网友:
无知有时候比坏更可恶。

网友:
这个跟电焊光照到相似的,最好滴一些人奶

网友:
和不带护目镜看电焊弧光一样!

过几天就好了!

曾经一次比较严重,当时没感觉,晚上还帮朋友修电视,第二天一早直接就睁不开眼,以为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取决于伤害程度,轻的可恢复,类似电焊的电光性眼炎,但紫外灯功率、距离和持续时间不明,不可轻视 ...

消毒紫外灯没电焊弧光功率大!

消毒灯管不知道能不能擦掉程序,以前就是把芯片放在电焊旁擦除!

网友D:
uv的灭蚊灯灯管是不是也是紫外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消毒紫外灯没电焊弧光功率大!

消毒灯管不知道能不能擦掉程序,以前就是把芯片放在电焊旁擦除! ...

得看装多少啊,有的装的跟照明灯光一样多,一屋子功率可不小

能擦除,波长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uv的灭蚊灯灯管是不是也是紫外线?!

是,但功率小一些

网友:
有什么紫外线检测挂件等吗?

网友:
时间短不至于瞎掉,眼睛休息几天能好,忽略其产生臭氧长期致癌一直没有引起重视相对眼睛和皮肤的影响。

网友:
消毒的估计功率很大,用于照明检测的看几个小时一点事没有

网友:
10几年前住院时,同病房半夜有人去世了,把我们全部赶出去要紫外灯消毒,就在走廊待着,要出去住宾馆还得写自己愿意出去、出事责任自负的保证书,奶奶的

网友:
长期的紫外线照射会导致白内障

网友:
肯定有害,眼睛还是很重要的,丝毫不能马虎!

网友:
容易得青光眼……

网友:
容易白内障,看看西藏那么多白内障的老人就知道.

网友(2020-03-04):
紫外线灯的灯光伤眼这个基本常识知道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