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T100智能焊台发布,8s可融锡,OLED显示,可电池供电

楼主(2019-07-11):
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8028080841
网盘资料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EyhRsVnSWk6pp5aITpZVg   提取码:nzl9

推荐链接:
1)正点原子全系列开发板资料下载链接:
      http://www.openedv.com/thread-13912-1-1.html
2)正点原子Linux开发板进度和演示视频公布
     http://www.openedv.com/thread-297762-1-1.html

网友A:
可以可以,终于有人来拯救国内混乱的焊台行业了,,,,全都仿白光,没有一个正经的,,,

网友B:
看不到内部结构...   用的国产头.      功能菜单不知有啥功能

我有7折名额, 谁要PM我.

网友C:
没有休眠功能吧?
外部供电如果是5V的就漂亮了

网友D:
好山寨哦………………

网友E:
想要看拆机图,忍不住

网友F:
烙铁就是烙铁,能用直流供电是不错的。外壳上印的DC25.2V是什么标准的电压?

没有静电接口,工厂是不会用的。

网友G:
这种烙铁主要 就是看电源,用的都是国产头国产手柄,没多大区别,重要的是要公布电源

网友:
昨晚看了直播,价格挺好呀

网友H:
希望原子越做越正点,马上下单买一个,只为支持国产创新!

网友I:
那个手柄,还不如仿的907看着用着舒服

网友:
看起来不错呀,能展示下内部图就更好了,哈哈

网友:
提取码好像不太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山寨哦………………

山寨一般是说抄袭别人的低劣品。

这个外观和造型的焊台,你见过有一样的?

如果没有,它就是原创,不属于山寨。

当然,你可以称它“另类”,甚至“土”,你有表达的自由,但不能歪曲事实。

网友J:
资料的,提取码不对,麻烦修改下!

网友:
提取码少一个字母

网友K:
OLED的寿命问题怎么解决的?好像1万个小时光衰就很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烙铁就是烙铁,能用直流供电是不错的。外壳上印的DC25.2V是什么标准的电压?

没有静电接口,工厂是不会用 ...

4.2*6=25.2V
标准六串锂电满电电压。

网友:
资料提取码不对啊

网友:
>提取码少一个字母
What is it?

网友L:
几年前买过这家的类似烙铁,几乎一模一样。
开始还比较好用,但后来编码器坏了,再后来温度也很不准了。

网友M:
关心 ESD 如何,淘宝上的一堆白菜白光貌似接地都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几年前买过这家的类似烙铁,几乎一模一样。
开始还比较好用,但后来编码器坏了,再后来温度也很不准了。 ...

我也买了,1年多,目前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L:
几年前买过这家的类似烙铁,几乎一模一样。
开始还比较好用,但后来编码器坏了,再后来温度也很不准了。 ...

原子的跟这个样子的外观基本差不多啊

我是用笔记本电源改的,加热速度也是杠杠的

网友N:
很好奇这款外壳到底是不是公模?
淘宝随便搜的:

网友:
刚买了楼上那家的。一遇上略大焊点,就像豆腐渣。老板说是焊锡问题,实际使用的产线生产用的焊锡丝。

网友O:
没有地线接口,是个问题。
这种手柄烙铁头伸出的太长,没有2028手柄好用。
休眠功能不好用,没有在顺手的地方装个开关好用,烙铁升温快,休眠没什么实际意义。
大旋钮到是不错,能接电池也方便,能接12V最好了,12v电源比6s锂电好找。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很好奇这款外壳到底是不是公模?
淘宝随便搜的:

和第一张图看起来一样,就是面板上商标不一样而已。显然就是传说中的公模。

网友Q:
就想問問,怎麼個智能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内部结构...   用的国产头.      功能菜单不知有啥功能

我有7折名额, 谁要PM我. ...

内部结构,我们发布会的时候,我有放图的。
我们是一体式内部结构,内部是0飞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休眠功能吧?
外部供电如果是5V的就漂亮了

1,有休眠功能。
2,最低12V供电,5V供电是带不起来的。

我们建议配我们提供的6S电池组,户外工作也是没毛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要看拆机图,忍不住

拆机图,我明天放一个出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烙铁就是烙铁,能用直流供电是不错的。外壳上印的DC25.2V是什么标准的电压?

没有静电接口,工厂是不会用 ...

25.2V是6S锂电池组的电压,我们默认是可以搭配6S电池供电使用的。
当然是外挂的模式。
外挂除了丑一点,其他还是蛮好的
1,可以自由更换电池组,一组不够可以多准备几组。
2,可以搭配其他规格电池组使用,最低12V,最高25.2V
3,快递可以发航空件

至于接地,我们用3插头的地线接地的(直接连接烙铁头,对地电阻小于2Ω)。
或者你也可以接外壳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烙铁主要 就是看电源,用的都是国产头国产手柄,没多大区别,重要的是要公布电源 ...

电源是开关电源。
昨晚的发布会我也说了
订制开关电源,组100W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希望原子越做越正点,马上下单买一个,只为支持国产创新!

谢谢支持,目前已经有很多网友支持了。
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会努力做更好的产品给各位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个手柄,还不如仿的907看着用着舒服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
我们这个手柄确实就是公模的,但是也是选的比较好质量的,希望大家能用的长久,顺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资料的,提取码不对,麻烦修改下!

现在可以了,nzl9。

楼主:
引用 网友K:
OLED的寿命问题怎么解决的?好像1万个小时光衰就很厉害了

即便1W小时,也是可以持续工作416天。
如果每天持续用8个小时,就是1250天,差不多是3年半。

应该还是够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关心 ESD 如何,淘宝上的一堆白菜白光貌似接地都有点问题

我们的烙铁头对地电阻小于2Ω
前提是你使用的3插座,必须是接地的。

因为很多偷工减料的做法,3插 的地线是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好奇这款外壳到底是不是公模?
淘宝随便搜的:

是公模,但是面板和后盖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你想买一模一样的是买不到的)。
至于相似码,这个不能说相似就不做了,现在什么东西都是长的差不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没有地线接口,是个问题。
这种手柄烙铁头伸出的太长,没有2028手柄好用。
休眠功能不好用,没有在顺手的地 ...

1,通过3插接地。
2,暂时没能力开发自己的发热芯,所以暂时没办法。
3,忘记关烙铁就回家了的时候,还是有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和第一张图看起来一样,就是面板上商标不一样而已。显然就是传说中的公模。 ...

我可以两个都发给你,让你用卡尺量一下。
如果一模一样,我奖励你1W块钱怎么样?

如果不一样,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Q:
就想問問,怎麼個智能法?

1,参数可设置,根据参数支持不同的发热芯。
2,自动功能(自动休眠,自动待机,自动关机,感应开机等)
3,智能PID控温

虽然没有高大上的AI, 应该也还算智能吧?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可以两个都发给你,让你用卡尺量一下。
如果一模一样,我奖励你1W块钱怎么样?

这个就不要扣字眼了,公模又没有什么丢人的。下面图上标注地方,如果真是全新设计,连这个细节也要抄袭公模,这设计师也太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就不要扣字眼了,公模又没有什么丢人的。下面图上标注地方,如果真是全新设计,连这个细节也要抄袭公 ...

是公模,但是面板是我们设计的,这个我前面就说过了。
你的意思,大概别人用过的,只要你用了,就是抄袭,我也没法反驳。

用了圆形按钮,我用也是抄袭
用了铝合金外壳,我用也是抄袭
线材什么的那全是抄袭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内部结构...   用的国产头.      功能菜单不知有啥功能

我有7折名额, 谁要PM我. ...

给我一个。我买一台支持一下。

你站内短信直接发给我就行。谢谢。

网友S:
1. 手柄要白光原装带黄色护套的那种才好用
2. 大家更需求的是镊子型的,市面上成品太贵。手柄DIY也很困难,我觉得你们开个模做出来没问题

网友T:
上个月有买了台951,一千六,已经有三台951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5.2V是6S锂电池组的电压,我们默认是可以搭配6S电池供电使用的。
当然是外挂的模式。
外挂除了丑一点, ...

嗯,原来还有配套电池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是公模,但是面板是我们设计的,这个我前面就说过了。
你的意思,大概别人用过的,只要你用了,就是抄袭 ...

从布局样式真看不出来哪些地方设计的。如果修改面板上商标文字算是设计的话,那我无话可说。

网友U:
只谈技术,至少这一点考虑欠周全:如果直接用供电接口而不是平衡接头给6S锂电池组充电,几次电池就废了!

网友:
原子,内部搞上电池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从布局样式真看不出来哪些地方设计的。如果修改面板上商标文字算是设计的话,那我无话可说。 ...

非得抬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内部结构...   用的国产头.      功能菜单不知有啥功能

我有7折名额, 谁要PM我. ...

麻烦你,我要一个7折名额,谢谢!我已经有奥科mx500,再支持一台这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几年前买过这家的类似烙铁,几乎一模一样。
开始还比较好用,但后来编码器坏了,再后来温度也很不准了。 ...

我也用的这家 ,两年前买的头一次接触国产电烙铁,说实话给我震撼到了。当时来说体验太出乎意料了,现在如果换的话我可能选一个烙铁风枪一体机,体积小方便携带搬运的。

网友V:
等拆机图看看做工,现在用的白菜白光挺好用

网友O:
引用 楼主:
1,通过3插接地。
2,暂时没能力开发自己的发热芯,所以暂时没办法。
3,忘记关烙铁就回家了的时候,还是 ...

1、不是插头上的工作保护地,是和防静电垫、防静电腕带接一起的防静电接地,这个地可不敢直接接设备保护地。
2、2028是烙铁柄,用T12烙铁头的,不是白菜白光这种改装的烙铁柄。
3、离开工作台是要断电的,要养成这好习惯,没这习惯靠行政处罚最好用。温控做的好,烧一晚上烙铁头也没什么事的,休眠用起来麻烦,拿起烙铁还得等几秒回温,震动休眠的还得敲一下烙铁,对于没敲烙铁习惯的,经常无法唤醒。
我现在只用自己改的T12,用的网上纯模拟的控制板,关键是用2028烙铁柄,对烙铁控制更轻松。

网友:
现在烙铁用得少了,很久也才焊个板,不是天天用的工具要求没那么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几年前买过这家的类似烙铁,几乎一模一样。
开始还比较好用,但后来编码器坏了,再后来温度也很不准了。 ...

我也买过这家的,目前还没坏。不过我用得很少。

网友W:
我看老外评价T12系列挺不错的
说能用T12就不要用936
产品看起来挺不错,期待拆解图

网友X:
这个和936比较起来怎么样

网友:
说实话,这种洛铁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个不就是白菜白光嘛

网友Y:
引用 网友X:
这个和936比较起来怎么样

比936好用,这种的我都累计买过四台了,全面淘汰了我的低档白光

网友Z:
>关键是用2028烙铁柄,对烙铁控制更轻松。
where do you get it?

网友AA:
直流电源12V供电就更好了,生活中到处都是12V的稳压器,汽车上也有12V直流可以直接取电
编辑:看漏了,支持12V的,非常棒,不经常用烙铁了,但是还是想买一台支持原子哥

网友X:
引用 网友Y:
比936好用,这种的我都累计买过四台了,全面淘汰了我的低档白光

主要是大焊点的时候温升如何?比如做BGA拖锡

网友AB:
支持一下原子哥!

网友AA:
引用 网友P:
这个就不要扣字眼了,公模又没有什么丢人的。下面图上标注地方,如果真是全新设计,连这个细节也要抄袭公 ...

这种铝拉的通用槽,到处都是,面板都是大同小异,不存在抄袭,自己定制也便宜的很,两三百一个,图纸都由厂家给你做好

网友AC:
烙铁架要考虑一下,

网友:
有转让优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给我一个。我买一台支持一下。

你站内短信直接发给我就行。谢谢。

莫老大想要的话,我们可以直接送一台给您,麻烦私信地址给我即可。
非常感谢莫老大对我们的关照.

楼主:
引用 网友S:
1. 手柄要白光原装带黄色护套的那种才好用
2. 大家更需求的是镊子型的,市面上成品太贵。手柄DIY也很困难, ...

镊子型的有图么?
手柄当然开模也是可以开出来,但是现阶段暂时没必要,后续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U:
只谈技术,至少这一点考虑欠周全:如果直接用供电接口而不是平衡接头给6S锂电池组充电,几次电池就废了! ...

我们是有充电管理功能的,这并不是一个只输出25.2V的接口,我们内部有充电电流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1、不是插头上的工作保护地,是和防静电垫、防静电腕带接一起的防静电接地,这个地可不敢直接接设备保护 ...

谢谢建议,后续我们考虑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直流电源12V供电就更好了,生活中到处都是12V的稳压器,汽车上也有12V直流可以直接取电
编辑:看漏了,支持 ...

12V是可以工作的,但是发热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看老外评价T12系列挺不错的
说能用T12就不要用936
产品看起来挺不错,期待拆解图 ...

是的,T12发热芯这种还是可以的
昨天也有很多网友问我要内部图,我这里发三张图,其中一张就是我们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们是有充电管理功能的,这并不是一个只输出25.2V的接口,我们内部有充电电流控制的。

说说怎么通过一个2线接头平衡充电的吧?你们解决了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等拆机图看看做工,现在用的白菜白光挺好用

图片在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说说怎么通过一个2线接头平衡充电的吧?你们解决了大问题了!

没那么牛逼,你就把我们这个接口理解成一个普通充电器功能就好了。
只有限流充电控制,没平衡充那么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个和936比较起来怎么样

比936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Z:
>关键是用2028烙铁柄,对烙铁控制更轻松。
where do you get it?

特意搜了下,2028,我们的接口不兼容,另外价格也贵不少。
后续升级版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支持一下原子哥!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种铝拉的通用槽,到处都是,面板都是大同小异,不存在抄袭,自己定制也便宜的很,两三百一个,图纸都由 ...

谢谢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烙铁架要考虑一下,

烙铁架不是标配,但是有选配件可选

楼主:
现在我们促销价也不贵了,我们论坛倒是有好多网友中奖,可以去问问他们。

网友U:
第一个图是你们的。看来你们在推崇这种无跳线方式,但也说明你们还不懂完全硬连接的坏处。

网友:
引用 网友R:
给我一个。我买一台支持一下。

你站内短信直接发给我就行。谢谢。

原子说送你一台哦..这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U:
第一个图是你们的。看来你们在推崇这种无跳线方式,但也说明你们还不懂完全硬连接的坏处。 ...

有哪些坏处呢?

网友U:
粗略看了一眼PCB上的布线,按24V 72W算,电流在3A左右,你那个负极的粗细都支撑不了3A,更不用说别的线了。

网友:
支持一下,做产品最不容易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U:
只谈技术,至少这一点考虑欠周全:如果直接用供电接口而不是平衡接头给6S锂电池组充电,几次电池就废了! ...

一般锂电池组内部都有保护板和均流板,这个应该不要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U:
粗略看了一眼PCB上的布线,按24V 72W算,电流在3A左右,你那个负极的粗细都支撑不了3A,更不用说别的线了。 ...

还行吧,我们地线线宽是2.54mm,最大过4.5A问题不大。

网友U:
引用 网友AD:
一般锂电池组内部都有保护板和均流板,这个应该不要紧吧

你真的知道吗?玩过航模吗?

网友AE:
引用 楼主:
镊子型的有图么?
手柄当然开模也是可以开出来,但是现阶段暂时没必要,后续可以考虑。 ...

我只想看内部图,开关电源性能,控制板高清无码大图,是否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我只想看内部图,开关电源性能,控制板高清无码大图,是否开源。

内部图已经放了。
但是不好意思,这个产品不开源。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内部图已经放了。
但是不好意思,这个产品不开源。

好吧,希望不是开源的代码改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好吧,希望不是开源的代码改的就好。

这个我们自己整的,你看界面操作就知道了。

网友AF:
硬连接怕震动容易脱焊,外壳刚性不够更容易出问题,不少笔记本电源口为了可靠性都用线连接了。

网友AG:
我没钱买,但说句公道话,那些说公模抄袭的人,是不是智商有问题?怎么当上工程师的?中国制造的优势就在于,你可以沉浸于你的专业领域,不专业的领域能够很方便快捷的找到供应,配套相当完善。只要他们是在自己专业的地方用心设计,外壳用公模又如何?这不正是社会分工合理、高效、成本低的一种方式吗?

网友:
这个淘宝之前买过T35 ,价格是这个的一半, 用的的二手苹果电脑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F:
硬连接怕震动容易脱焊,外壳刚性不够更容易出问题,不少笔记本电源口为了可靠性都用线连接了。 ...

后续我们关注一下这个问题,看看出问题概率有多大? 如果确实因为一体结构导致的问题,我们会考虑改进。
谢谢提供建议。

网友AH:
引用 网友X:
这个和936比较起来怎么样

936没法和T12比。50块钱以内的T12就非常好用了。其实白菜白光就是廉价好用才有意义,价格再高也不会提升焊接性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H:
936没法和T12比。50块钱以内的T12就非常好用了。其实白菜白光就是廉价好用才有意义,价格再高也不会提升 ...

听你们这么一说,下次手上的936坏了,买台试试:)

网友:
用开关电源的,感应电部分怎么解决?

网友U:
引用 楼主:
还行吧,我们地线线宽是2.54mm,最大过4.5A问题不大。

既然你这么自信就不说了。

网友: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任何事情的设计都需要有容差的,外界有容差的时候你没有容差就损坏了。

举个例子:汽车各个构成部分的缝隙。

网友:
说句不中听的话,建议你这批做好的停止销售,否则快递过程中都会有客户反应收到后焊盘裂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H:
936没法和T12比。50块钱以内的T12就非常好用了。其实白菜白光就是廉价好用才有意义,价格再高也不会提升 ...

顶你的观点!

网友U:
引用 网友AG:
我没钱买,但说句公道话,那些说公模抄袭的人,是不是智商有问题?怎么当上工程师的?中国制造的优势就在于 ...

说实话,前几天已经猜到就是焊台,只不过不愿意相信以原子团队的水平设计出的居然是这样的效果。

网友AI:
引用 楼主:
莫老大想要的话,我们可以直接送一台给您,麻烦私信地址给我即可。
非常感谢莫老大对我们的关照.

话说,焊台这类工具是常用的,若是产品确实过硬,可以考虑弄几台在论坛来个公测活动
要是好货又不贵,估计不少坛友都会考虑弄台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说实话,前几天已经猜到就是焊台,只不过不愿意相信以原子团队的水平设计出的居然是这样的效果。 ...

同意你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U:
既然你这么自信就不说了。

1,线宽,铜厚,电流是有标准的,我们线宽不低于4.5A的标准。
2,我们每一台电源,都有4小时老化测试,老化电流,3.5A。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话说,焊台这类工具是常用的,若是产品确实过硬,可以考虑弄几台在论坛来个公测活动
要是好货又不贵,估 ...

如哪位网友想测,我可以免费提供一台,供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说实话,前几天已经猜到就是焊台,只不过不愿意相信以原子团队的水平设计出的居然是这样的效果。 ...

不好意思,能力有限,各位有更惊艳的设计,欢迎提供参考,我们会努力做的更好。

网友AJ:
想买个支持一下,奈何5年前买的威乐还没坏。
但是我缺个可调电源,希望能推出一个精品电源,完成论坛之前未竟的电源计划

网友:
936 938 T12 都买过,最后批量采购了203

网友:
在用着雪驹的T12,暂时观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想买个支持一下,奈何5年前买的威乐还没坏。
但是我缺个可调电源,希望能推出一个精品电源,完成论坛之前未 ...

继续用,质量还是很不错啊。
电源不知道做成啥样,我们研究下先

网友A:
买了一台,看着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说实话,前几天已经猜到就是焊台,只不过不愿意相信以原子团队的水平设计出的居然是这样的效果。 ...

设计产品完全是另外一个方向的专业问题啊。

网友R:
引用 楼主:
莫老大想要的话,我们可以直接送一台给您,麻烦私信地址给我即可。
非常感谢莫老大对我们的关照.

哈哈,那就笑纳了。我准备给小孩培训焊接,你这个焊台正适合。

站内短信发地址给你了。

网友:
  开源的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哈哈,那就笑纳了。我准备给小孩培训焊接,你这个焊台正适合。

站内短信发地址给你了。 ...

明天发,谢谢

网友:
镊子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台,看着挺好的,,,

谢谢支持...

网友:
敢不敢做个不带线的,像1只笔一样的

网友:
已有两台类似的,配原装的T12头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主要是大焊点的时候温升如何?比如做BGA拖锡

没玩过BGA
反正拆D2PAK没问题

网友AK:
啥时候出高频烙铁版本啊,涡流直接加热烙铁头那种

网友:
焊台我有了,啥时候出风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啥时候出高频烙铁版本啊,涡流直接加热烙铁头那种

后面再看吧,暂时没有

网友AL:
看外观跟某宝上流行了好多年的白菜白光差不多啊

网友:
很不错的焊接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L:
看外观跟某宝上流行了好多年的白菜白光差不多啊

看起来是差不多

网友AM:
我让公司采购一台试下,之前买的是雪驹的,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方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我让公司采购一台试下,之前买的是雪驹的,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方便携带

谢谢支持

网友:
有人做吸锡器,我一定支持

网友AN:
几乎所有的T12都有一个问题,特别是国产的,就是换完烙铁头都需要校准,否则温度不准,主要是T12热电偶跟烙铁头一体,国产的T12热电偶差异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内部结构...   用的国产头.      功能菜单不知有啥功能

我有7折名额, 谁要PM我. ...

我想要 还有吗

网友:
出了, 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N:
几乎所有的T12都有一个问题,特别是国产的,就是换完烙铁头都需要校准,否则温度不准,主要是T12热电偶跟烙 ...

还好吧,温度和实际会有一定误差,但是相对稳定,基本就可以满足焊接要求了。

网友AO:
此产品 拉低原子形象

网友:
做成熟的产品创新真的很难,可靠,好用就行了。没有实际使用就没有发言权,为了原子哥一头的白发,也要声援一把。

网友AP:
三张图  第一个电源功率比第二个明显大  我只参考了变压器骨架大小  或许有出入
然后第三张图 就是适配器拆机板做的  但是这没有什么不好 有很多适配器板子大厂设计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保证不了每次都是好的那种板子

原子这个烙铁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想买个支持一下,奈何5年前买的威乐还没坏。
但是我缺个可调电源,希望能推出一个精品电源,完成论坛之前未 ...

以前大华搞活动1260可以买到DH1766-1,三路高精度,FP还可以卖到100,你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P:
三张图  第一个电源功率比第二个明显大  我只参考了变压器骨架大小  或许有出入
然后第三张图 就是适配器 ...

第二第三的功率大概都是50W左右的
适配器的电源,当然也是可以用,前提是适配器用的新的适配器拆机。
很多这种都是不知道几手的适配器了,也不能保证是否还能坚持多久,什么时候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此产品 拉低原子形象

没办法啊,这年头形象要是能卖钱就好了。

网友:
就开回温能力了     大焊点能力如何?

网友AE:
引用 楼主:
第二第三的功率大概都是50W左右的
适配器的电源,当然也是可以用,前提是适配器用的新的适配器拆机。
很 ...

第二个不是瓶子电源嘛?
人家那可是24V 4.5A的输出,你说只有50瓦???证据呢?

网友T:
仔细看了一下,零飞线是为了固定开光电源板吗?中间的电源板是考前后的连接器固定的吗?

网友AE:
引用 网友T:
仔细看了一下,零飞线是为了固定开光电源板吗?中间的电源板是考前后的连接器固定的吗? ...

那玩意最好是软连接,零飞线的硬连接到了某些场合就SB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E:
第二个不是瓶子电源嘛?
人家那可是24V 4.5A的输出,你说只有50瓦???证据呢? ...

变压器规格,第二家用的是EFD30,第三家用的是E28。我们的是PQ2625.
各种变压器功率,都是有标准的,网上可以查询到。

楼主:
引用 网友T:
仔细看了一下,零飞线是为了固定开光电源板吗?中间的电源板是考前后的连接器固定的吗? ...

是的,靠两端固定,当然还有前后面板的挤压。
电源端直接是通过转接板焊接固定,控制板端通过排针焊接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E:
那玩意最好是软连接,零飞线的硬连接到了某些场合就SB了,哈哈哈

看应用吧,用在汽车或者经常颠簸的设备上,当然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放在我们这里,我认为还是没啥问题的,当然一定要说有问题,就是快递过程可能会损坏。
前面也有人提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事实说话,比如我出了1W套以后,有多少是因为这个一体结构导致的问题,就可以见分晓了。

后续我会反馈给大家,也希望大家理性看待,有些东西不同场景,不同环境,自然有不同设计,不可千篇一律。
确实由于这个一体结构,导致很多问题,我们肯定会改的,请大家放心。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变压器规格,第二家用的是EFD30,第三家用的是E28。我们的是PQ2625.
各种变压器功率,都是有标准的,网上 ...

PQ2625做108瓦?还是全电压?您确定这电源是您公司设计的么?输入母线电容多大,敢说说么?108瓦负载的时候,室温(25度)负载24小时温升多少?纹波呢?EMI呢?

网友T:
引用 楼主:
是的,靠两端固定,当然还有前后面板的挤压。
电源端直接是通过转接板焊接固定,控制板端通过排针焊接固 ...

说实在,这么设计不应该呀,建议还是找个ID跟MD一次到位吧,也花不了多少钱的,这个产品投入20W完全可以把整个ID跟MD做好,毕竟是可以走量的产品,可制造型方面也可以考虑进去,设计好了稳定性好,生产也方便,产线哗啦哗啦的走,即便产线小妹边打螺丝边甩头发,也能出来好产品,这就是所谓的防呆。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说实在,这么设计不应该呀,建议还是找个ID跟MD一次到位吧,也花不了多少钱的,这个产品投入20W完全可以 ...

我现在找个采购都没人应聘(现在打算改成请助理,然后让她搞采购的事),有些东西,说多了都是泪。
小公司就一个字,难....尤其是搞实业的。
我都想去搞互联网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E:
PQ2625做108瓦?还是全电压?您确定这电源是您公司设计的么?输入母线电容多大,敢说说么?108瓦负载的时 ...

电源不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定做的而已。开关电源我没有做过。
我们的峰值功率出现在充电+冷头加热的时候,此时电池充电电流1.5A最大,总功率是103W左右,但是持续时间很短,不到20秒
后面由于烙铁头加热完成,只需要维持温度,加热完成后,基本维持在70~80W的功率之间(此时还是1.5A在给电池充电)

所以你说持续100W,测试24小时,这个电源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只能说瞬时可以到这个功率。

网友:
对这个没有研究,只用过936。。感觉小好多。。哪天936坏了再来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不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定做的而已。开关电源我没有做过。
我们的峰值功率出现在充电+冷头加热的时候, ...

加热完成后如果大焊点焊接呢,此时功率会有多少,如果持续几分钟的大焊点焊接,电流、温升是否抗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R:
哈哈,那就笑纳了。我准备给小孩培训焊接,你这个焊台正适合。

站内短信发地址给你了。 ...

小孩学习尽量用无铅的焊锡,有铅的要注意清洁,用好一点的排气避免吸入烟雾和微量的铅蒸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休眠功能吧?
外部供电如果是5V的就漂亮了

14安培,5V的开关电源不好找吧。普通的的充电宝和USB插头就不用想了。

网友AQ:
引用 网友U:
说说怎么通过一个2线接头平衡充电的吧?你们解决了大问题了!

调皮......
没有平衡充电也没啥大不了的。电动自行车的也都是直接搞的。
目前为止没用过任何正点原子的产品。从这个产品上看来,正点原子的提升空间还是有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Q:
调皮......
没有平衡充电也没啥大不了的。电动自行车的也都是直接搞的。
目前为止没用过任何 ...

嗯嗯

网友AR:
前几天扁桃体发炎,没有上论坛,坛友还有8折的优惠吗

网友AD:
引用 网友U:
你真的知道吗?玩过航模吗?

航模电池确实不带的,正点原子配套的24V锂电池组是有均流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航模电池确实不带的,正点原子配套的24V锂电池组是有均流功能的

这是保护板,不是充电板。如果你相信它能均衡充电,那就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Q:
调皮......
没有平衡充电也没啥大不了的。电动自行车的也都是直接搞的。
目前为止没用过任何 ...

是的,提升空间还是很大的。
我一直觉得我们做的不应该这么一点规模,还需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R:
前几天扁桃体发炎,没有上论坛,坛友还有8折的优惠吗

有的......

网友AQ:
引用 楼主:
继续用,质量还是很不错啊。
电源不知道做成啥样,我们研究下先

一入电源深似海。除非挖到相关人才。而且不是一两个研发就能搞定的。采购、焊接、调试、测试、维修。处处是坑啊。

网友:
先来几台试一试

网友:
准备下单购买,将来用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Q:
一入电源深似海。除非挖到相关人才。而且不是一两个研发就能搞定的。采购、焊接、调试、测试、维修。处处 ...

是啊,所以我也在慎重考虑。
不是什么东西都适合的

网友AS:
还有优惠吗?想买一台

网友AQ:
引用 楼主:
是啊,所以我也在慎重考虑。
不是什么东西都适合的

这个宣传语,是不是由   “小巧并不配置少” 改成: “小巧配置并不少” 更好一点儿呢?

网友AT:
还有优惠券吗,来一个

网友:
坏了,看到的晚了

网友:
能不能问个不重要的问题,电源线是几芯铜钱的?

网友:
啥也不说 支持正点原子!!!

网友AU:
已经恢复原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Q:
这个宣传语,是不是由   “小巧并不配置少” 改成: “小巧配置并不少” 更好一点儿呢? ...

嗯,我让美工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S:
还有优惠吗?想买一台

有的 ,联系我们客服改价即可。
1,先领红包。
2,联系客户给85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U:
已经恢复原价了啊

没有的,看我楼上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T:
还有优惠券吗,来一个

有的,看我楼上的回复。

网友:
入手了一台,收货地址留的家里,现在已经到家了,晚上回去试试新玩具。

网友:
买了个二手 FX-951, 工厂淘汰的  110v, 换了个山寨的全新国产外壳, 用了好多年了。  就是要加个小变压器。

网友:
开关电源漏电是个问题,不是哪里都有地线。2.54mm线宽我也觉得有点小,4.5A温升10度都快接近理论值了。

网友AV:
今天才看到,联系客服还有优惠,下单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V:
今天才看到,联系客服还有优惠,下单支持下

感谢支持

网友:
买了一台。还有优惠

网友:
228下单一台

网友AW:
怎么智能法?
拿起加热,放下停止加热?

网友AX:
昨晚试了下烙铁,怎么有麻电的感觉,烙铁漏电。今天忘了拿公司来测测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X:
昨晚试了下烙铁,怎么有麻电的感觉,烙铁漏电。今天忘了拿公司来测测漏电流 ...

难道有Y电容,并且地接不良或没接?这是大问题。很大的问题。

网友AQ:
老夫掐指一算,好像不是Y电容的问题,而是CY3的问题。嫌疑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X:
昨晚试了下烙铁,怎么有麻电的感觉,烙铁漏电。今天忘了拿公司来测测漏电流 ...

如果没有封条,不影响保修的话,我感觉你可以拆开,把里面的CY3拆掉试试。

网友AX:
引用 网友AQ:
老夫掐指一算,好像不是Y电容的问题,而是CY3的问题。嫌疑比较大。 ...

神算,请教一下CY3是什么玩意?^_^

网友:
引用 网友AX:
神算,请教一下CY3是什么玩意?^_^

网友:
引用 网友AX:
神算,请教一下CY3是什么玩意?^_^

不过,拆掉CY3 可能会引起其他问题。毕竟设计电源时是需要这个玩意儿的。

网友:
这个CY3应该是改善EMC特性的吧,拆掉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W:
怎么智能法?
拿起加热,放下停止加热?

我在前面回复过,你可以往前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X:
昨晚试了下烙铁,怎么有麻电的感觉,烙铁漏电。今天忘了拿公司来测测漏电流 ...

1,请检查插座的接地性能。
2,可以拿去公司测试下,顺便对比下其他焊台。

网友AE:
引用 楼主:
电源不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定做的而已。开关电源我没有做过。
我们的峰值功率出现在充电+冷头加热的时候, ...

正点原子也有被坑的时候。。。。 ,下次找不到设计电源的,找我吧。。。虽然是业余的

网友:
坐等小白鼠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正点原子也有被坑的时候。。。。 ,下次找不到设计电源的,找我吧。。。虽然是业余的 ...

也不能说被坑吧,对方还是配合蛮好的
下次可以找你试试

网友AY:
买了一个,但为何迟迟不发货呢,联系客服说还在测试,难道原子哥没有测试好就发布了吗?

网友AZ: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啊,这年头形象要是能卖钱就好了。

信他个鬼!原子有什么形像?做焊台比做开发板的形像高多了。

开发板利润低的要死,有什么形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应用吧,用在汽车或者经常颠簸的设备上,当然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放在我们这里,我认为还是没啥问题的 ...

硬连接的成功产品多了是。FLUKE的189是最有名了。还有我所在行业的产品,硬连接,一个几十斤重的产品,几乎没有线,看着都高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Y:
买了一个,但为何迟迟不发货呢,联系客服说还在测试,难道原子哥没有测试好就发布了吗? ...

今天会发的,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Z:
信他个鬼!原子有什么形像?做焊台比做开发板的形像高多了。

开发板利润低的要死,有什么形像! ...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AZ:
引用 楼主:
今天会发的,谢谢支持。

客服太实诚了。我们一般是是说已经发货了,单号稍后给您。然后,货还没有生产好。哈哈哈哈,见过很多厂家这样搞的。

网友BA:
我不砍价也不要折扣就是想支持一下原子老大,不过上面显示发货却没有物流的信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Z:
客服太实诚了。我们一般是是说已经发货了,单号稍后给您。然后,货还没有生产好。哈哈哈哈,见过很多厂家 ...

这...
我们今天发了30多台。
明天应该可以全部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A:
我不砍价也不要折扣就是想支持一下原子老大,不过上面显示发货却没有物流的信息啊 ...

我们是晚上8点左右才发完货,可能要稍微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X:
昨晚试了下烙铁,怎么有麻电的感觉,烙铁漏电。今天忘了拿公司来测测漏电流 ...

家里接地不好?

网友AE: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说被坑吧,对方还是配合蛮好的
下次可以找你试试

对于懂反激电源的人来说,这个设计就是你被坑了。。。哈哈哈,如果可能,可以寄个电源给我,我测给你看哪里被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对于懂反激电源的人来说,这个设计就是你被坑了。。。哈哈哈,如果可能,可以寄个电源给我,我测给你看哪 ...

FLYBACK本来就很蛋疼。哪有十全十美呀!
从技术角度做事情,很多事情是进行不下去的。

网友AE:
主输入整流电容:400V 68uf(推荐的为输出功率的1~3倍,考虑经济性,通常为1~1.5倍容量,也就是说,400V 120UF靠谱,少一半)
主MOSFET:SVD10N60F,10A,600V(够用)
次级肖特基:HBM20U200FCT,20A,200V(只能说勉强够用)
次级整流电容,35V 680uf *3(对于这个输出等级来说,再大一倍才靠谱)
其他参数,需要挂示波器了才能看出好赖了。

这是我看到的一些参数,这料用的也太省了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中国)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正有需要,入手一台

网友AQ:
引用 网友AE:
主输入整流电容:400V 68uf(推荐的为输出功率的1~3倍,考虑经济性,通常为1~1.5倍容量,也就是说,400V 12 ...

我认为,电烙铁而已。
只要能保证长期使用不出故障,电容不鼓包就行了。
纹波,不是很重要。采集温度那部分,完全可以二次稳压的。
关键是可靠性的问题。
其实呢,我一直固执的认为:电烙铁强调的是可靠性。不太注重他的便携性。这可能是没有遇到真正需要便携的应用。啥啥锂电供电,不重要。出差的话带上个一二十块钱的15W电烙铁就行了。一旦用就凑合着怼几下,用不上也不占地方。丢了也不可惜。
所以我还是喜欢传统的变压器电源。用个工频变压器搞个T12的烙铁是蛮不错的。

可能是正点原子如果用工频变压器方案的话,卖点少一些吧。商业方面考虑上开关电源。话说,如果下足够大的精力,开关电源方案也能做的非常好。
但是可能这样的东西并不一定受到市场的欢迎。
国产,进口,价格高低,本身没啥技术含量。。。 夹缝中生存的东西。

网友:
赶上末班车 拍了一个。
外置电池还是很方便的,整体体积变小,方便携带。电池还可以更换。

网友BB:
看着挺不错的,不知道这个烙铁是工频控制的,还是高频调制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B:
看着挺不错的,不知道这个烙铁是工频控制的,还是高频调制控制的?

不是高频控制,这种不是高频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说实话,前几天已经猜到就是焊台,只不过不愿意相信以原子团队的水平设计出的居然是这样的效果。 ...

用的2.54连接器连接的吧?应该有点缓冲

网友:
看起来很漂亮,支持一下

网友:
看着挺好的,支持一下。

网友:
不错!很漂亮!能接电池,户外用也很方便。

网友:
看着不错,有点心动了

网友BC:
请问这个是高频烙铁吗?加热的工作频率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C:
请问这个是高频烙铁吗?加热的工作频率是多少呢?

不是高频焊台,是T12

网友BD:
现在还有优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D:
现在还有优惠吗?

可以联系我们客服,还是可以给坛友们优惠的.
谢谢支持.

网友BE:
什么叫智能?是不是我说“把温度调到300度”,它就会回答:好的,调到300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BE:
什么叫智能?是不是我说“把温度调到300度”,它就会回答:好的,调到300度. ???? ...

不是。不支持声控。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

网友:
原子老师的产品,资料无话可说。

网友:
我观摩观摩,万一用得着呢!

网友:
果断买了一个,整体来说还不说,温度显示基本没有波动(PID调节不错),唯一缺点就是有些细节不够精致,另外烙铁头容易顶到配套的底座

网友:
电烙铁和电焊机比较像。关键是刚刚接触上的或者拉弧那几百毫秒的参数。

网友BF:
一直想找个充电宝供电点 5V 10W,焊点小东西, 不知道谁用过怎么样

网友BG:
那个航空插头是什么样的接头?按你们的方法用杜邦线插那些点不可靠,想做用个接头引出来可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G:
那个航空插头是什么样的接头?按你们的方法用杜邦线插那些点不可靠,想做用个接头引出来可靠一些。 ...

就是普通的航空插头,5脚的

网友:
有个问题:外接电池不能通过开关关闭,外接电池充电必须每次进入菜单打开,这很不方便,应该设置好后插电就直接冲,屏幕上提示电压电流防止与电池不匹配,或者插电时屏幕提示是否充电让用户选择。

网友BH:
原子哥  期待您发布Linux的板子

网友:
有人看到喷硬连接,我觉得没有必要。不能说哪种技术方案不能用,只可以说那种技术不好用,实现起来麻烦。如果被连接的两部分很轻,固定得很好,那么硬链接没啥大问题。反观软链接,这种便携移动使用,尾线寿命就容易受震动影响了,线芯容易断裂,这个时候还要做固定线束,焊点加固处理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Q:
我认为,电烙铁而已。
只要能保证长期使用不出故障,电容不鼓包就行了。
纹波,不是很重要。采集温度那部 ...

电容容量严重不够,不鼓包难啊,用的多的,1年之后,等着电容个个都怀孕吧,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希望原子越做越正点,马上下单买一个,只为支持国产创新!

谢谢支持正点原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H:
原子哥  期待您发布Linux的板子

十月份这样

网友:
现在228还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F:
一直想找个充电宝供电点 5V 10W,焊点小东西, 不知道谁用过怎么样

5V的比较难找吧。毕竟大部分的是24V的。给他供12V是可以工作的。纯阻性的东西,最大功率变小了而已。
我经常用12V的锂电给936的手柄直接供电。不监测温度,一直供电。焊些普通的小零件非常好用。方便,便携。
用个航空插座+3串的锂电池就行了。
用着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F:
一直想找个充电宝供电点 5V 10W,焊点小东西, 不知道谁用过怎么样

10W的功率不行的。即使5V 升压到12V也不行的。
咋地也得15W 。用12V 搞24V 60W的手柄正好是15W 。是比较完美的。

网友:
https://www.ednchina.com/news/2019071911016.html?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weixin-EDN_2019-07-19

楼主:
必拓这个,我们买了一个,确实小巧,但是实际体验,并不是很好,而且价格贼高。

网友BI:
引用 网友T:
上个月有买了台951,一千六,已经有三台951了

请问951和936(或者是FX888)相比优势大吗?最近想换个焊台,之前只用过国产的936和白光的FX888D。

网友:
引用 网友BI:
请问951和936(或者是FX888)相比优势大吗?最近想换个焊台,之前只用过国产的936和白光的FX888D。 ...

951是T12的亲爹

网友BI:
你的意思是951比936以及国产兼容的T12焊台好用得多是吗?虽然听起来是这个意思,但是毕竟现在干爹比亲爹有钱有势的情况也不少,需要确认一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I:
你的意思是951比936以及国产兼容的T12焊台好用得多是吗?虽然听起来是这个意思,但是毕竟现在干爹比亲爹 ...

其实国产的没用过,一直都用951,也不是很清楚差异,我们使用烙铁都是上班开着,下班总闸关点,因为有休眠,烙铁保持在150度休眠,不会氧化

网友BJ:
有个想法,
既然可以低压工作,是否可以直接外挂个电源适配器?
需要电源就插电源,需要电池就插电池。
适配器说不定还可以和笔记本的通用。
也省了设计适配器了,直接采购成品就行了。

纯外行的想法,见笑了。

网友BJ:
刚才搜了下,原来很早就有人这样DIY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不只单独做个控制板呢?

电源适配器+控制板+烙铁头。
只做好控制板就行了。
别的就交给已经做滥的市场挑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J:
有个想法,
既然可以低压工作,是否可以直接外挂个电源适配器?
需要电源就插电源,需要电池就插电池。

可以接适配器工作的,甚至接我们开发板配套的12V 1A电源适配器,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只是加温慢一些。

网友BJ:
引用 楼主:
可以接适配器工作的,甚至接我们开发板配套的12V 1A电源适配器,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只是加温慢一些。 ...

所以比较纳闷,为啥内部要集成开关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J:
所以比较纳闷,为啥内部要集成开关电源呢?

各有各的好处吧,集成开关电源,就不用买适配器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多余适配器的

网友BK:
刚发布的时候就买了一个了,用下来还不错。
至于公不公模,完全没问题啊,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K:
刚发布的时候就买了一个了,用下来还不错。
至于公不公模,完全没问题啊,好用就行。 ...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J:
刚才搜了下,原来很早就有人这样DIY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不只单独做个控制板呢?

单独做控制板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更倾向于提供整机。

网友BL: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终于有人来拯救国内混乱的焊台行业了,,,,全都仿白光,没有一个正经的,,,

还好吧,我用的都是DIY的T12,用的很不错

楼主(2019-08-13):
引用 网友BL:
还好吧,我用的都是DIY的T12,用的很不错

除了头比较长,其他都不错的。

网友BM: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内部结构...   用的国产头.      功能菜单不知有啥功能

我有7折名额, 谁要PM我. ...

7折还有没有,有的话私信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M:
7折还有没有,有的话私信给我

amo论坛网友可以支持一下的,你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amo论坛网友可以支持一下的,你可以联系我

可以可以,联系了客服,原价310元,优惠到240元入手了一套(基础套餐+烙铁支架)

网友BN:
引用 楼主:
amo论坛网友可以支持一下的,你可以联系我

还有活动吗?今天正好936坏了,试试你们的新品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上个月有买了台951,一千六,已经有三台951了

1600大洋不上奥科,太对不住银子了!!

网友BO:
已经购买两台支持···

网友:
支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N:
还有活动吗?今天正好936坏了,试试你们的新品

可以的,联系我们客户,可以给您优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O:
已经购买两台支持···

谢谢支持,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联系我们客户,可以给您优惠的。

给了个30的优惠卷  ,看来7折是给不了

网友BP:
挺不错的 支持一下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感觉是时候换智能焊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P:
挺不错的 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

网友:
看着不错,饭桶老哥提的建议比较中肯。

网友Z:
>可以的,联系我们客户,可以给您优惠的。
How?

楼主:
引用 网友Z:
>可以的,联系我们客户,可以给您优惠的。
How?

联系我们客服

网友BQ(2019-09-12):
就感觉这种OLED的屏幕时间久了会老化,亮度会变暗,甚至看不清。有没有其他类型屏幕(非oled)的焊台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Q:
就感觉这种OLED的屏幕时间久了会老化,亮度会变暗,甚至看不清。有没有其他类型屏幕(非oled)的焊台可以选 ...

这个,一般OLED的寿命还是可以的。
最高亮度情况下寿命1W小时,如果半亮的话可以到5W小时。
按最低要求算,一天算你用8小时,持续不断,一年用300天,可以用4年多。
如果亮度稍微降低,寿命到十几年也是不难的。

所以,不用太担心的。

网友:
优秀的产品,可惜之前已买了其它品牌,不然必定要购一套

网友AY:
用的过程中经常提示检测不到烙铁头,要断电重启,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Y:
用的过程中经常提示检测不到烙铁头,要断电重启,怎么解决?

可能是手柄里面的卡簧片松了,把手柄拆了,压一压簧片,然后再装起来,应该就OK了。

网友BR(2019-12-26):
刚布置的工作室,也买了原子的这款T100,还没开始用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R:
刚布置的工作室,也买了原子的这款T100,还没开始用哟

谢谢支持

网友BR:
这几天试了一下 T100,升温迅速,真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R:
这几天试了一下 T100,升温迅速,真的很好用

谢谢支持,有任何建议或者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响应,谢谢。

网友BS:
原子要加强质量管控啊,买的焊台没有那个圆形旋钮,附带的烙铁头也是坏的。还好售后都挺爽快的处理了。

网友BT:
引用 网友BS:
原子要加强质量管控啊,买的焊台没有那个圆形旋钮,附带的烙铁头也是坏的。还好售后都挺爽快的处理了。 ...

我收的是手柄有问题,后来更换了.   估计焊台是贴牌的.   浓浓的淘宝作坊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S:
原子要加强质量管控啊,买的焊台没有那个圆形旋钮,附带的烙铁头也是坏的。还好售后都挺爽快的处理了。 ...

谢谢反馈,我们会加强这方面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T:
我收的是手柄有问题,后来更换了.   估计焊台是贴牌的.   浓浓的淘宝作坊味 ...

手柄和发热芯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如果问题比较多,我们考虑换供应商了。
谢谢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BR:
这几天试了一下 T100,升温迅速,真的很好用

淘宝平均水平吧   跟我以前买的区别不大.

网友(2020-07-07):
引用 网友U:
说说怎么通过一个2线接头平衡充电的吧?你们解决了大问题了!

要做平衡必须每节电池都有平衡电路,怎么可能在电池组头尾直接就把平衡做了,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BU(2021-06-04):
请问电源开关坏了怎样更换?前后的螺丝都拧出来了 不知怎样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U:
请问电源开关坏了怎样更换?前后的螺丝都拧出来了 不知怎样拆

发回来返修比较好点。

网友BU:
引用 楼主:
发回来返修比较好点。

不是我的,他的想法是来回运费自理不便宜、不如在淘宝上买个开关自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U:
不是我的,他的想法是来回运费自理不便宜、不如在淘宝上买个开关自己换。 ...

这个得先拆开焊台外壳,然后才能拆除这个开关,比较麻烦
建议你朋友联系我们处理一下,来回也不用多久的。

网友BU:
引用 楼主:
这个得先拆开焊台外壳,然后才能拆除这个开关,比较麻烦
建议你朋友联系我们处理一下,来回也不用多久的 ...

能否提供开关(或者购买)?我们自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U:
能否提供开关(或者购买)?我们自己换。

你私信我,我寄一套给你

网友BU:
谢谢免费送了2块(包邮)、已经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U:
谢谢免费送了2块(包邮)、已经修好了。

不客气,谢谢支持

网友BV(2021-10-17):
原子哥 还有优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V:
原子哥 还有优惠吗

没了额。。。。等双十一吧

网友BU(2023-06-28):
我们这边买过几台贵司的T100,有学生反映使用中会提示‘未发现烙铁头’的情况,应该是烙铁头的触片接触不良,建议改用图2的那种结构。
今天领导提出下来有可能要采购一批新焊台把老焊台淘汰掉,所以想起贵司的T12 但烙铁头会出现松动的情况让我有点不敢推荐

网友BW:
引用 网友BU:
我们这边买过几台贵司的T100,有学生反映使用中会提示‘未发现烙铁头’的情况,应该是烙铁头的触片接触 ...

我的这台用了几年,仍然正常。

不过给学生使用的肯定是容易坏。

网友BX:
引用 网友BW:
我的这台用了几年,仍然正常。

不过给学生使用的肯定是容易坏。

可能你使用频率小吧,我的不到1年就坏了。也是一直提醒未发现烙铁头,手拧下烙铁头一般都可以继续工作。
后面手拧烙铁头也不行了,就花钱修了一次,前段时间又坏了。
我的是第一批次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X:
可能你使用频率小吧,我的不到1年就坏了。也是一直提醒未发现烙铁头,手拧下烙铁头一般都可以继续工作。

我使用的频率的确不高。毕竟我焊接的东西不多,无法跟每天做研发的坛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