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不高情况下,天线直接焊接到WIFI模块ANT引脚,可行吧?

楼主(2019-07-12):
不懂天线,也没有仪器设备。
所以买现成的模块和天线,直接将WIFI天线焊接到WIFI模块的ANT上,不考虑匹配网络上的C1,C2,L1。
目前用是可以用,但是不清楚跟C1,C2,L1都精确计算过的效果会不会差很远。
看到不少淘宝的板子用这些WIFI模块,也是天线直接焊ANT上的。

用的图中这种模块和天线

网友:
关注。
最近也在测试这种天线。

网友A:
直接用弹簧天线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隔壁就做这类型天线,量好大啊,经常看到,L1 = 0R   C1 C2 NC

也看过一些卖家推荐图是0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弹簧天线不行吗

肯定可行,不过怎么方便怎么来吧,我这是要用背胶贴比较方便

网友C:
看你天线什么样,我的那个陶瓷天线就是没加匹配电路发现完全失配了,整个频段没有低于-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天线什么样,我的那个陶瓷天线就是没加匹配电路发现完全失配了,整个频段没有低于-5的 ...

就是顶楼里那种带背胶的FPC天线,阻抗50欧的

网友:
我最近买了两个lora模块, 也想直接用铜丝就行了。。。17cm长度。。。

我要求也不高,他说 能无障碍1000米  我 无障碍XY   60米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顶楼里那种带背胶的FPC天线,阻抗50欧的

他推荐的是有匹配的,你可以在嘉立创做一个5元的板焊上天线用矢网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