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一主多从,如何实现自动分配从机地址。

楼主(2019-07-12):
   一个疑问是当多个从机同时发送时,会不会损坏硬件? 比如从机A发1从机B发0.
如果不会损坏硬件,那就可以扫描实现分配。看了坛子里以前的帖子都是说用什么
方式实现软件层,但是并没有有效的防止硬件冲突的方法。是不是485不怕多从一起发?

网友:
485还是别搞自动分配从机地址了吧,用固定的多好

网友:
大家同时发,不会损坏硬件

网友:
硬件没有保护,会损坏。

网友:
参考RDM , 是有办法可以达到分配地址 的

楼主:
3楼和4楼说法不一致,到底会不会损坏

网友:
理论上方案有实际现场产品使用的暂无  不行就上CAN通讯呗   好多芯片都带CAN硬件  成本参增加不了多少

网友:
请问怎么实现呢,广播帧只有主机能发啊

网友:
五楼的建议可以去实验一下呢
RDM是DMX512-A协议的扩展版本,允许调光台及其他控制设备通过一条DMX512 网络去发现,然后配置,状态监测及管理中间设备和线端设备。

    其允许在照明设备或系统控制器和连接的RDM兼容设备之间通过标准的DMX线进行双向通信。此协议将允许以不干扰那些不识别RDM协议的标准DMX512设备的正常运作的这种方式下,配置、状态监测及管理这些设备。

    允许一个控制器或测试设备通过这条连接智能的发现其他的能够被RDM(远程设备管理)的设备,例如电脑灯或调光柜并远程管理他们。包括远程设置DMX512初始地址的能力,查询设备的错误或统计信息,并可实现其通常是在设备的前面板来完成的大多数配置的设置。 RDM 可以在相同的数据链接上与新的RDM设备或者任何原有的DMX 512产品一起运行,并没有任何性能影响。自从RDM在第一对DMX512链接上运行,RDM要求的唯一的基础构架升级是升级存在的数据分配器实现双向模式以支持RDM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先发送广播指令实现从机的同步,然后从机随机数等待申请ID,等待以忙的时候开始计时

网友A:
ds18b20的二叉树,只要芯片有唯一id就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8b20的二叉树,只要芯片有唯一id就能做

不一样吧,DS18B20多个挂在一起发不会对硬件有损坏。 我担心的是对485硬件的损坏,软件层面上好处理。

网友:
485二个同时发,会有很大的电流的。最好是固定地址

网友:
我觉得现场的设备还是固定地址好点吧,这样子出现某一台链接不上的时候方便排查;当然可能是没有碰到需要动态申请地址的项目。

网友B:
可以关注一下 我写的RDM地址码工具 白菜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关注一下 我写的RDM地址码工具 白菜价

说说原理

网友:
485的收发器总线端的拉灌电流能力都是有限的,理论上不太会损坏接口。

网友:
485是强输出,邻近的竞争容易损坏芯片,但可以把电路改为线与方式,用上下拉电阻,通信距离会有一定影响。

网友:
总线上一般都有加电阻保护吧,而且芯片内部也会有短路保护,485芯片不会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楼和4楼说法不一致,到底会不会损坏

会。485为远距离通讯考虑,驱动能力其实相当强的,5V直接加上去恐怕会损坏电流灌入的设备的端口。

网友C:
方案:主机发送provision命令,等待第一个从机发送相应,然后分配地址1。然后重复这一步骤。最后一个从机相应完毕,主机收不到更多的应答,分配地址过程结束。

网友C:
从机开机可能要弄个随机数表做开机延迟,不然大家一起响应就尴尬了。

网友(2023-06-06):
引用 网友C:
从机开机可能要弄个随机数表做开机延迟,不然大家一起响应就尴尬了。

随机数也会有出现一样的随机数情况,随机bu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方案:主机发送provision命令,等待第一个从机发送相应,然后分配地址1。然后重复这一步骤。最后一个从机相 ...

这样从机都会应答的,因为从机还不知道自己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从机都会应答的,因为从机还不知道自己的位置

线路板上面增加一个霍尔开关
产线上面全部通讯联机之后
利用一个磁铁.从头到尾给从机进行通讯分配id;数据保存进flash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一个加的自动编号方式,编完号自动保存,空号可以直接替换已有编号,一起上难,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网友:
这种须求有在什么场合?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0986-1-1.html

网友:
发明专利:RDM驱动器在线自动编址和RDM总线短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