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后工序切割可能采用“激光切割”

楼主(2019-07-12):
嘉立创SMT是先贴片,后切割,这是公开的秘密,现在用的是机械切割,导致了以下几个问题:
1)因为切割原因,不能贴高的器件,如贴片电解电容
2)极容易撞坏器件

一直想用激光切割,刚试了一款激光切割效果,激光切割最大的不足:
好处就是能解决上面机械切的不足
1)板边严重炭化,发黑,用手摸有黑印子,用刀片能刮下来  如图:
下面图片为放大图可能有点不适:
其实整体效果图还是不错:

用做激光切割能做到另外一个应用,就是现在对于内槽的角很难做到直角,对于激光切割则完全不是问题

网友:
激光好, 如果拼版 邮票孔打到吐血, 太粗又不行 太细又不行

网友:
激光是燃烧 和机械加工有些区别

网友:
这是我的专利啊!哈哈

网友:
氮气保护切割啊

网友:
估计加气体保护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A:
现在好像打的机械孔已经是激光打孔了。

网友:
好,一直在尝试新工艺,有进步 必须点赞。。。

网友:
It is good to know.

网友B:
发黑问题解决了 成本反而会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黑问题解决了 成本反而会降低

这不可能了。靠高温烧蚀不可能解决碳化问题。而且在高压板子上是不允许有碳化的。会引起严重的放电现象。

网友C:
我觉得不可行,原因有三:
1.不好看。这点还能凑合。
2.碳化会导电。
3.玻纤高温下会产生剧毒:二噁英。这个您洗板都很难清除。

网友C:
试想一下,客户一打开包装,二噁英扑面而来的感受,还不说贵司打包测试的同事,光这点就要被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可行,原因有三:
1.不好看。这点还能凑合。
2.碳化会导电。

外观,这个总体来说还行,  第2点,要验证一下,用万用表及微欧表测试一下,第三点,有抽风,还有连接位本身就很小,现在激光切割在SMT行来早就先例,问题可能也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打的机械孔已经是激光打孔了。

只有过小的孔才需要用激光打孔,比如0.1mm,常规还是钻孔,这个各家pcb厂都是有说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过小的孔才需要用激光打孔,比如0.1mm,常规还是钻孔,这个各家pcb厂都是有说明的 ...

没有,上几次做的板子上的定位孔就是楼上这种边缘发黑的。

网友E:
你从背面切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想一下,客户一打开包装,二噁英扑面而来的感受,还不说贵司打包测试的同事,光这点就要被否 ...

:这个确是一个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从背面切不行吗?

要做治器

网友F:
老大总想这这样的高科技, 都9102年了, 网站还不支持7z的压缩包? 到底是程序员懒还是? 普通的gerber文件, 7z压缩后的大小是rar和zip等压缩工具的三分之一甚至10分之一, 理应支持开源的各类压缩格式, 反正后台都基本是调用7z的解压工具.

网友G:
实在无法接受黑乎乎的板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老大总想这这样的高科技, 都9102年了, 网站还不支持7z的压缩包? 到底是程序员懒还是? 普通的gerber文件, 7z ...

你这痛点也太小了吧,压缩的时候选一下格式就行,上传个PCB能有多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在无法接受黑乎乎的板子

板的侧边没有问题,上面网友提到的味道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痛点也太小了吧,压缩的时候选一下格式就行,上传个PCB能有多大容量 ...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 应该有精益求精的态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可行,原因有三:
1.不好看。这点还能凑合。
2.碳化会导电。

玻璃纤维是无机物吧?生成二噁英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碳化导电用万用表测量没有意义,要上高压,用测绝缘电阻的方式测量,如果比正常板子低,那就是不可能接受的。

铣刀刀柄要避开元件很简单,你把板子翻过来,从底面铣就不会有与元件干涉的问题了,不要搞这种影响PCB性能的事(可不要说翻过来就无法固定喔,既然SMT是拼在一起贴的,那治具也只需要一个固定样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玻璃纤维是无机物吧?生成二噁英的原理是什么呢

FR-4玻纤板不是只有玻璃纤维,还有和一些高分子材料复合在一起,还要添加卤素阻燃剂,后两者在高温下都会生成二噁英。剧毒!剧毒!剧毒!不知您试过炸机没有,炸机烧焦的线路板,您会发现这个味道会令您不适和作呕。

网友:
引用 网友C:
FR-4玻纤板不是只有玻璃纤维,还有和一些高分子材料复合在一起,还要添加卤素阻燃剂,后两者在高温下都会 ...

学习了,查了下确实是这样“溴化环氧树脂或添加其它溴系阻燃剂,卤素元素因其燃烧后产生有害物二恶英”
我原来一直以为是芯片里硅的味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好吧,我一直以为是芯片里硅的味道

硅没有味道,是封装的树脂高温分解后产生难闻的味道,也含有二噁英。

网友J:
要用绿光或者紫外激光,这种属于冷加工,不会发黑。苹果的板是用紫外激光器切的,不过他们家的板薄,小功率都可以切,要切1.6mm的板估计功率要比较大,价钱就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没有味道,是封装的树脂高温分解后产生难闻的味道,也含有二噁英。

这个就切割边接位,量非常小,而且做好抽风,我想问题不是太大,板子锣好后寄给客户,这个时候不会挥发出气体吧!
现在大量的HDI钻孔全是激光钻,还有现在大理的SMT切割也是用激光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过小的孔才需要用激光打孔,比如0.1mm,常规还是钻孔,这个各家pcb厂都是有说明的 ...

最近JLC很大的机械孔都是激光打的,内圈是黑的,和钻头打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观,这个总体来说还行,  第2点,要验证一下,用万用表及微欧表测试一下,第三点,有抽风,还有连接位 ...

不是微欧计,是兆欧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用绿光或者紫外激光,这种属于冷加工,不会发黑。苹果的板是用紫外激光器切的,不过他们家的板薄,小功率 ...

这个切不动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你这痛点也太小了吧,压缩的时候选一下格式就行,上传个PCB能有多大容量 ...

7z用户还是很多的,可以照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7z用户还是很多的,可以照顾一下。

请不要歪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就切割边接位,量非常小,而且做好抽风,我想问题不是太大,板子锣好后寄给客户,这个时候不会挥发出 ...

应该如果只是一点点边接位,估计问题不大。拿几十块板试试就好了,然后包装好,放2天再打开,看看有没有味道,如果不是很大味道,估计客户能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是一个问题点

真不建议做激光切割,金属除外,二噁英比较麻烦...  我刚刚才发现我的 SMT  板子的安装孔 居然有烧焦的痕迹,跟小批量的 孔是不一样的,说明 SMT 的 是激光切割的,小批量的是 钻孔的....
有次客户退给我修的板子炸鸡,线路板的烧黑了,变形的,味道很大!!!
如果smt产生二噁英,有诱发癌症的大风险,所以慎重啊!我可能考虑不SMT了...
贵公司员工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所有卤素元素高温下跟有机化合物(譬如塑料)混合燃烧都是大概率可能产生二噁英的...因为我是环保专业的,为什么很多人反对垃圾燃烧厂,因为会产生二噁英,垃圾燃烧难点在二噁英的消除,虽然二噁英在高温下是可以分解,但是卤素元素还在,在降温的过程中还是会再合成二噁英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外观,这个总体来说还行,  第2点,要验证一下,用万用表及微欧表测试一下,第三点,有抽风,还有连接位 ...

的确担心边缘碳化电阻问题,比如一些高压板,开关电源板开槽就是为了解决爬电,就是不知道激光带来的碳化影响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L:
的确担心边缘碳化电阻问题,比如一些高压板,开关电源板开槽就是为了解决爬电,就是不知道激光带来的碳化 ...

激光切割连接位,  连接位是 与其他板子 链接的位置.    大概有5mm长度.         . 开关电源板开槽还是用锣刀.

网友:
水刀切割呢?然后烘干,只要不是怕水的传感器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如果只是一点点边接位,估计问题不大。拿几十块板试试就好了,然后包装好,放2天再打开,看看有没有 ...

整板切割肯定不可能,就5mm连接位,量非常小,下次试一下

网友:
飞秒激光加工,没有热效应。

网友:
问一下玻纤板有没有玻璃纤维?这玩意也致癌,现在有200psc板子,和外壳有点误差,需要打磨,有点怕怕

网友M:
玻纤板(FR-4),玻璃纤维合成板,由玻璃纤维材料和高耐热性的复合材料合成,不含对人体有害石棉成份

网友:
》7z压缩后的大小是rar和zip等压缩工具的三分之一甚至10分之一,
Are you sure? Rar and zip are not that bad. It would be good to have an example.

网友N:
前天收到了贴好的板子,邮票孔部分是激光打孔,孔洞是黑色的,但是掰开以后看,也不是很难看,感觉还可以。

网友:
会不会有烧过的臭味残留?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玻纤板(FR-4),玻璃纤维合成板,由玻璃纤维材料和高耐热性的复合材料合成,不含对人体有害石棉成份 ...

好像掰开后的纤维有害。。。。也是致癌物质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N:
前天收到了贴好的板子,邮票孔部分是激光打孔,孔洞是黑色的,但是掰开以后看,也不是很难看,感觉还可以。 ...

那不是黑孔,是掩孔!

网友:
jlc 部份钢网的包装,味重,薰的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