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树莓派4B 4G版本到了,大家的怎么样了

楼主(2019-07-12):
纯晒图。。。积灰。。。。。。

网友A:
十月份论坛里40元收,不能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月份论坛里40元收,不能再多了。

40只能收尸体,3b 40都收不到。

网友C:
请问多少入手的?

网友D:
没弄个外壳啊?速度当桌面PC用怎么样?

网友E:
结构不好,垫桌子都不方便

网友B:
4要加风扇,不然温度妥妥的高。

网友:
我以为是4G通信,原来是4GB 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月份论坛里40元收,不能再多了。

40我都觉得贵了,我压价3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多少入手的?

51欧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弄个外壳啊?速度当桌面PC用怎么样?

白天有事,速度我觉得当桌面pc估计毛估估够,据说软件还没有跟新以至于youtube看1080p视频暂时会卡。

我现在最期望的就是早点跟新驱动好看1080视频不卡,那就真的可以i当桌面pc了,基本上大部分时间不用开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构不好,垫桌子都不方便

是啊,新MAC pro刮黄瓜丝也不方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要加风扇,不然温度妥妥的高。

一堆散热器和风扇等着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堆散热器和风扇等着呢

加啥散热器,你不会冬天用

网友G:
恭喜入手吃灰利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白天有事,速度我觉得当桌面pc估计毛估估够,据说软件还没有跟新以至于youtube看1080p视频暂时会卡。

我 ...

性能不要想了,有评测我记得是i7 4770的0.1倍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入手吃灰利器

让你失望了,还真不会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性能不要想了,有评测我记得是i7 4770的0.1倍左右。。

0.1倍已经很够用了,我就跑个Python显示下波形做点简单的数字滤波然后当date logger用,很省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啥散热器,你不会冬天用

丢角落吃灰就彻底不用散热器了,还吸尘,说不定还能养小强

网友I:
搭车收楼主的3B+

网友J:
引用 楼主:
白天有事,速度我觉得当桌面pc估计毛估估够,据说软件还没有跟新以至于youtube看1080p视频暂时会卡。

我 ...

能装win系统不?其它都不会,就打算当个移动电脑用用

网友K:
功耗太大了,满载7-8w了,暂时找不到4b的应用场景

网友B:
这有三个报废的3B+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装win系统不?其它都不会,就打算当个移动电脑用用

win还是算了,太费资源了,这种派玩不动。

网友L:
我的PI4B是1GRAM的,发热超级厉害,没有散热片和风扇是不行的。

网友M:
我觉得楼主积灰的可能性比较大,电子这东西,真没用的话不建议买。没有收藏价值,掉价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搭车收楼主的3B+

已经卖了,卖了40澳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装win系统不?其它都不会,就打算当个移动电脑用用

装傻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PI4B是1GRAM的,发热超级厉害,没有散热片和风扇是不行的。 ...

刚刚摸了下确实发热厉害,准备关机上散热器。。。另外我4K屏幕感觉很卡,一会儿上散热器再看看

网友N:
我想问问楼主拿来做什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O:
SO?

装个逼啊

网友:
这个功能好高端,逼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想问问楼主拿来做什么用途?

Python做界面当date logger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楼主积灰的可能性比较大,电子这东西,真没用的话不建议买。没有收藏价值,掉价太快了。 ...

树莓派可玩性还是很高的,真心不会吃灰,我以前都是WIN+C#做项目,现在基本都是树莓派+qt&python来搞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可玩性还是很高的,真心不会吃灰,我以前都是WIN+C#做项目,现在基本都是树莓派+qt&python来搞了。 ...

那是因为你用得到,很多开发板只有在开发测试要么DIY个什么东西才会用。看看你的开发板,是不大部份都在吃灰?我的开发板验证完功能。大部份都压箱底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有三个报废的3B+

能整成这样,佩服,网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整成这样,佩服,网口呢

拆掉了,搞成防水接头了,我这个是24V系统用的,这三个都是调试整烧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是因为你用得到,很多开发板只有在开发测试要么DIY个什么东西才会用。看看你的开发板,是不大部份都在 ...

是的,开发板我手上一大堆,基本都是跑个例程就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楼主积灰的可能性比较大,电子这东西,真没用的话不建议买。没有收藏价值,掉价太快了。 ...

当然有用了,再说了即便是没用,我买来玩也可以啊。4K,可以看1080pYouTube视频,可以开发界面,有SPI和II C接口,这就是我的用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有用了,再说了即便是没用,我买来玩也可以啊。4K,可以看1080pYouTube视频,可以开发界面,有SPI和I ...

排队等收,哈哈哈

网友:
一堆用不上树莓派的人为啥非得排队告诉lz树莓派没用, 要吃灰呢...

这东西, 你要是能整点脚本, 基本上使用范围只受想象力限制. 毕竟大部分时候, 你并不需要多核服务器来干活. 当然, 你说你linux都用不到或者天天训练神经网络, 那当我没说.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可玩性还是很高的,真心不会吃灰,我以前都是WIN+C#做项目,现在基本都是树莓派+qt&python来搞了。 ...

我也有意弄个玩下pyQT,做些软件啥的。 可以省掉一个台电脑啊, 一般项目应用也就串口通信,做下数据保存啥的,要求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我也有意弄个玩下pyQT,做些软件啥的。 可以省掉一个台电脑啊, 一般项目应用也就串口通信,做下数据保存 ...

是的,很多时候上位机就是串口或者网络接收个数据,显示个曲线,保存数据,用PC太浪费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是的,很多时候上位机就是串口或者网络接收个数据,显示个曲线,保存数据,用PC太浪费了。 ...

弄个你做的软件界面看看,一直对在linux下PYQT做的软件效果没有概念。

另外有没有快速上手pyQT开发的资料书籍推荐啊?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P:
弄个你做的软件界面看看,一直对在linux下PYQT做的软件效果没有概念。

另外有没有快速上手pyQT开发的资 ...

我目前做的是用web+java的,另外就是qt做界面,没有用pyqt。

网友Q:
linux下界面就是字符终端,看着数据一行行滚动打印出来已经够装B的了。

网友R:
3b+上了几回电就挂可了,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静电?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做的是用web+java的,另外就是qt做界面,没有用pyqt。

感觉QT 用起来不习惯,要熟悉和调用很多库函数, 还是用C#开发程序舒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觉QT 用起来不习惯,要熟悉和调用很多库函数, 还是用C#开发程序舒服点。 ...

qt用的C++,相对难入门点,会C#相对来说上手会容易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感觉QT 用起来不习惯,要熟悉和调用很多库函数, 还是用C#开发程序舒服点。 ...

现在效率要求不高的,我会考虑用WEB来做,html+js+css效果太棒了,资源也多。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可玩性还是很高的,真心不会吃灰,我以前都是WIN+C#做项目,现在基本都是树莓派+qt&python来搞了。 ...

QT+Python速度如何?我之前也是WIN+C#组合,也想换到树莓派上来,MS的.net core还不支持UI,正愁界面用啥来搞

网友T:
100元慢收3B+

楼主:
引用 网友T:
100元慢收3B+

3B+我卖了20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Q:
linux下界面就是字符终端,看着数据一行行滚动打印出来已经够装B的了。

现在我觉得有个界面才能装逼,当然旁边要搞个黑字符终端然后滚动显示点什么就看起来更高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功耗太大了,满载7-8w了,暂时找不到4b的应用场景

想想家里电灯泡,冰箱,路由器,树莓派这么点真不算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效率要求不高的,我会考虑用WEB来做,html+js+css效果太棒了,资源也多。 ...

主要轮子多,  效果超漂亮

网友K:
引用 楼主:
想想家里电灯泡,冰箱,路由器,树莓派这么点真不算什么

4b的性能也就和2年前手机差不多,旧手机装个termux跑后台服务很轻松,还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4b的性能也就和2年前手机差不多,旧手机装个termux跑后台服务很轻松,还省电。 ...

但是我需要SPI, IIC 接口

网友:
现在国内能买到树莓派4B?

网友U:
引用 网友R:
3b+上了几回电就挂可了,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静电?

估计是你意外断电启动不起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估计是你意外断电启动不起来了吧。

给淘宝店返修去了,不知道要多少大洋。气!

网友V:
引用 网友S:
QT+Python速度如何?我之前也是WIN+C#组合,也想换到树莓派上来,MS的.net core还不支持UI,正愁界面用啥 ...

PyQt 速度不错,就是做界面控制挺费劲,现在本地程序也很少用了,还不如直接用python或nodejs做html5程序,局域网内都可以使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现在效率要求不高的,我会考虑用WEB来做,html+js+css效果太棒了,资源也多。 ...

同感,我现在做上位机都是基于web和go的。未来的界面开发终将被web取代

网友W:
买个星际蜗牛不是更好玩

网友X:
这玩意是自己diy呢,还是可以应用在产品上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W:
买个星际蜗牛不是更好玩

我有白裙辉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玩意是自己diy呢,还是可以应用在产品上量产?

我自己玩

网友Y:
引用 网友B:
40只能收尸体,3b 40都收不到。

40只能收个外壳,哈哈!
这货售价本身就很便宜,可惜不是不全部开源。
用来当开发板学习的,还是beaglebone black比较好,全部开源,连JTAG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V:
PyQt 速度不错,就是做界面控制挺费劲,现在本地程序也很少用了,还不如直接用python或nodejs做html5程序 ...

我就是用在本地设备里的,网络倒是不多,评估过electron,感觉nodejs还是没有本地代码效率高

网友:
node脚本即时解析效率低,pyqt可以部分编译打包,QT界面用起来还不错,只是本机程序的话,用这个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Y:
40只能收个外壳,哈哈!
这货售价本身就很便宜,可惜不是不全部开源。
用来当开发板学习的,还是beaglebo ...

这玩意的定位就是爱好者的玩具,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玩具。BBB也是相当好用就是了

网友Z:
大神是在哪买的啊,我在某宝上下单说这月底,半个多月了还没到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Z:
大神是在哪买的啊,我在某宝上下单说这月底,半个多月了还没到货啊。

Pimoroni买的,运费51元人民币

网友:
预定吃灰4B一块。。10月交货即可

网友:
多少钱买的?我的二手2b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同感,我现在做上位机都是基于web和go的。未来的界面开发终将被web取代

为啥放弃php和luci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K:
4b的性能也就和2年前手机差不多,旧手机装个termux跑后台服务很轻松,还省电。 ...

你在termux上跑了啥东西呢

网友AA:
引用 网友K:
4b的性能也就和2年前手机差不多,旧手机装个termux跑后台服务很轻松,还省电。 ...

还是树莓省电吧,安卓随便都上3w,树莓很多时候在1.6w-3w之间

网友K:
引用 网友AA:
还是树莓省电吧,安卓随便都上3w,树莓很多时候在1.6w-3w之间

不知你从哪里得到的结论,手机的cpu可动态调节频率和核心数,功耗优化到了极致,把手机不用的外设和应用全部关掉跑相同应用比树莓派要省电的,我实测小米2s,2000mah电池跑一个web服务应用可以续航10几个小时没问题的。树莓派根本不适合电池供电的,设计者没考虑功耗的问题,睡眠或者待机模式都没有。

网友K:
引用 网友AA:
你在termux上跑了啥东西呢

也许有其他方案,只能说各有所爱,现阶段go和h5是我理想的桌面设计方案。

网友AA:
引用 网友K:
不知你从哪里得到的结论,手机的cpu可动态调节频率和核心数,功耗优化到了极致,把手机不用的外设和应用 ...

我用功率计测的,

手机的cpu可动态调节频率和核心数,安卓手机有哪些专用软件干这些都呢

网友AA:
引用 网友K:
也许有其他方案,只能说各有所爱,现阶段go和h5是我理想的桌面设计方案。 ...

go经常要去github拖一堆文件下来,感觉一点都不干爽

网友K:
引用 网友AA:
我用功率计测的,

手机的cpu可动态调节频率和核心数,安卓手机有哪些专用软件干这些都呢  ...

手机系统自带,不用管理软件。功率怎么测的,手机屏幕、4g以及其他不用的软件和服务关闭了吗?手机功率怎么用功率计测,能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A:
go经常要去github拖一堆文件下来,感觉一点都不干爽

包管理有新的方式了go mod,编译时会自动下载引用的包

网友AA:
引用 网友K:
手机系统自带,不用管理软件。功率怎么测的,手机屏幕、4g以及其他不用的软件和服务关闭了吗?手机功率怎 ...

屏幕关闭了,只开了wifi

测的满电情况下,继续充电的功耗
usb口带电情况下,优先使用usb口电源,不使用电池?

网友K:
引用 网友AA:
屏幕关闭了,只开了wifi

测的满电情况下,继续充电的功耗

这样测应该不行,满电插usb,手机也是用电池的电,不信你拔掉电池,手机是不工作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K:
这样测应该不行,满电插usb,手机也是用电池的电,不信你拔掉电池,手机是不工作的 ...

满电插USB,充电器功耗,可以近似作为手机功耗?

网友K:
引用 网友AA:
满电插USB,充电器功耗,可以近似作为手机功耗?

我也不太懂,但这样测得功率应该是用问题的,最可靠的测量方法应该是把电流表串到电池和手机之间吧,不知道是否 有更好的测量方法。

网友:
没弄个外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不太懂,但这样测得功率应该是用问题的,最可靠的测量方法应该是把电流表串到电池和手机之间吧,不知 ...

只看最外面的消耗吧,考虑电源效率,电池效率,综合起来就很复杂了

楼主:
没钱另外也没找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