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12Khz雾化片的三脚升压电感参数如何选?

楼主(2019-07-12):
另外,三脚电感的三个脚怎么区分啊?

网友A:
长脚的接雾化片,做过补水仪,都是用这种电感。

网友:
三脚,难道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
不同厂家做的不一样吧
是不是现在都用个头大一点的方形小变压器,三角电感比较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脚的接雾化片,做过补水仪,都是用这种电感。

你可以做补水仪的单片机程序吗?

网友:
可以用电阻档来区分,先判断出中心抽头接VCC,然后再测内阻小的是初级接驱动管,内阻大的接雾化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做补水仪的单片机程序吗?

可以。

网友:
给你对照下

网友B:
加我QQ,要按照我的电路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做补水仪的单片机程序吗?

这个程序一般都可以做的吧

网友(2019-08-15):
驱动这块的原理图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1-05-04):
引用 网友B:
加我QQ,要按照我的电路来做

驱动电路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