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bond的W25Q64JV 比 W25Q64FV便宜很多, 性能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9-07-12):
这两个flash的主要差别在哪里?有哪位知道吗?

网友:
没看过手册,依稀记得尾缀和电压有关

网友A:
手册命令 也没提到 J, F, B是什么
JV比FV速度快

网友:
网上查了下,电压范围是一样的,FV的读写方式多了个Q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命令 也没提到 J, F, B是什么
JV比FV速度快

又快又便宜,我喜欢。主要是担心寿命和搞干扰性能不同。

网友B:
JV是新出的3.3V的,和以前的老型号兼容(但增加了部分指令),另外有FW是1.8V的,千万不要买错,焊到板子上直接挂掉! FV和BV是以前的3.3V老型号,貌似比较难买了。这破元件型号很容易混,一不小心就掉坑,用之前最好是下载pdf确认一遍。

网友:
新便宜性能高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V是新出的3.3V的,和以前的老型号兼容(但增加了部分指令),另外有FW是1.8V的,千万不要买错,焊到板子上 ...

1.8给3.3不会挂,只是编程会出错。。片内电荷泵电压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8给3.3不会挂,只是编程会出错。。片内电荷泵电压不一样。

不会出错,也能用,而且基本不会出问题,当然最好不要混用。

网友:
JV不支持pin7的hold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给3.3不会挂,只是编程会出错。。片内电荷泵电压不一样。

   之前用25Q64FV调试好的程序,后来采购买成FW了,结果芯片用不起来(看过pdf,FW用3.3V是严重超范围使用了,我就以为是芯片挂了),想让采购重新买FV的,结果买不到了,只买到了JV,原以为那几个控制脚不接电阻直接上拉到电源会出问题,结果倒是能正常使用的,我不用hold等特殊功能,也不用QSPI,只是软件SPI一位数读写。

网友:
有一次用将华邦的SPI FLASH焊反了,都冒烟有味道了,结果拆掉重新焊接回去,一样正常工作,还是挺皮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出错,也能用,而且基本不会出问题,当然最好不要混用。

我已经出错了。两者电荷泵参数不同(擦写需要高电压击穿浮栅)

网友:
W25Q64JVSSIQ 是新版本型号,替代W25Q64FVSSIG,W25Q64FVSSIG基本上提产了,所以最新的版本型号价格会比较优惠。

网友(2019-10-24):
建议使用W25Q64JVSSIQ,之前有一批使用W25Q64FVSSIG产品大概率经常进不去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