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真彩界面TFT白光T12电烙铁(已开源)

楼主(2019-07-12):
T12 白光烙铁也是电子DIY中一个非常经典的项目,以至于T12白光DIY烙铁也是广大爱好者和专业人员的标配工具;T12的整个电路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温控系统,因此把代码稍微改制,就可以实现各种温控器的方案;

T12目前大多数采用12864的OLD方案在做,少数低端的还在使用数码管,为了彰显豪华版的T12,我们决定拿2.8吋的shmictrl液晶屏来做,这样显示就可以足够豪华

为了做这个项目,某宝上买了一个最低档的套件,说实话,就是买个手柄,怕烫到自己。 好了,废话不多说,上图:

利用原来的外壳做个一个支架,连接屏幕。

电路上采用标准的T12 控制:

加热部分:

PWM 信号控制MOS给烙铁头加热

烙铁头热电偶信号放大:

一个标准的运算放大电路,放大信号约200倍

电源部分:

40V以下均可以输入,转成5V,供屏幕和单片机使用 其中C12预留焊盘

全部的原理图,请参见:  E*****在线PCB编辑中:   AA*****.cn/zhqsoft/shmictrl-28-t12

实际PCB以及接法

图中预留了ESP12s的位置,理论上可以做成物联网烙铁,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只是预留。

核心控制算法
有人觉得控制算法很神秘,其实很简单;

int TAD=0;    //温度AD值
int pwm=327;    //占空比一半
int setupAD=900;    //设置的AD值

void ctrl0(){
    if (TAD<setupAD-100){
        pwm=65535;    //100%
    }
    else {
        if (TAD>setupAD){
            pwm=100;    //基本相当于关闭
        }
        else{
            //自动计算PWM
            pwm=(setupAD-TAD)*65535/100;
        }
    }
}

这个函数就是控制算法,可以看到总共没有几行代码,大致的意思是每次获取温度测量的AD值(TAD)之后,调用一下本函数,根据目标AD值(setupAD)来计算一下需要加热的PWM占空比;

可以看到,当TAD与目标setupAD 差值比较大的时候,100%全力加热;当100以内,根据差值大小动态按比例调整PWM值;当温度超过预设温度时,给一个非常小的PWM维护,当然也可以测底关闭;

当然这只是原理,实际请参见源代码,多个几个分组。

界面:

实际效果:

从80度上升到250度,实际焊接无明显降温。

50度上升到450度。

相关资料下载:

原理图与PCB      E*****  在线PCB设计中:      .cn/zhqsoft/shmictrl-28-t12

sHMIctrl工程文件(源代码) :
因论坛不能上传其他类型文件,请使用工程时,将.zip 改成.sz  ,直接看代码的,可解压后,work目录下app目录下是每页的源代码   com目录下是各控件的源代码

网友A:
楼主界面做的真漂亮  用的什么GUI      选项还少个环保锡。

网友:
虽然用不到,但是还是给个赞!

网友:
这界面……一下想到了 Win98 时代的审美

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哈,以前自己也搞过

网友:
高级,这么大的屏幕

网友B:
界面很高档,楼主有没有测试下实际升温速度,温控精度,实际功率之类的参数?和标称值相差多大?

网友:
这个曲线,还是很叼的

网友:
这是啥GUI做的

网友:
界面真漂亮,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界面做的真漂亮  用的什么GUI      选项还少个环保锡。

shmictrl 的控件体系 ,环保锡这些文字都可以自己设,设置界面有中文输入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shmictrl 的控件体系 ,环保锡这些文字都可以自己设,设置界面有中文输入法 ...

我是说你少了个环保锡的温度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界面很高档,楼主有没有测试下实际升温速度,温控精度,实际功率之类的参数?和标称值相差多大? ...

如果需要精确,就需要自行校准,校准之后精度度是没问题的

网友:
界面真漂亮,看着真不错,顶一下

网友:
感觉功能不错,就是有点浪费啊,一个烙铁上彩屏,不太实用,还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少了个环保锡的温度参数

我是说这里点进去就会出现拼音输入法键盘,自己改,想改成什么就输入什么,然后在界面上长按按钮,就可以设置成当前温度,单击按钮,可以使用设置的温度

网友:
您这是限幅比例算法,等于阉割了I和D的PID。另外界面很win98,很国人风,很像木桶饭的菜牌,谈不上豪华吧

网友:
还是数码管的实用,哈哈

网友C:
必须支持,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这个是这个坛子的不同之处,很多工程师愿意分享自己的老公与心得。

网友:
支持一下,彩色更诱惑力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支持开源精神!

网友:
收藏,屏好看,就是这样放着不协调。

网友:
楼上有朋友说浪费,不实用之类的, 其实不知道什么是工匠精神,日本有个家庭作坊,祖孙几代都是研发制作螺丝的,他们的螺丝在市场供不应求,比那些大厂做的都好,有很多国人就质疑,简简单单的螺丝值得几代人去投入吗?不是浪费吗?

网友D:
原理图在哪里?没见有下载阿

网友:
做的很不错,支持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在哪里?没见有下载阿

本论坛屏蔽url

百度  E*****   是一个在线绘制PCB的在线工具,然后后面跟: /sHMIctrl   这个开发组,应该能找到

我也没办法,看样子阿莫对这个网站有意见,输不进去

网友E:
其实回归洛铁的本质:焊接

我只要求 恒温准确  和回温快 (这个焊接大面积敷铜的电路板十分有效)

再看楼主的控温算法,而且还鄙视温控算法;

洛铁的功能做好了,装个彩屏叫做锦上添花;

基本功能都成问题,配个彩屏就叫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回归洛铁的本质:焊接

我只要求 恒温准确  和回温快 (这个焊接大面积敷铜的电路板十分有效)

呵呵,那是原理算法,实际中还需要变频控制(实际上修改定时器)和多分组,反正是开源的,实际请参见源代码;帖子中当然要把算法简化而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回归洛铁的本质:焊接

我只要求 恒温准确  和回温快 (这个焊接大面积敷铜的电路板十分有效)

人家开源,技术问题可以讨论,别喷吧

网友:
厉害,顶顶顶,存储功能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论坛屏蔽url

百度  E*****   是一个在线绘制PCB的在线工具,然后后面跟: /sHMIctrl   这个开发组,应 ...

啥也看不见,打包上传到这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其实回归洛铁的本质:焊接

我只要求 恒温准确  和回温快 (这个焊接大面积敷铜的电路板十分有效)

或者你也开源一个咯,那样的话大家也支持你,若有人把你回复楼主的话原话回复你,你啥感受?

网友:
开源图纸用KICAD好点

网友:
赞一个楼主开源精神

网友:
支持楼主的开源精神,曲线显示我觉得很有意思。 赞一个

网友:
支持开源,可以讨论,LZ值得尊重!

网友:
第一眼,注意的就是温控算法。你的算法适合加热和散热都比较快的情况。对于加热快,散热慢的系统,可以预估加热到目标温度后,停止加热,温度仍然会上升,温度上升幅度和持续时间跟散热条件有关,对某些系统来说超出10度,持续10分钟都可能。

网友:
请问有成品卖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者你也开源一个咯,那样的话大家也支持你,若有人把你回复楼主的话原话回复你,你啥感受? ...

你看看楼主所谓的开源吧:

http://www.shmictrl.com/

别人是公司运作的,做HID人机界面的,楼主开源的是的基于别人家HID人机界面的工程代码呀,  还有附送了 10行 的温控代码给你

你不买他家的屏幕,你做一个出来试试

这帖子说开源,倒不如说是个软文

网友:
哈哈  这才原创呢,点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
谢谢!!!开源学习下过程。

网友:
搜了下京东,这屏不大价格不便宜

网友:
就冲这大屏也要给楼主顶一下

网友:
这是我见过,最洋气的电烙铁

网友:
做的挺好的,还开源了,挺不错,可以造福一些人

网友F:
看楼主描述,算法不是用pid?

网友:
支持开源,但感觉来踢XXXX馆的

网友:
画蛇添足

网友:
虽然用不到,但是还是给个赞!+1

网友:
我感觉T12要做的越小越好,方便携带。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必须支持,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这个是这个坛子的不同之处,很多工程师愿意分享自己的老公与心得。 ...

老公??????

网友:
有实体按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公??????

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描述,算法不是用pid?

向来算法都是人想的,当熟悉一个器件的特性后完全可以整理自己的算法;
T12的热电偶和加热棒是在一起的,因此只能停止加热才能读取温度,因此达到了以下特点,我总结下:
1、温度加到1200,停止加热,立即读取温度,会发现温度立即下降到800多,然后缓慢下降;说明热电偶和加热体离的很近,变化中读取的值都是虚值;1200 800这些指的是AD值
2、高速加热的时候不能频繁检测温度,这会让加热效率不高
3、焊接时,如果不频繁检测,不能及时给出加热,这会导致焊接点时时化时不化,不能使用
4、由于第一项的问题,加热需要过冲加热,但又不能过大,过大温度将不受控制
因此:
只需要解决以上问题,就根本不用管算法问题
解决办法:
1、分段实施,远段进行全力加热,少检测
2、变频模式,远端检测时间间隔长,近段检测时间间隔短
3、中段进行过加热
4、近段进行高速检测,平衡加热

以上四个算法很简单的解决问题,不要迷信算法,要做实验理解器件善于总结和分析,一切事务没有想象中的复杂。

另外,我习惯用AD值的整数运算来控制,而不用浮点值来控制,因为单片机整数的计算更快捷。

网友:
烙铁侠又出山了,以前在7135及那个精简版留下不少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来算法都是人想的,当熟悉一个器件的特性后完全可以整理自己的算法;
T12的热电偶和加热棒是在一起的, ...

有能力!是独创,可以提不同看法,别喷!

楼主:
别管用什么,我觉得开源最主要的标准是:广大爱好者是否可以照着资料仿制;
用的器件只要是可以买到的标准器件(非定制器件),就可以;
按照您的标准,貌似坛子里用安信科的物联网模块(比如ESP12)做的东西也不算开源?

对了,下一步,准备拿这种模式挑战数控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来算法都是人想的,当熟悉一个器件的特性后完全可以整理自己的算法;
T12的热电偶和加热棒是在一起的, ...

牛人,把这东西都给摸透了

网友:
oled有开源的,我做了几个。三年才用坏一根烙铁头,好羞愧呀

网友:
功能很强大,支持一下

网友:
为这个设计点赞,看介绍使用也比较方便,不同的焊接一键到达

网友:
开源的东西,为楼主点赞!

网友:
这个界面是真的漂亮。

网友:
顶一个,感谢开源!

网友:
支持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公??????

劳动----------------

网友H:
我在想,要是用I7的CPU+24寸的液晶显示屏做这种烙铁,会不会热得更快、焊得更好呢

网友:
骚得不行,再加上蓝牙或LAN连接上位机,长期记录温度曲线,无敌了。

网友I:
界面不豪華,沒有抗鋸齒,如果是我,會選用 ingenic $2.5 左右的帶片上 64MB 內存、可以跑 1GHz 的小體積 CPU 跑 Linux。可以用 QT 或 HTML5 開發,更方便快捷,效果會好很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界面不豪華,沒有抗鋸齒,如果是我,會選用 ingenic $2.5 左右的帶片上 64MB 內存、可以跑 1GHz 的小體積 C ...

你说x1000e?有这么便宜吗,我记得得30来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在想,要是用I7的CPU+24寸的液晶显示屏做这种烙铁,会不会热得更快、焊得更好呢 ...

会,建议用I9,我试过,确实比i7热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说x1000e?有这么便宜吗,我记得得30来块钱

x10--,資源比 1000 還多一些,後面兩個數字我不方便透露,之所以沒有公開,是因為很多型號是給大客戶專門定制的,但部分型號也會給小客戶用,你有案子想用可以聯絡深圳君正,他們會給你推薦最高性價比的型號。

這個系列雖然是 BGA 封裝,但只需要 2 層板就可以,官方核心板引出所有線都是 2 層板搞定。

网友:
为楼主的开源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支持,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这个是这个坛子的不同之处,很多工程师愿意分享自己的老公与心得。 ...

我好像没有看到多少个分享自己的老公。。。。

网友:
这个 GUI 处理得很好,佩服了!...

网友:
不错,界面很漂亮,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赞,温度曲线的功能不错

网友K:
弱弱说一声,野火T1X智能焊台也即将登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弱弱说一声,野火T1X智能焊台也即将登场

啥烙铁头

网友:
不错,装个盒子就可以生产XX智能焊台了

网友:
界面好华丽

网友:
支持开源,原理也说的明白清晰。

网友L:
那块屏幕的代码也开源,就叫开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界面不豪華,沒有抗鋸齒,如果是我,會選用 ingenic $2.5 左右的帶片上 64MB 內存、可以跑 1GHz 的小體積 C ...

的确也可以用全志或者是新塘的u,不过在做产品的时候还是要考虑成本的问题。像采用这个屏,全套的控制板能控制在80以下。如果采用您说的那些芯片,加上晶振,加上多电源系统,加上其他的。一个控制板可能就得将近小200。反而在市场竞争力上会造成下降。一般来说,大芯片带7寸以上的屏会比较好一些,成本会显得比较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弱弱说一声,野火T1X智能焊台也即将登场

野火的焊台好像还是12864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块屏幕的代码也开源,就叫开源了

对于带系统的成品方案来说,每种厂商都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您在iPad上开发一个APP,然后APP开源,却不能要求iPad也开源。只要市面上能买到这类产品。能够让用户进行直接资料性质的制作,就算开源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能模块,实际上内部就带单片机了,用户只要通过串口或者是spI口或者I2c读出模块儿,处理好的数据,就可以使用。没必要说应用这些模块儿的项目就必须要求这些模块的源代码也开源才能用

网友:
学习下,一直用pid

网友M:
请问热电偶信号放大电路中二极管D1起什么作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的确也可以用全志或者是新塘的u,不过在做产品的时候还是要考虑成本的问题。像采用这个屏,全套的控制板 ...

自己做,单 cpu 搞定,集成度更高,价格比买第三方串口屏便宜。畢竟,這些 cpu 主要是為價格敏感的消費電子服務。
除了一顆本來就少不了的無源晶體和 3.3V 電,另外增加 1.8V 和 1.0V 兩路電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热电偶信号放大电路中二极管D1起什么作用?

运放输入电压 在系统加热时候需要承受24V电压幅值。二极管起限幅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己做,单 cpu 搞定,集成度更高,价格比买第三方串口屏便宜。畢竟,這些 cpu 主要是為價格敏感的消費電 ...

这个屏也是单IC搞定,含存储器,无晶振,无多电源,做T12烙铁无需辅助MCU,应该集成度更高吧;

网友N:
看到lz写的“物联网烙铁”,忍不住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到lz写的“物联网烙铁”,忍不住笑了

技术上是可以做的,搞一点什么工作量 统计、排行、日期、天气显示、万年历之类的还行;
等一开机:  显示:您烙铁8秒可以化锡,已经超过了xx%的同行

越想越哈哈

楼主:
应坛友要求,嘉立创贴片贴了几十片,因阿莫不允许放链接,因此需要的请私信我;10元一片含零件单不含屏,这个绝对福利,没有赚一分钱

网友O:
引用 楼主:
应坛友要求,嘉立创贴片贴了几十片,因阿莫不允许放链接,因此需要的请私信我;10元一片含零件单不含屏,这 ...

串口屏,有没有扩展PWM和外中断的?多扩展几个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串口屏,有没有扩展PWM和外中断的?多扩展几个GPIO。

带6个IO,可入可出,可AD,其中2路带PWM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6个IO,可入可出,可AD,其中2路带PWM

48元的有这些功能吗?
多带几个GPIO,一个串口屏,就可以做产品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回归洛铁的本质:焊接

我只要求 恒温准确  和回温快 (这个焊接大面积敷铜的电路板十分有效)

你来个比较好的恒温算法给大家学习学习,或者和楼主的对比下

网友P:
做个示波器吧,彩屏防电烙铁上是否奢侈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技术上是可以做的,搞一点什么工作量 统计、排行、日期、天气显示、万年历之类的还行;
等一开机:  显示 ...

请问一下,你的串口屏,如果我要显示保存在我的MCU的数据,比如像表格一样的数据,是否是我的单片机发送所有显示的数据到串口屏上,然后串口屏再更新显示?如果我一屏的数据要显示,那不是一次要发很多字节?这样会不会很慢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一下,你的串口屏,如果我要显示保存在我的MCU的数据,比如像表格一样的数据,是否是我的单片机发送 ...

这是智能屏不是普通的串口屏,内部可以跑代码的,有自己的存储区,可以分开传数据,也可以集中传,并且可以写函数来处理上传的数据;
有数据绑定的机制,绑定好,你不需要管界面在什么位置,遇见即刷;
本身也有存储器,可以固化,掉电不丢失
整个电烙铁的全部算法都写在里面没有动用外置的辅助单片机

网友:
这个厉害!必须定一个⋯⋯

网友:
这T12烙铁够豪华

网友:
太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做个示波器吧,彩屏防电烙铁上是否奢侈的

示波器单片机算是别想了,一般极限频率1M,价值不大;我觉得要弄至少得fPGA,不过现在示波器很便宜,千元左右,而自己搞下来含外壳500+,貌似意义不大;烙铁这种再怎么搞,也就是100~200元,控制板几十元;还是玩的起的

网友R:
你好!!!没有看到电路喔?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好!!!没有看到电路喔?

估计是阿莫对那个在线画PCB的网站有意见,没法发布url , 可从 http://shmictrl.com/  中的文档栏目最后面的资源下载中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阿莫对那个在线画PCB的网站有意见,没法发布url , 可从 http://shmictrl.com/  中的文档栏目最后面 ...

好的 谢谢

楼主:
最新固件发布:
1、增加了待机,支持手柄滚珠开关,滚珠开关在手柄一端接地,一端接主板sleep
2、重新优化可控温算法,以及优化了滤波算法,显示加热速度更快
3、增加了NTC,可以在手柄或机箱内安装ntc,ntc型号:MF52A103F3435 (A1) ,没有装ntc的话,系统恒定认为NTC室温28度;接法一端接GND,一端接主板ntc
4、增加了蜂蜜,可以选用无源的蜂鸣器,板子上有接口,注意正负极
下载参见原下载地址,新固件已经覆盖老固件,源码同步更新。

网友:
好东东帮顶!
从来没用过T12烙铁,请教一下,T12和奥科以及快克203之类的高频烙铁有何区别?

网友(2020-03-12):
温度传感器在铁头上吗?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