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店上万的助听器和网上几百元的主要差在哪?

楼主(2019-07-12):
我爸上年纪了,有些耳聋。去检测说是中度耳聋。需要配助听器。去门店试戴了一款一万多的效果很好,回到家又试了几天感觉没有之前试的时候好而且电池用了三天就没电了,准不订了。我在网上看某宝上样子差不多的助听器也就几百(还有一百多的),我知道里面的东西肯定不一样,不过,非常想了解上万的助听器到底好(贵)在哪里?如果多出来的只是人工和门店租金费用就没必要买他们的了?

网友:
便宜的就是个放大器,一般老人用的,反正能听到就可以了,贵的,会先测试听力,根据不同的频率,调整不同的放大倍数,避免直接放大声音导致耳朵再次受损,基本这个区别。

网友:
自己做一个,可以调频段的

网友:
上万的可以分段调节增益,类似均衡器,而且外壳是根据具体客户的耳形定制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骨传导之类的高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骨传导之类的高端的

没,,,,,,,,,,有

网友:
有骨导助听器vlike,买这个吧

网友B:
能介绍下什么门店吗,去哪些实体店能买到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介绍下什么门店吗,去哪些实体店能买到这些

专门卖助听器的商店,一般城市里都能找到吧?瑞声,海之声等等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大概了解了!不过作为搞电子的还是有点不甘心买上万而且还不是很好用的助听器。

网友:
门店会不会是坑一个算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大概了解了!不过作为搞电子的还是有点不甘心买上万而且还不是很好用的助听器。 ...

而且你更加不甘心高端助听器电池不是充电的,是抛弃式的。

我有个朋友买助听器花了一万多,还同时买了几千元的电池。

网友:
亲耳试过,4万助听器与百余元数字助听器(非模拟)效果差不了2两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你更加不甘心高端助听器电池不是充电的,是抛弃式的。

我有个朋友买助听器花了一万多,还同时买了几 ...

锌空电池,是耗材的。
我老丈人也失聪的,还好我厦门大学同学,在自己创业做这块的,每年出厂价,跟他们买两次电池回来屯着。
时常也跟我同学探讨这块的发展趋势,BLE+APP,走消费电子发展方向。
再然后,其实Iphone内置就有MFI(Made for iPhone),蛮有人文关怀的。
https://www.apple.com/cn/accessibility/iphone/hearing/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大概了解了!不过作为搞电子的还是有点不甘心买上万而且还不是很好用的助听器。 ...

楼主,那 2、3、4 楼说得都是正确的,我记得在 2017 年看了日本的一个医学节目,就是在讲年长者听觉退化的状况与现象,
其中,我们的耳膜牵引着耳骨,在传入听觉神经至丘脑,而之后丘脑会将讯号送至大脑来进行声音的分析及理解等等等...
这节目主讲是耳鸣的问题,我们的听觉神经传导约略有分低、中、高三种,而年长者大多是先会发生高频段神经传导的退化。
所以一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大多都能听的到 20KHz 的频率,然而年长者有时甚指只能听到几 KHz 的频率,而某年长者的丘脑就发生了变化!
日本的那医学的节目为了证实丘脑的变化找了二十多位从未发生耳鸣的年轻人分别进入了世界级声波的暗室待上 15 分钟,而耳鸣就发生了!
这是日本医学于 2015 年的研究报告,指出若耳传导神经(假设是高频)长时间没收到讯号,丘脑会擅自将没收到的频域将其的 GAIN 调到最大。
因为传导神经没讯号而丘脑自作主张的将讯号放大到最大,其结果就是一堆杂讯被放大后送至理解的大脑去分析,因为是杂讯所以就是耳鸣的感觉。
但这不是套用到所有年长者,多数人听觉神经退化而丘脑也不会擅自将 GAIN 调大,那这就是一般我们所称的耳背,即是听力受损或退化所造成的。
那些可以调整频域均衡器功能的助听器,是需要耳科医生操作后将参数写入到那助听器内,去主动放大与刺激患者那些退化频域的神经而达到疗效,
在于全域均衡及刺激那些衰退频域的听觉神经产生物理性的这治疗,那段节目说得很清楚,深入浅出易于理解,所以这项医学研究在 2015 年获奖了。
大致上就是我上述讲的这些了,若要购买带有均衡调整器的助听器,是要在医疗院所内进行测试与调整后由医生将频域的放大值写入到助听器内,而不是自己捣鼓就行滴!...

网友:
估计音质也不一样,比如听个歌,同样都是耳机,有9块9包邮,有几千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 2、3、4 楼说得都是正确的,我记得在 2017 年看了日本的一个医学节目,就是在讲年长者听觉退化 ...

谢谢您的回复!
我爸是年轻工作时损伤过听力,他的情况应该不是普通的退化。之前我也是相信科学的:),不过测过听力,经专业人士调教参数配的耳机也不是很好用,有时管用,人多了之后就不好使了,电池用不了几天就没电……
这让我对这套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困惑,于是就有了这个帖子。我想我需要整理一下思路,再继续解决我爸的耳朵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E:
我家小孩的助听器,折后1.5W,刚配的,音质就跟几块钱的玩具一样,当然里面的其他技术含量就不太懂了

网友:
感觉这种行业也是暴力,真的太贵了

网友:
还有一个牙齿治疗也是很暴力的

网友:
看过造物小百科里面制作助听器的过程

网友:
几百块的广场舞音响和几万块的HiFi 音响的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家小孩的助听器,折后1.5W,刚配的,音质就跟几块钱的玩具一样,当然里面的其他技术含量就不太懂了 ...

或许是你自己听着感觉像玩具的音质,因为你的耳朵是正常的。小孩耳朵应该是某种频段的响应不正常,所以助听器也要专门放大某些特定的频段,歪锅配歪灶,这样结果恰好能正常
你听起来正常的就是没有选择性的放大了所有频段,那就是淘宝上的玩具,不能真的给耳朵有问题的人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或许是你自己听着感觉像玩具的音质,因为你的耳朵是正常的。小孩耳朵应该是某种频段的响应不正常,所以助 ...

正解.

网友:
多年前我有做過mfi的中續器. 要求不是那麼低的. 軟件是請了一個外緩.亞太區沒有尋到人弄.現在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1-05-26):
体积小的助听器,老人 根本不会调节。

用手机 和 耳机,代替是一种好的方法。
请问,有什么免费的APP推荐?

网友:
之前在西门子助听器公司待过,贵的助听器内部都是低压DSP可以进行不同频段增益修正,0.9V供电 1mA 的供电电流,助听补偿是每个人依据实际听力损失处理的,效果好但贵。
便宜的就是简单的放大电路了。

如果是小孩,还是一上来就数字式的吧,耽误不起。
中老年人,量力而行吧。

网友:
那天群里聊天,我小姑说也买了一个,9K,我一听,就想被骗了。后来说是1个9K,左右2个要算乘2 。我马上发了一个几千块一对的京东链接给她。后来说她那个1.8W的付款了,退不了。我赶紧回了一句:贵应该是有贵的道理的,省的她老人家心痛买贵了。
后来问了一下,据说是有效果,但还是说有问题到回店里面去调了几次。
我的感觉,不差钱,可以去买专门卖助听器的。
现在有些大品牌的做耳机的也在出带助听的耳机了,我会首先推荐买大品牌的公开网上可以买到的,而不是专卖店里面的,
你不知道专卖店卖上万的,可能还没有几百的好,只是宣称可以专家帮你调EQ。
(PS:特别是感觉自己在这个音频行业混,咋就也被忽悠呢!)

网友:
三星的带耳机插孔的手机有听力修正功能。可以看听力曲线。

网友(2022-01-22):
老爸以前有美尼尔氏综合征导致耳鸣+听力受损,前几年去广州订制了一个1W多一对的助听器,先测了听力再根据耳道形状订制,用起来效果很一般,容易啸叫,而且老爸说很多东西还是听不清楚。医生说这个助听器的声音要想办法适应,学习他的声音效果,但适应了很久都达不到很好效果。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这个我真想好好的说一说,我妈与我姐都去专卖店买了西门子的助听器,说的是测试听力曲线,那时我也体验了一下,觉得有点不靠谱,首先测试的小房间才1~2平方大,
没有感觉到明显的隔音效果,二是操作收很随便,一遍测试后就匆忙地让你交钱(2个2万多),做耳模,一般老人对中高音很迟钝的,所以一遍觉得有点随便,我姐那个在杭州配的稍微好一点,收到耳机以后,经常出现啸叫,
一个可能是耳机没有到位,让他有正反馈的通路,这样也会更加损伤耳朵,压紧会好一点,但是长时间有点不适,至于电池的续航能力。其实也只能这样了。毕竟一直处在放大状态,所以现在大部分是放在那里,觉得效果不是很好。
我个人觉得假如骨传导有的话还是最佳选择,不过会不会出现皮肤都震动红了,耳蜗的信号还很少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有用过骨传导的坛友,解惑一下?

网友:
觉得老人能听到的频域很窄,毕竟九十多了

网友:
理解错了……

网友:
听说贵点有些是根据你的耳朵建模的,这样匹配你的耳朵的结构,戴这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