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希望嘉立创恢复亮黑阻焊

楼主(2019-07-12):
我的产品都是小批量,外观干净程度要求很高,  哑黑对于我手里普通有铅的PCB,并未带来档次的提升,相反大大增了洗板的成本,相信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遇到。

----------------------------------
关于洗板方式和洗板水:我们将板子放在浸泡在有洗板水的海绵之上,再用自制洗板机刷(剑麻的毛刷轮在旋转),这样洗出来的板子,正面不会发白,也不会污染,背面干净不粘手。亮黑和其他颜色的板子一刷就干干净净。
哑黑的要刷3-4遍才勉强干净,哑黑的在生产过程中容易有划痕,正面脏了也非常不好清理。

综上,希望JLC能恢复亮黑。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做的板子,哑黑型号最近以更换,漂亮到有人想给我发红包就是用最新的哑黑生产(此型号就从这客开始),现在贴片机不能感应也解决了,对于焊接洗板的问题你可以对比测试一下!

网友B:
什么海绵可以承受洗板水的浸泡?
话说亮黑和亚黑同时存在很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海绵可以承受洗板水的浸泡?
话说亮黑和亚黑同时存在很困难?

现在的哑黑成本差不是亮黑的三倍,从成本来说更希望用亮黑,但是每多一个色,就多了N多个工艺出来,效率大大降低!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新的哑黑,可能会比原来的哑黑改变很多很多!

网友C:
我想做哑绿色,但没有这个选项
还有个建议: 元器件包装小袋上的标签纸建议贴的方向统一,我经常收到有横贴的,有竖贴的,很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做哑绿色,但没有这个选项
还有个建议: 元器件包装小袋上的标签纸建议贴的方向统一,我经常收到有横贴 ...

元件小袋那是商城,这里是pcb打样,是分开的两个独立公司。虽然都含有lc两个字,却分属不同的老板管理,你管不了我,我也管不了你,明白吗?

网友:
划痕在新的哑黑型号接近亮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做的板子,哑黑型号最近以更换,漂亮到有人想给我发红包就是用最新的哑黑生产(此型号 ...

袁总!19年5月16下的单子,目前哑黑的就做过一单

网友:
下过一次亚黑的焊接过后客户要求清洗,但是有数码管,不能用洗板水,试过泡酒精用超声波清洗,数码管贴膜边缘脱落,数码管贴膜下面的黑色油墨也洗掉了一圈,感觉亮色的即使有点助焊剂看起来还是可以接受的,亚黑的就很明显,但客户指定要黑色没办法,所以我支持多出一个亮黑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袁总!19年5月16下的单子,目前哑黑的就做过一单

那是原来的,现在换了新的哑黑,整体效果非常不错,可以加一下我QQ保持一下沟通

网友:
做过几单哑黑,感觉不好,希望恢复亮黑

网友:
先进工厂的哑黑以经换了近一个月,大亚湾的哑黑从今天开始全面更换为新的哑黑型号!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你的洗板机

网友D:
刚做了一次亚黑,非常漂亮,打算以后全换亚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刚做了一次亚黑,非常漂亮,打算以后全换亚黑了

晒一张让大家分享一下,成本是原来的3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晒一张让大家分享一下,成本是原来的3倍

网友D:
用固定电话拍的,大家别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固定电话拍的,大家别拍砖

洗板好洗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固定电话拍的,大家别拍砖

还有能拍照的固话?能拍个照让大伙见识见识么?

还有你这密密麻麻的铺地过孔估计看得袁总不淡定了……

网友F:
以后做黑色板不打算在嘉立创做了,主要还是哑黑太难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后做黑色板不打算在嘉立创做了,主要还是哑黑太难看了。

现在的哑黑以刚上线不一样,自我感觉赏心悦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能拍照的固话?能拍个照让大伙见识见识么?

还有你这密密麻麻的铺地过孔估计看得袁总不淡定了…… { ...

这个已经是我看到袁总帖子以后改大了,现在这个间距是3mm的,之前一个版本是1.2mm ,袁总会不会把我拉黑了 ,发现上面暴漏了客编

网友:
什么时候有哑绿就巴适了

网友:
现在的雅黑很漂亮,和亮黑有点像,但是雅中带硬,不像以前雅黑娇贵,担心划痕

网友G:
之前也做过几次雅黑,效果很不理想,也希望能恢复亮黑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也做过几次雅黑,效果很不理想,也希望能恢复亮黑选项

现在的雅黑,个人感觉比亮黑漂亮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