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面包机EHS15AP-PGS奇怪故障,求分析

楼主(2019-07-12):
昨天买到一个新内胆(原来的内胆,刀片和底部粘在一起了,无法清洗),

加点水,选自助烘培参数,准备首次烘培预热,结果跳闸了,后面插了2次,也都是立马跳闸

拆开机器,发现有2块电路板。

之后重装好机器,接电,不跳闸了,发现不能进入参数输入界面,也无法暂停,接电后,面包机自动运行上次输入的参数,拔电源,再次通电,还是这样

拔掉温度传感器,会报发出警报声,并且显示屏报E:E0错误(说明自检功能还在),重新插上后加电,可以进入参数输入界面,可以正常输入参数(说明控制电路,大部分没有损坏,还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按了开始之后,按暂停失效
(开始和暂停是同一个按钮),拔掉电源,重新插上,又无法进入参数输入界面了,只会按上次正常输入的参数重复执行程序

故障会出在哪里呢?为何开始键,第一次按有效(说明不是开关短路),第二次按就没用了呢?
还有开机,为何不能进入参数选择界面(除非拔掉温度传感器,上电,再次开机,才能进入参数输入介么),只能按上次正常输入的参数重复执行程序?

各位帮忙分析下故障吧,谢了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换胆之前正常吗?把坏的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胆之前正常吗?把坏的换上试试。

把坏胆换上去,或者不放内胆,都是上面描述的这种情况

怀疑新胆首次预热,里面放水,导致控制板接触蒸汽,部分器件失灵造成的问题,但是如何定位具体问题部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