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树莓派跑 AI 模型的吗

楼主(2019-07-13):
想跟大神一起在树莓派上跑跑训练好的 AI 模型,有没有大神在玩,求带飞

网友:
树莓派支持TensorFlow。直接安装对应的系统下载模型就可以了。

网友A:
3开始, 小模型就可以跑跑的. 图片分类, 甚至物体检测都可以跑跑. 树莓派4出来更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开始, 小模型就可以跑跑的. 图片分类, 甚至物体检测都可以跑跑. 树莓派4出来更厉害了 ...

只有一个裸板可以干什么?我想把我的那个落灰的 3B 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开始, 小模型就可以跑跑的. 图片分类, 甚至物体检测都可以跑跑. 树莓派4出来更厉害了 ...

晚上捣鼓下

网友B:
3b+上 跑过mbnet1-128, 印象是600ms  还是800ms,,反正很长时间果断放弃。  pi4 性能也就和rk3399相当,随便一个usb加速棒就干死他了

网友C:
intel有个计算棒,可以用那个跑识别的,光树莓派自己做训练就别想了,好慢死了,做简单应用还可以

网友:
似乎那个棒子   可以并列差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b+上 跑过mbnet1-128, 印象是600ms  还是800ms,,反正很长时间果断放弃。  pi4 性能也就和rk3399相当, ...

问题加速棒多少钱

网友:
不知树莓派可以拿来搞安防视频AI捉贼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加速棒多少钱

基本上国内组装的usb加速棒价格在300-450元之间
但速度提高了10-20倍 。

网友:
感觉上与AI相关的东西特别是视频类的,树莓派肯定都是带不动的。还是电脑或者类似于nvidia tegra之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国内组装的usb加速棒价格在300-450元之间
但速度提高了10-20倍 。

哦~!? 还没了解过国内版本的加速棒呢, 有点意思.

有什么推荐硬件平台对TF, opencv, 支持比较好的? 之前试过一些平台感觉支持的内核还是太低了, 安装软件就抓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国内组装的usb加速棒价格在300-450元之间
但速度提高了10-20倍 。

除了intel还有什么国内组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除了intel还有什么国内组装?

intel也是收购的别人的芯片做的那个加速棒。这个加速棒IC,其实国产有ic。只是你不是这个行业的,也拿不到芯片和相应的开发工具。
卷积加速计算ic设计难度是非常小的,很多玩fpga的个人都可以搞得定。  现在intel用的那个加速ic  国内代理价在几十元到100元之间。但是你拿不到资料,因为你是个人玩的。
树莓派3b+,就不要想AI, 一张128的图片都要接近一秒,还玩个毛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ntel也是收购的别人的芯片做的那个加速棒。这个加速棒IC,其实国产有ic。只是你不是这个行业的,也拿不 ...

嵌入式平台跑AI那推荐上什么平台和AI辅助计算?
我知道国产有个光矛芯片是辅助计算的,关键还要看开发工具支持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嵌入式平台跑AI那推荐上什么平台和AI辅助计算?
我知道国产有个光矛芯片是辅助计算的,关键还要看开发工 ...

同问,嵌入式平台上怎么跑那些模型啊?属于什么模式?

比如 ARM 开源的 https://github.com/ARM-software/ML-KWS-for-MCU 这个在 Cortex-M 上跑关键字识别
,貌似是在 PC 上训练,然后 down 到设备上运行

网友E:
我知道的我们公司的AI 是在电脑上用服务器训练模型,好了后转8bit的模型给hi3519a这个级别的芯片跑,可以干的事情还挺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的我们公司的AI 是在电脑上用服务器训练模型,好了后转8bit的模型给hi3519a这个级别的芯片跑,可以干 ...

转8bit的模型: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8bit的模型:具体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是很懂。好像就是用服务器可以做16bit或说更高位数的浮点运算,但是单片机这种的就没有那么大的运算能力了,所以要将训练好的16bit的模型转化为8bit的模型方便单片机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转8bit的模型:具体是什么意思?

就是模型从float成int8
但这个需要从模型在pc上训练时就开始搞.可以提高速。精度损失相对较小。

网友F:
你的树莓派RAM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树莓派RAM多大?

树莓派 3B+ 1GB DDR2 的 SD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树莓派 3B+ 1GB DDR2 的 SDRAM

你刷的什么系统?开机后还有多少剩余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l有个计算棒,可以用那个跑识别的,光树莓派自己做训练就别想了,好慢死了,做简单应用还可以 ...

加速棒多少钱

网友G:
树莓派配谷歌的tpu加速棒呀,https://cora.withgoogle.com,加速棒75刀,淘宝650

网友:
不过只能用来做图片分类,训练支持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树莓派配谷歌的tpu加速棒呀,https://cora.withgoogle.com,加速棒75刀,淘宝650

国产加速棒可以做到280-400元,和intel用的同样的芯片。就外壳不一样。  但国产价格和量有关系,如果不做项目没有量个人玩的话,还是建议咸鱼上收个二手的intel的棒子玩玩

网友:
EdgeTpu和intel性能还是有区别,能做到4TOPS,224x224识别毫秒级,希望国产能尽快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加速棒可以做到280-400元,和intel用的同样的芯片。就外壳不一样。  但国产价格和量有关系,如果不做 ...

感觉还是这个家伙合适

网友H:
谁解答一下,如果我不做ai,而是vslam ,雷达这些,用加速棒是否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谁解答一下,如果我不做ai,而是vslam ,雷达这些,用加速棒是否有用?

基本没什么用

楼主(2019-10-30):
牛皮,有人在 RT-Thread 上跑神经网络

通用神经网络模型 onnx 在 RT-Thread 上的后端,这个可以学习下,https://github.com/wuhanstudio/onnx-backend

网友I:
跑个qq机器人,让它待群里学讲话

楼主:
引用 网友I:
跑个qq机器人,让它待群里学讲话

结果,话还没有学好,QQ 就被封了

网友(2020-04-17):
引用 网友B:
就是模型从float成int8
但这个需要从模型在pc上训练时就开始搞.可以提高速。精度损失相对较小。 ...

这种叫定dian

网友:
可以使用树莓派4玩一些轻量化的model

网友:
像tflite   mobile net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