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3在WIN10下安装完成,打开总是闪退,求指导

楼主(2019-07-13):
论坛下载的安装包,之前在WIN7下用的插好
现在换WIN10,结果就悲剧了,各位大佬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A:
不要直接打开Programs目录下的Power logic跟Power PCB程序,要用MentorGraphics\PADSVX.2.4\SDD_HOME\common\win32\bin这下面的来启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直接打开Programs目录下的Power logic跟Power PCB程序,要用MentorGraphics\PADSVX.2.4\SDD_HOME\commo ...

兄台,我试了你的方法,还是不行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即可

网友B:
先用管理员权限运行一次,后面可以不用管理员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管理员权限运行一次,后面可以不用管理员权限

多谢,兄台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