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eatsink I'm using for my Raspi4

楼主(2019-07-13):
This post is from my raspberry pi4.
During the time I'm using Raspi4, the heatsink is warm but the system is smoothly
Also I can use this to watch Youtube video with 1080p solution.

The heatsink I'm using now is shown below:

楼主:
system tempereture is 47'C

acceptable

网友:
Now you can go to the barbecue while watching Youtube.

网友:
The size is not acceptable, I think...

网友A:
Speak english in this post.

网友B:
Are there any officially recommended heatsink?

网友:
壮观的散热器

网友:
Ni shi ru ci you xiu!

网友:
looks roughly  but  useful

网友:
用英文发岾,就是不一样;

网友C:
The heatsink is not pretty.

网友:
Your English is very six.

网友:
I don't know what'7 you say.

网友:
You Endlish 6's One B

网友:
You guys are tree new bee ing...

网友D:
Do you know how to install chinese pinyin input method for raspberry pi?

网友:
you need a fan maybe

网友E:
楼主敢跑跑压力测试吗
https://github.com/mzhboy/StabilityTester
两种测试方案 xhpl 和 cpuburn-a53
绝对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Do you know how to install chinese pinyin input method for raspberry pi?

I don't know. it seems not necessary for install Chinese pinyin in my Raspi... Maybe you can try and tell me how to do it.

楼主:
I'm not using it high intensity. So fan is not that necessary. right now the temperature is less than 50'C and system is smoothy in 2K resolution. It's accept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敢跑跑压力测试吗
https://github.com/mzhboy/StabilityTester
两种测试方案 xhpl 和 cpuburn-a53

not interest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e there any officially recommended heatsink?

I think no. but you should have one with you Pi4. When Pi4 works it generate huge heat and the temperature of core is more than 80'C.

网友F:
引用 楼主:
I think no. but you should have one with you Pi4. When Pi4 works it generate huge heat and the tem ...

that is BRCM style, dude

网友G:
i think we can talk in English, it's more funny

网友H:
the heatsink  maybe drop at anytime

网友I:
以为来错论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o you know how to install chinese pinyin input method for raspberry pi?

在Raspberry Pi Configuration里面将Locale改为zh-CN UTF-8然后重启就可以变成中文界面,输入法可以安装fcitx。

楼主:
引用 网友H:
the heatsink  maybe drop at anytime

I use heatsink plaster so it should be all r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为来错论坛了

No doubt. You are in right place.

楼主:
引用 网友F:
that is BRCM style, dude

Yes this fucking Broad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i think we can talk in English, it's more funny

It time to practice. The only way to study language is by show off.

楼主:
引用 网友J:
wo wanquan mengle

Mei shi xi guan jiu hao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e heatsink is not pretty.

This is what I can use only and no need to pay.

网友:
I can learn English in this.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eak english in this post.

Haha, funny post ever seen~

楼主:
引用 网友K:
show off 是秀下限的意思吗?

You can check it from dictionary. it's easy.

网友L:
Is the sink glued on the chip?  a risk of short circuit exists.

网友:
我还以为走错论坛了。

网友M:
author is a girl

楼主:
引用 网友M:
author is a girl

I'm a man with big dick.

楼主:
引用 网友L:
Is the sink glued on the chip?  a risk of short circuit exists.

Yes . Thermal silicaglue. I can take the ri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