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教程:使用AMCNC-03生产音响面板

楼主(2019-07-13):
本例程演示从零开始,测量实物、画artcam、生成刀路,雕刻,最后生产出一张音响面板。

先看我们的目标:

这是几年前论坛组织的托品小功放。本范例会克隆它的铝合金面板。

楼主:
移走旋钮:

楼主:
使用8mm厚的铝材。

楼主:
到铝材店买材料,8mm厚,50mm宽的铝排。

让店家开料成120mm长度。

网友:
占位招租

楼主:
我让同事测量出具体尺寸。

网友:
莫总  等着开放了

网友A:
看到这个topping,就一阵回忆的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y this panel?

因为我手上刚好有这个面板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topping,就一阵回忆的恶心。。。。

为什么?

网友C:
本例程演示从零开始,测量实物、画artcam、生成刀路,雕刻,最后生产出一张音响面板。

太好了,

网友A:
曾经也在本坛说过,玩音响,中止过一段时间的故事,帖子忘了在哪里了,这里简述下吧:

1、大学时候,突然玩音响需要,09还是10年吧,看到HiFi论坛,刚出了拓品的的数字功放,广告吹得简直的弯道超车,ds逆袭的最佳选择,然后我想买来试试,另外两个室友看我玩电子,也跟着我,共3份吧;(价格相对于初级hifidiy的的传统产品,貌似也没便宜很多)
2、遂联系,购买,然后买的那天,刚好谈恋爱走不开,于是我另外两个同学去买的,广州,自提,燕塘还是哪里,据我同学说,去到卖家还在赶着焊接出来;
3、买回来后,试听,高音不错,低音没有的那种感觉,是个合格的音响吗?广告机方案罢了。。。。
4、我同学他们也试了,都打入冷宫了,虽然没说啥,但是我觉得很恶心和拖同学后腿了,故很久没再玩音响了,而拓品,是恶心的回忆~~
5、据我所知,那两个同学,之后就再没对音响产生过兴趣了,就这样被扼杀了

。(中间间隔了好久)

后来,又开玩了,买了hifidiy的美诗3886和DAC,哎呀~~类个去,低价抛售了,发声音都不准的,看用料的确没啥问题,的确精品,自己都做不了来的感觉;

最后收了天龙的PMA-2000II还是III,忘了,+D19的96K还是24位的哪个比较叼的版本,遂安定了

。(现在是看电视做功放了)

所以,玩音响,验证了一些老玩家的话:还是买个厂机吧,再差的厂机,也有可取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例程演示从零开始,测量实物、画artcam、生成刀路,雕刻,最后生产出一张音响面板。

太好了, ...

我一直说,玩hifi,功放不能买D类的。

网友:
漂亮,值得拥有

网友:
D类做工业功放还是不错的,HIFI就算了吧

网友D:
表面拉丝处理不知道能不能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面拉丝处理不知道能不能自己做

可以。

机器几百元就行。叫:砂带机。

拉丝后,要拿去氧化。氧化涉及复杂的化学药品和污染,不推荐自己搞。

网友E:
当时买了这个小功放后来没有配到好音箱,一直吃灰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让同事测量出具体尺寸。

估计很多坛友看不明白这张手工图。

我将 ARTCAM上的截图下来,然后用WORD标注尺寸说明。

Φ4.0↓贯穿, 表示直径是4.0mm,钻孔穿过整个铝板。(即钻穿了)

Φ6.3↓5.0 表示直径6.3mm, 深度是5.0 (不穿孔)。

注意的是两个小矩形, 画图的时候是矩形,生成刀路后,使用 R2.0的刀具,就可以产生R2.0的圆边。

楼主:
根据上面的图纸,在ARTCAM 8.1 上画图。

画完后,再建刀路。

3D模拟出来的刀路是这样的:

将我画的ARTCAM 源文件上传上来, 大家可以在源文件里学习与参考。

网友:
不懂机加工的过来学习下,谢谢站长亲自发教程

网友F:
用二维画的话,部分圆角倒角是不是没法刀出来?

楼主:
这个面板,使用1把刀就可以全部加工完。

考虑到美观的需要,最后再加一把倒角刀。 所以,总共使用两把刀。

由于AMCNC-03有自动对刀器(标配),所以,换刀后,自动对刀,就可以立即雕刻了,很方便。

不要小看这一个面板, 要完成生产,需要进行下面17个步骤的编程。

下面我解释一下第一个: 音响面板二维清除01.

双击,就可以看到它的设计参数如下:

它是完成 Φ6.3↓5.0 的雕刻。 即挖一个直径6.3的圆,雕刻深度是5.0mm。

圆的位置、直径由ARTCAM画图决定。 雕刻深度的刀路里设计 :

所以,只要是相同深度的,都可以建立在一种刀路里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二维画的话,部分圆角倒角是不是没法刀出来?

倒角刀是一把倒三角状的刀。

就用二维画图就行。

你想象一下:想给轮廓倒角。让这把刀在轮廓外面1mm,下刀1mm深走一圈,是不是就完成了漂亮的倒角了?

问题又来了:如何做到让这把刀在轮廓外面1mm,下刀1mm深走一圈,又要画图与生成刀路?

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设置倒角刀是直径4mm,向外倒角。

这样,系统生成G代码的时候,会自动将刀具的中心点向外移到2mm,这样,4mm直径的刀,才会刚到切削到边缘。
效果如下图:

我们实际上使用的是6mm的倒角,这样,效果如下图。如果这时再下切1mm,就会产生漂亮的倒角。所以,这用画图,直接在生成刀路时,使用上面的小技巧就能达到目的。

网友:
我一直就缺个好看的面板。。。

网友:
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
  莫总出品必是精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倒角刀是一把倒三角状的刀。

就用二维画图就行。

莫兄,我已经湿了,采用倒叙法吧,很想一睹03机的实力,先放结果,再行详述,哈哈。另外您图片这把不是正宗倒角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莫兄,我已经湿了,采用倒叙法吧,很想一睹03机的实力,先放结果,再行详述,哈哈。另外您图片这把不是正 ...

小刀尺的倒角刀是这样的。

大尺寸的是这样的:

网友:
真心感谢阿莫的每一部教程,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要是 附带加工视频来秀一把就更好了。话说网上的那些品牌设备的加工视频是不是后期还要费工夫去编辑?看起来都是很专业的样子

网友:
感谢老大的分享

网友:
这样看下去要被吸引去买雕刻机了

网友:
倒角,清角,高速加工都齐的话,自动换刀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时买了这个小功放后来没有配到好音箱,一直吃灰中。。。。

很简单的配法,有万 用表就可以,找电脑放个正弦信号,测最大输出值(能听就行,不太失真),算下功率,到音响市场买个大一倍功率的音箱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到铝材店买材料,8mm厚,50mm宽的铝排。

让店家开料成120mm长度。

莫大你好,这个铝排价格如何,方便能给个老板的联系方式不,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莫大你好,这个铝排价格如何,方便能给个老板的联系方式不,谢谢

铝排按公斤的。大概22块一公斤左右。606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铝排按公斤的。大概22块一公斤左右。6061的

好的,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曾经也在本坛说过,玩音响,中止过一段时间的故事,帖子忘了在哪里了,这里简述下吧:

1、大学时候,突 ...

非常扭捏的问一下,厂机是啥意思? 国营厂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非常扭捏的问一下,厂机是啥意思? 国营厂家的?

厂机,是指品牌工厂做出来的,比如爱浪啊,雅马哈啊,金嗓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机,是指品牌工厂做出来的,比如爱浪啊,雅马哈啊,金嗓子啊。。。。。 ...

楼主:
我一边试雕,一边调整参数。下图是我雕出来的一堆样品。

这个面板使用我们的03雕刻机,可以在10分钟内完成雕刻。

后期再喷砂、氧化、激光刻字, 就基本可以做出跟楼主位topping一样美观的面板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一边试雕,一边调整参数。下图是我雕出来的一堆样品。

这个面板使用我们的03雕刻机,可以在10分钟内完成 ...

全程2mm铣刀?F开多少?这个速度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铝排按公斤的。大概22块一公斤左右。6061的

不用这么贵吧,6061零切含税才18.5,不含税能做16.5,铝厂拉整条回来更便宜。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莫大你好,这个铝排价格如何,方便能给个老板的联系方式不,谢谢

我有个朋友东莞开铝排店,还做机加工,可以介绍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用这么贵吧,6061零切含税才18.5,不含税能做16.5,铝厂拉整条回来更便宜。 ...

我好几个月没买了    我自己用量不多  所以拿的价钱贵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朋友东莞开铝排店,还做机加工,可以介绍您

那好,谢谢老板,您方便提供下您朋友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好几个月没买了    我自己用量不多  所以拿的价钱贵一些

我一个月用几吨铝,实际开料价格比零切价还要低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程2mm铣刀?F开多少?这个速度可以

一把4mm的平底刀搞定。

(倒角使用6mm)。

负荷重的地方开慢一点,轻的地方快一点。上面的ARTCAM文件里可以看到每一工序的速度和下刀量。

网友:
每次看站长拍得照片就感觉极度舒服。

网友:
想看后续过程

楼主:
已经完成了。后续的拉丝、氧化、激光,不属于这个范例的范围了。

所有从加工中心出来的工件,都需要经过这后续工序,才会成为真正的工业品。

网友K:
羡慕,以后有钱了一定要买个03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K:
羡慕,以后有钱了一定要买个03收藏

希望你有钱的时候,我们仍然生产这款机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希望你有钱的时候,我们仍然生产这款机器。

莫兄,什么时候公布JJ的真容?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莫兄,什么时候公布JJ的真容?

听说个04不是一个档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听说个04不是一个档次的!

比04高几个档次。

网友L:
引用 楼主:
比04高几个档次。

莫大:价格照顾一下苦逼工程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莫大:价格照顾一下苦逼工程师啊

首批10台,每台大概售价3万。

按成本核算,3万元的单价,每台我亏本10万元以上。定价3万元的原因是:你自己到市场上买同样的零件,这台机器的零件加起来也要3万元。

按中国目前的情况,这10台卖完我们就可能停产关门,以后不再生产。

将这03机完成,首批上市,其实只是为了实现我的心愿。

再搞完净化器,以后不再搞实业,安心做房东。

网友:
>再搞完净化器,以后不再搞实业,安心做房东。
when the air purifier machine will be finished?

网友:
实业做来做去不如做房东,无奈的选择。。。

网友M:
请问莫大,03机精度、行程、重量是多少,桌面能放的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莫大,03机精度、行程、重量是多少,桌面能放的下吗

机器100斤,连控制箱等120斤。可以放桌面上。

行程X 145MM, Y 200CLMM, Z  85MM

精度0.01mm,  但我们可能保守的标0.02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100斤,连控制箱等120斤。可以放桌面上。

行程X 145CM, Y 200CM, Z  85CM

莫大,行程的单位是不是毫米?

网友:
when it is available for sale?

网友N:
03机可以搞哪些金属?

网友O:
精密加工1米1度1丝,也就是说温度变化1度,1米的尺度上误差至少1丝

楼主(2019-11-11):
引用 网友O:
精密加工1米1度1丝,也就是说温度变化1度,1米的尺度上误差至少1丝

所以啊,机械加工0.01mm(1丝)基本已经是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N:
03机可以搞哪些金属?

什么金属都可以。

当然要根据金属的类型,选择适合的刀具和加工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啊,机械加工0.01mm(10丝)基本已经是极限。

0.01mm是1丝吧

网友P:
0.01mm是1丝,站长大概是想省略µm然后错打成了丝。
--------
正好看到这个说一嘴,错过可能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想起来说。

个人认为国内这种“丝/道(疑国内)/条(疑台湾)”也就是对0.01毫米的俗称,不应该继续使用,这个容易引起混乱。

叫“道/条”还算可以,但叫“丝”的话,问题有点大。

因为 1丝(俗称) 并不等于 1丝米(容易与之混淆的正确名称)。

1丝米是0.1mm。

0.01mm的正确名称其实是叫“忽米”。

10倍的差别,沟通上的误解可能引起严重的问题。

虽然很多人会说,大家都知道啊,不会有问题哒,但这样做并不科学。

机械加工方面个人坚持仅使用mm和µm单位。
----
另外0.01mm确实一般情况下的极限,因为丝杠导轨基本就这样了(其实是5µm左右,但实际应用不可能不叠加多个因素的影响),如果要比这个还好,从日本空运丝杠过来也不是不可以,但那就绝对不是正常人能接受的价格了,会从东风小康直接变成宝马的,没钱的不会买,有钱的直接买大牌子了,非常尴尬。。唉……

楼主:
引用 网友P:
0.01mm是1丝,站长大概是想省略µm然后错打成了丝。
--------
正好看到这个说一嘴,错过可能又不知道什么 ...

不对,机械行业说的1丝,就是0.01mm。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不对,机械行业说的1丝,就是0.001mm。

我们说的0.01mm就是10丝。

难道地域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P:
难道地域差别?

我刚才专门问了峰兄(kaif_w),证实1丝=0.01mm

我有一把刻度0.001mm的千分尺,最少刻度我误以为是1丝了 :)

上面已经修正。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刚才专门问了峰兄(kaif_w),证实1丝=0.01mm

我有一把刻度0.001mm的千分尺,最少刻度我误以为是1丝了 ...

你家的03机,这个1丝的精度可以铣轴承位了。  量产起来应该不至于亏本/甚至有得赚。      铣轴承位的需求不少的,我这边就有这个需求。 做一个减速器,就需要准确铣出几个轴承位。   如果发到外面加工非常贵。        相信好多人在观望这台机子的表现,考虑要不要入手

网友:
We hope the machine can be released before some big events happened in the near fu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家的03机,这个1丝的精度可以铣轴承位了。  量产起来应该不至于亏本/甚至有得赚。      铣轴承位的需求 ...

综合参数我们是标0.03mm的。

这是出厂参数,日后机器磨损等原因,误差可能会加大。

如果对精度有非常高的要求,建议还是购买几顿重的常规加工中心。

网友(2019-12-23):
真漂亮,能啃铝想象空间大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P:
0.01mm是1丝,站长大概是想省略µm然后错打成了丝。
--------
正好看到这个说一嘴,错过可能又不知道什么 ...

兄弟混机械行业多久了? “丝”这个单位,正确写法应该是c,当然它们是同音,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单位,是百分一的意思,1cm=0.01m ,俗称的1c对标单位是mm,即是1cmm=0.01mm。如果在机械加工行业混,张口闭口就um,人家要不觉得是您是高科技精密加工淫才,要不就觉得是2货。为何机械加工行业习惯用c这个单位呢?因为c这个级别的精度,对于一般的装配公差正好够用,也是一般金属加工的一个小瓶颈,所以大家都习惯并乐意使用c这个单位来交流。

网友:
对于一般软金属切削加工,c级别的小瓶颈是比较容易逾越的,不过没卵用,因为软金属自身蠕变大,您刚加工出来是u级,放几天就c级了。 对于硬金属,切削加工也难以达到u级,因为刀具的刚性,夹具的刚性,机床的刚性等影响都很大。通常这类型金属加工要达到u级精度,不是切削,而是使用磨削工艺。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兄弟混机械行业多久了? “丝”这个单位,正确写法应该是c,当然它们是同音,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单位,是百 ...

我不会说我混机械行业多久了,因为我同时涉及多个领域,所以严格来讲不能算是纯机械行业的。为了容易理解,您可以认为我倾向于仪器方向。

我也不奇怪您会觉得我是高科技精密加工淫才或2货,因为您很可能只需要19世纪的水平就可以满足需求了,毕竟很多应用确实这样,觉得我使用μm单位很另类也是很正常的。
如果我说我在使用导程为1mm甚至小于1mm的丝杠的话,您大概不会相信或者可能会觉得我有精神病吧。

不过必须要回应您的是,“丝”不是法定计量单位,是国内机械行业中对0.01 毫米的俗称。
正经的机械图纸里不会用“丝”这个单位,程序软件里也不会用“丝”这个单位,数控机床也不会显示“丝”这个单位,这个东西拿到国外也没人认。
可以说曾经是一个正二八经的单位,但现在它不是。不能因为某地方踩草坪走的人多了,就可以压柏油路了,不可以。
而且也不能将它简写成“c”,它只能是“cmm”。
您可以随意使用“丝”这个单位来交流,我前面也说了,这是我个人坚持,只是贴出来提醒大家使用这个有造成误解导致损失的风险。

附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供参考。

在2019年的今天控制0.00x这一位并不是什么特别炸裂的事情,对硬材料的精密加工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CBN刀具直接硬车淬火件有可能比磨床下来效果还好,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P:
我不会说我混机械行业多久了,因为我同时涉及多个领域,所以严格来讲不能算是纯机械行业的。为了容易理解 ...

兄弟,之前帖子如有冒犯,请见谅!同时对我不合适的措辞表示歉意! 之前帖子也说精密加工除外,从事精密加工的兄弟请把我之前帖子的说话无视之。不过c这个单位是我们草民日常耕作除mm外最常用交流单位,当然您可以认为这单位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标精神而应该被取缔之,但不影响它应该被科普,毕竟我们草民们开耕时更多的还是普通精度的加工。1mm及以下导程的研磨丝杠并非罕有之物,只是比较贵而已,草民还不至于如此井底之蛙,草民一年各种规格的轧制磨制丝杆也得折腾个几千支,对丝杠生产工艺还是有一点肤浅的认识的。至于讨论切削加工和磨制加工的精度适用范畴,非要较劲,当然切削(特别车削)都能达到非常高的精度等级,但是前提是几何级上涨的投入,喜欢牛刀杀鸡不差钱的也可以无视,但也不影响它们应该被科普。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兄弟,之前帖子如有冒犯,请见谅!同时对我不合适的措辞表示歉意! 之前帖子也说精密加工除外,从事精密 ...

并没有,没关系,确实很多应用不需要那样的,0.01已经可以满足那些应用的精度和分辨率的需要了,这很正常。
这种极限要求一般不会在产品上实现,是用在特定测量工具和特殊的加工设备上的,会在成本、速度、和行程上有极大的牺牲,伺候机器的设备甚至比机器本身还大和耗电。

我之所以主张在日常就把数值扩展到0.00x这一位,是因为虽然普通的设备,普通的丝杠的精度只能达到0.02或0.05,但分辨率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达到0.001甚至0.000x(比如步进细分)(当然0.000x这个实际意义可能不好说),在有合理的结构的条件下利用量具来修正的话,当有需要时一般应该是可以尝试在单一的任务中挑战0.005左右的,可以解决不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P:
另外0.01mm确实一般情况下的极限,因为丝杠导轨基本就这样了(其实是5µm左右,但实际应用不可能不……

我也得修正前面的一个错误,才发现少了个1.
不应是:“因为丝杠导轨基本就这样了(其实是5µm左右,但实际应用不可能不……”
应该是:“因为丝杠导轨基本就这样了(其实是15µm左右,但实际应用不可能不……”

因为一般只能采用C5和C7的滚珠丝杠,没有级和P级的导轨,对大多数桌面级雕刻机的行程来说,这意味着0.05,0.018,0.02和0.005
滑动丝杠在跳动上存在一些优势,但在爬行上也有很大的劣势

网友G:
引用 网友P:
并没有,没关系,确实很多应用不需要那样的,0.01已经可以满足那些应用的精度和分辨率的需要了,这很正常 ...

做产品加工图纸,合理标注很重要,不是一味标注小数点后3位就是好事,得考虑材料特性,工艺限制,材料金相阶段。我日常接触很多加工企业老板和工程师,他们经常会吐槽一些客户胡乱标注,关键尺寸和参考点没标注或没标注清晰,无关痛痒点却动不动就标注个um级尺寸和公差,要他们怎么做,做出来后被客户挑毛病说和图纸标注不符合,他们普遍对此深恶痛绝。至于合理不合理,这些可不是加工方猜测而判定客户胡来,而是根据他们多年的加工经验以及实地考察过客户产品而做出的判断。这种情况多出自一些所谓“科班出身”的家伙所设计的图纸。
至于分辨率和绝对精度的理解,我个人觉得,不合理的分辨率只能是噱头价值多一点,多见于国货。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最常见的C7级单螺母轻预紧轧制滚珠丝杆做的300mm线轨铝合金滑台,两头可恨的用深沟球做轴支撑。这种产品,标称分辨率0.001mm,然则只是个噱头,没有实用意义,基本上蠕变,间隙,丝杠精度等级,结构的弹性变形,已远大于0.001了。

网友:
对于切削加工,定位精度等级是一回事,加工精度又是一回事,加工精度普遍会低一个等级,因为结构刚性,主轴和夹筒以及刀具的跳动,刀具应力震动,刀具弹性变形(俗称让刀),工件自身的弹性形变,都会使加工精度下降一个等级以上。我一介草夫,最高只摸过一下客户的六百多万的DMG,平时使用和接触多是十万至三四十万的数控机床,切削加工中小尺寸的工件,有一定效率的批量加工,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能控制1个c以内(日常交流的加工俗语单位)的,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同时也符合多数非精密仪器产品的装配公差要求。

网友R:
碰到模具师傅、车工钳工师傅都是用丝做单位的
他们的概念1mm等于10丝
我不是搞机械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S:
引用 网友R:
碰到模具师傅、车工钳工师傅都是用丝做单位的
他们的概念1mm等于10丝
我不是搞机械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

不对,丝全名叫公丝,中国特色旧单位,1公丝就是0.01毫米,很多老一辈还喜欢把厘米叫公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产品加工图纸,合理标注很重要,不是一味标注小数点后3位就是好事,得考虑材料特性,工艺限制,材料金 ...

是的,不是,尺寸写到0.0x就好了,公差0.0xx很正常的,这个在能加工的范围内就好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能做好,你测的话,基本都是个整数,比如+0-0.015,测的话基本都是-0.008,-0.005,-0.006这样,挺可以的)
乱标注这个没治,就像很多人板子乱画就投一样,永远不会消失的

啊那个深够球支撑座根本不能用的,他们那些只能用于搬运用途,可信范围只有0.1,这个地方得自己做,阿莫那个这里就是自己做的。
分辨率有效的前提是机器能响应动作。。它那么大的间隙,还爬行,还变形的,那没得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对,丝全名叫公丝,中国特色旧单位,1公丝就是0.01毫米,很多老一辈还喜欢把厘米叫公分~ ...

公分很误导人。

“分米”指10厘米。

公分却是1厘米,你说误导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分很误导人。

“分米”指10厘米。

煮锅特色一向是改个名字自己玩,玩不转就丢掉,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

机加确实是一门手艺,一般都是师傅带学徒,这些旧称就“代代相传”了。不过我认为主要的是因为一般的模具,机械装配需求也只是0.01级别的,所以丝用的自然顺口。。。待过几家小厂,图纸不标公差,形位,粗糙度,然后装配师傅说自己不是钳工5级都不好意思出来混

网友:
我对公差标注的看法是:公差是考虑了经济性(替换,批量),加工难易(成品概率),装配需求出了一张公差带表,按照配合等级和基本尺寸查就好了~至于加工精度跟需求精度不能混为一谈,有了精度需求,只能在选材质和加工工艺来达成,不是说一般机床做不出来就降低零件的精度要求~要是看到那种um级的图纸,就报给um级的报价给他就好了~

一般的机械零件工艺流程是:料>开粗>钻孔>热处理>磨>线割>二磨>装配>火花>精锣>精割~

网友:
一丝是10um

网友:
引用 网友R:
碰到模具师傅、车工钳工师傅都是用丝做单位的
他们的概念1mm等于10丝
我不是搞机械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

简单的说,南丝北道/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