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斐讯插排TC1的改造(多图)

楼主(2019-07-13):
斐讯倒闭后,大量的智能排插流出,价格十分诱人,可惜服务器已经关闭,智能排插也就变成了一个普通排插,于是有了改造的想法:

拿到产品后,发现产品还是不错的,拆开:

可以看到用工用料还是不错的,可惜不能智能;

按照常规的改法,一般要重新写wifi模块的程序,外加手机APP,这貌似成了一个大工程,我又不是斐讯的研发人员,似乎没有必要替斐讯开发一套APP吧;看到是6个插座,正好手里有一个可以控制wifi 6路的shmictrl的屏,于是想直接替换模块,这样就不用开发了;
于是动手:

首先拆除原有的wifi模块,然后分析出电路对应继电器的6个GPIO,然后直接把这6个IO直接连到屏幕控制器的6个管脚IO上,测试了一下,居然一切正常,可以正常的通过屏幕进行控制开关的开合;OK,剩下就是外壳问题了,开启我们的CNC;

于是成品就诞生了:

通过:

进行控制,至此,一个新的智能排插问世;
屏幕的PCB以及控制源码可以去shmictrl官网下载。

网友:
瞻仰一下大佬

网友:
牛人,样样精通!

网友:
大牛,斐讯的老产品有救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哪有便宜链接?

网友:
牛逼。改造费比排插贵吧。

网友A:
有人搞了个固件出来:
https://github.com/a2633063/zTC1

话说拿个8266替换不是更方便嘛.

还有个域名劫持实现的: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25816754973314497

网友B:
看了下,用ESP8266可以替换,7元左右,arduino开发,好像难度不大。

网友:
楼主ID不保,赶紧的P

网友:
这玩意用料真不错呀:
https://mp.weixin.qq.com/s/8pxjWlDdObah92j2gPPImQ

网友:
lz多少钱买的?

网友:
做的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用ESP8266可以替换,7元左右,arduino开发,好像难度不大。

ESP8266 wifi内网控制是没问题,外网能控制稍微有些麻烦,必须有服务器,负责没有意义

网友B:
花生壳或者向日葵可以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ESP8266 wifi内网控制是没问题,外网能控制稍微有些麻烦,必须有服务器,负责没有意义 ...

阿里云iot免费用。esp8266接入超级简单。我之前做的 http://iot.buxiaoyang.com/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里云iot免费用。esp8266接入超级简单。我之前做的 http://iot.buxiaoyang.com/ 。

木见到开源的代码,AliOS 的官网 ESP8266接入居然没有直接的ESP8266的固件,看到编译环境,把这套环境调通连程序员都得好几天吧(完全没接触过的),况一般用户,希望能够给出具体的资料; 斐讯的排插应该还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阿里云iot免费用。esp8266接入超级简单。我之前做的 http://iot.buxiaoyang.com/ 。

阿里10月份开始要收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生壳或者向日葵可以解决。

动路由器的总觉得有些Low,拿到别人家炫耀一把,还的动别人的路由器;咱这个现在设置连手机都不用,直接触摸屏选择wifi,然后输入wifi密码,最后微信一扫码就是,就算送给不会电脑的父母,也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见到开源的代码,AliOS 的官网 ESP8266接入居然没有直接的ESP8266的固件,看到编译环境,把这套环境调 ...

esp8266接入阿里云超级简单,等我有空整理一下代码贴出来。阿里云端不需要写任何代码。esp8266很少的代码就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阿里10月份开始要收费了

100万条消息的免费额度也没了么?及时没有免费收费也超级便宜。

网友E:
接阿里云,简单的,论坛里就有教程,只有实现了mqtt,其它就是一个组json的事,不过我还是用自己的服务器,我用的w600,用keil开发,jlink调试更方便.

网友:
我看样子确实落伍了,需要不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阿里云,简单的,论坛里就有教程,只有实现了mqtt,其它就是一个组json的事,不过我还是用自己的服务器,我用的 ...

我觉得阿里云、机智云等,出一批直接可以用的ESP8266的固件或者硬件,像shmictrl wifi6口 那样,可以直接控制GPIO等;理论上完全可以在连上服务器后进行GPIO的服务器端配置,这样该设备就可以免开发直接使用了

网友F:
不能用这两个字
换成崇拜比较好

网友:
用的什么服务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阿里云、机智云等,出一批直接可以用的ESP8266的固件或者硬件,像shmictrl wifi6口 那样,可以直接 ...

哪里买的?给个链接看看
好像是用庆科的WIFI模块好像自己可以编译直接开发的,有相关资源代码的

网友:
摩拜技术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能用这两个字
换成崇拜比较好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里买的?给个链接看看
好像是用庆科的WIFI模块好像自己可以编译直接开发的,有相关资源代码的 ...

屏幕用的安信可的ESP8266,用的是ESP-12S的标准固件,应该是AT指令集的,没有经过任何ESP-12S的工程烧录;买来当个器件焊上去就能用了

网友H:
斐讯这词在某宝搜不到了,发生过什么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0万条消息的免费额度也没了么?及时没有免费收费也超级便宜。

猪养肥了。。。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 ... 5.15.71136a53VgUQen
更新时间:2019-07-02 19:40:14
免费额度变更公告
物联网平台将对现有的免费额度进行变更,并计划于2019年8月2号正式生效,变更内容如下。

调整按量付费计费方法
物联网平台新用户(2019年8月2日及以后开通)自开通物联网平台产品开始之日起,2个月内的每个自然月赠送100万条消息通信数及100万分钟连接时长,2个月后开始按量付费。
物联网平台老用户(2019年8月2日之前开通)自2019年8月2日至2019年10月2日2个月内的每个自然月赠送100万条消息通信数及100万分钟连接时长,2019年10月3日起开始按量付费。

消息数量N(条/月)         原单价(元/百万条消息)        新单价(元/百万条消息)
N ≤ 100万                         免费                                        1.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猪养肥了。。。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3948.html?spm=a2c3t.12772692.1350745.15. ...

1.8元 一百万条,也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1.8元 一百万条,也还好吧

还好是还好,可是原来说免费,现在连这1.8都不放过吃相难看。毕竟梯阶费表格都出来了。现在又改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斐讯这词在某宝搜不到了,发生过什么事??

斐讯作为一家电子设备厂商,非做什么互联网金融,买一台路由器,收一千,然后让你发展下线......      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倒闭、跑路、还有一个词叫暴雷
简直就是借电子搞非法集资,又不是什么光彩事,正经平台当然不敢卖

网友:
请问LZ多少钱收的?在哪能能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斐讯作为一家电子设备厂商,非做什么互联网金融,买一台路由器,收一千,然后让你发展下线......      最 ...

了解了。。那我就好奇插座怎么买?

网友I:
这改造成本有点高,一块14块钱的ESP8266就可以了,接阿里IoT目前可以免费用,只需要自己写固件,服务和APP都是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搞了个固件出来:
https://github.com/a2633063/zTC1

查了下资料,域名劫持方法貌似只有DC1可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改造成本有点高,一块14块钱的ESP8266就可以了,接阿里IoT目前可以免费用,只需要自己写固件,服务和APP ...

ESP8266的固件来了,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5440-1-1.html

可惜阿里云没有100万条消息的额度了,不然用来搞插座啥的太方便了。

网友J:
请问如何在TC1外壳上开屏幕露出孔?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如何在TC1外壳上开屏幕露出孔?

CNC 或者传统手工,转头转一圈小块,然后锉刀上

网友(2019-08-21):
引用 网友C:
ESP8266的固件来了,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5440-1-1.html

可惜阿里云没有100万条消息的额度 ...

搞插座,我免费提供接服务器,可以用微信小程序控制啊。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6874&mob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