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咋又有糟心事,四层板十一天了,现在说让重新下单

楼主(2019-07-13):
上一周的一单锣边出的问题,才刚解决,这一单又闹问题,哎

这一单已经第十一天了,我看一直卡在发货,就打电话问啥子问题,今天打电话过去才告诉我,定位孔他们搞错了,SMT时整个片子全部报废了,说给我把钱退了让我重新下单,我……………懵逼了,工期就是这么闹着玩的吗?

我要是不打电话催,这得放多久啊,前天打电话还说OK的催一催就好了,今天再打就绝望了,咋什么不良品都被我赶上了呢?强行逼退吗……

网友A:
全部报废,应该马上通知客户。或马上重做。
这拖的!

网友:
八字不合,建议找先生算一下

楼主:
给我唯一的方案就是重新下单,还说补我一个价值200元的12小时加急券,另说沉金板没法加急…………

无耐,无耐,我给客户怎么交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报废,应该马上通知客户。或马上重做。
这拖的!

重做还要我自己重新下单……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B:
其实  这是对于线路板工厂来说 不稀奇   当然 客户遇到了 也是无法得很   生产现场都有不合格品情况发生   重新做 是为客户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  这是对于线路板工厂来说 不稀奇   当然 客户遇到了 也是无法得很   生产现场都有不合格品情况发生    ...

重做不需要客户重新下单了吧?这不是让客户麻烦吗?

SMT物料匹配需要花时间的,重新来一遍?

网友:
坐等老板出来解说吧

网友:
只有等老板才能说清楚了

网友C:
1)这事刚让核查,是SMT负责人王工的严重失职行为,生产工厂在8号晚上反映给他,以客联系,结果给忘记了,以责成他自行处罚!
2)这个贴不了是因为连接位太小,极容易断裂,无法焊接,所有的客也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如图:
楼主只放了5个连接位,结果果还放在锣槽的位,结果锣掉了两个,所以就极容易断烈,下次客一点要放多一点
3)这问题从客观说是设计问题,但是最终是我们SMT没有办法上机贴片,所以导致了客的所有元器件如果有贵重的扩展库IC也全部报毁,这也是我们PCB加SMT的极大风险,从间接上来说这也是对于客极大的好处
4)SMT为什么嘉立创一定要让客下单,这个订单是因为设计的原因,还需要修改文件重新下单,就算不需要修改文件,也要让客重新下单是因为SMT元器件动态的变化,及现在SMT系统还是有一些不完善

网友:
难道系统改了么。
我以前也碰到过PCB生产中出错报废的,进度卡那里不动,我问客户时才知道安排重做了。
出现这些的问题第一时间投料重做,虽然交期延误,但客户也能接受的。

网友:
可以有个管理帐号可以替客户重新下单的就好了

网友D:
首先,客户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做一般加工而已,而且要有遇到各种问题的预案,,, 着急的单,要求高的单,就自己另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事刚让核查,是SMT负责人王工的严重失职行为,生产工厂在8号晚上反映给他,以客联系,结果给忘记了, ...

确实我的设计上留的孔太少,这次重新下单搞到7颗了:

为啥子使用5颗孔这样加工,因为这已经是第三个一模一样板形和邮票孔的PCB+SMT订单了:

第一次贴了五片完美通过,所以我才说这个设计是可行的;
但是第二次就开始有散片了;
这是第三次,没想到已经全报废了。

可以看得出确实每个工程人员处理出来的工艺是不一样的,而且性能差异很大,建议可以在内部推广一套标准的处理方案,尽量减少这种差异性的发生。

图是第一次工程人员设计的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客户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做一般加工而已,而且要有遇到各种问题的预案,,, 着急的单, ...

本来确实是时间很充裕的订单,四五天能搞定的事这一折腾半个月就过去了,眼睁睁急起来了

网友:
能歪楼问个小白的问题吗?
为什么一定要做邮票孔,直接单板出不就行了吗?嘉立创不会根据自己实际贴片状况给添加拼板么?

网友E:
这种板子不是不给贴吗,我每次下单的时候都提醒说有工艺边和拼版的不能SMT

网友:
如果可以搞平一点,用vcut 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子不是不给贴吗,我每次下单的时候都提醒说有工艺边和拼版的不能SMT ...

啊啊我的也是啊,昨天刚打回来一个。打算开钢网自己摆件了

网友F:
为什么你们广东人把铣都叫做锣呢,锣是一种乐器,像脸盆差不多,一只手提着,另一只手用个棒子敲,咣咣响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你们广东人把铣都叫做锣呢,锣是一种乐器,像脸盆差不多,一只手提着,另一只手用个棒子敲,咣咣响的 ...

估计“锣”是译音,估计是香港传过来的。

我只是估计。当年加工中心等设备,基本是港台企业带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我的设计上留的孔太少,这次重新下单搞到7颗了:

估计与下刀点有关系,下刀路径应该是自动生成的,每次拼板内容不同,生成的路径也不同。

网友:
我们这边做的四层板一半的测试不良,要重做,也确认不是间距的问题,浪费了快2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子不是不给贴吗,我每次下单的时候都提醒说有工艺边和拼版的不能SMT ...

全部用邮票孔连接,不能用V-CUT,可以的。

网友:
刚在JLC贴了几十块板,以前比较稳定的产品,这批突然有些发生了怪异的现象,花了一天时间找到了原因,原来一个10R的电阻,但是有一部分贴的是100R的,可能人为补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