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阻容贴错,提醒注意

楼主(2019-07-13):
嘉立创贴片的时候把物料清单里的电阻识别为电容,电容识别为电阻,贴错。请厂家留意。
确认的时候我也没细看,所以也不找厂家麻烦了。不说了,我去挑元件了。

网友:
这个你不认真对照,真不能怪JLC

网友:
看来这个识别系统还是不够智能,为什么前面标贴片电阻后面能识别成电容,只看了472这种写法???

网友A:
不要使用472这种模糊不清的名称。

我已经改了自己的习惯,
472电阻4.7k
472电容4.7nF
改过之后,从来不看阻容的,自动识别未出错。

楼主:
幸亏只做了两片

网友:
我已经遇到很多次了,0805的贴0603的也有,电阻贴成电容的遇到几次了。自己懒,没认真确认

网友:
有过一次把封装识别错了,当时PCB板还没有做出来,马上通知客服修正,跟客服说了千百遍好话也没有改过来,说库房已经发料,不能改了。幸好那个电阻数量不多,回来后自己重焊一遍。

网友:
谢谢提醒,我一般也不认真核对

网友B:
数值表达法确实容易误会,最好还是写Ω符号。  最容易误会的就是100,不知道是10还是100。

网友:
这个写法有歧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值表达法确实容易误会,最好还是写Ω符号。  最容易误会的就是100,不知道是10还是100。 ...

用R更好,\Sigma是非ASCII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使用472这种模糊不清的名称。

我已经改了自己的习惯,

你这方法好。

网友C:
楼主 私信一下下  SMT订单单号?  我找下IT,试试.

网友:
其它元件编号 是 R* 的, 为啥不能参考识别 误判率也能降下些吧

网友:
上个月,贴了五块一样板,其中一块板的三极管贴成了ldo,赚翻了。其他的四块竟然没贴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JLC提供的基础库文件,没出过电阻电容贴错,不过昨天下了一个单,二极管系统识别居然转了90度,需要 ...

90度还是180度?

网友:
我出现过2次将0603的自动认成1206的。结果板子上面空白一大片(都是上拉电阻)。后来封装就看得很仔细了。完全靠电脑还是不靠谱,一定要自己认真审核

网友:
一般都是些4.7K,不会写472,这样系统就不会错了

网友:
我也说一句最近贴了一个晶振,3225封装8MHz,被系统识别成14.xx8MHz,烧录程序后波特率就是不对,仔细看才发现~~~

网友:
不仔细核查怪不得别人

网友:
电阻都是5R1/4.7K,电容都是0.1uF/1.0nF这种方法标值的,从来没贴错过。

网友:
奇怪,为什么不按料号识别?

网友:
谢谢楼主,下次可得注意了!

网友:
  现在写值都带单位的    50欧用50R  50k 用50k   4.7k
电容   100nf  0.1uf 都可以识别  1000pf   1uf 都没问题

网友E:
电阻我都不会这样子标     我都是4K7 这样子标    只有贴片电容才会472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我都不会这样子标     我都是4K7 这样子标    只有贴片电容才会472

你这样标比楼主还更混乱

网友:
如果一个人给我说去买一盘103,我的第一反应当然是10nF的电容,万万不会想到你居然要的是电阻

网友:
不管怎么写,最后都要一个一个去核对,参数、封装都要对,物料多了很费时费力的,现在我都是在参数上加个括号,里面写上编号,下单时只要编号对就没问题了,这样只要核对编号就可以了,只是系统现在不支持直接识别编号,还是要手动一个一个去选。

网友:
我的BOM里面阻容元件参数都有Ω或者nF,uF,识别从来就没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使用472这种模糊不清的名称。

我已经改了自己的习惯,

这个标发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私信一下下  SMT订单单号?  我找下IT,试试.

发你了

网友:
楼主整理材料清单时,  最近先 按照下图 这样处理.   要么全部写上元器件编号, 要么一个也不写.

系统遇上这种情况确实有问题了, IT的工程师也在核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