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做过土壤水份传感器的吗,有技术想咨询一下

楼主(2019-07-13):
网上看到有一款土壤水份传感器,下图这种,那位朋友做过,想咨询一下

网友A:
你这个不带温度的?之前我搞过一个带温度的,抄神火的
方案大概是用的100Mhz有源晶振,经滤波后给到中间探针,两边探针是地。  中间的探针信号会衰减。衰减信号和未衰减信号形成差分过运放,积分然后放大最后就是直流电平
这种样机拆一个要死人,都是注胶了,难拆死了
标定校准问题很麻烦
搞到一半没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带温度的?之前我搞过一个带温度的,抄神火的
方案大概是用的100Mhz有源晶振,经滤波后给到中间探 ...

准确来讲叫FDR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最近使用这个来测,效果还可以,只是这几个探针不适合现场使用环境,想问问做这个产品的能不能把探针改成平板用线引出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带温度的?之前我搞过一个带温度的,抄神火的
方案大概是用的100Mhz有源晶振,经滤波后给到中间探 ...

请问有没有认识做这个产品的

楼主:
请问有没有认识做这个产品的,谢谢

网友:
这东东标定还需要根据安装位置土壤的一些特征进行标定,才能测的准。比如,粘土和沙土差别就很大。

网友B:
FDR,我们前段时间做过,标定太费劲就直接集成了

网友:
照片是FDR,现在还有TDR,标定太麻烦。估计得长期跟土打交道。现在产品趋势是管段式非接触的,可以做成非接触的,FDR的比如东方生态的,有几家在做。TDR也有,接触过的和水相关的传感器,感觉土壤水分不好测,渠道流浪不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FDR,我们前段时间做过,标定太费劲就直接集成了

集成用啥方案,方便讲讲么

网友C:
河北邯郸有几家做低成本的多端式FDR,成本比较低。TDR有个朋友在做,精度相对FDR要好,做系统集成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河北邯郸有几家做低成本的多端式FDR,成本比较低。TDR有个朋友在做,精度相对FDR要好,做系统集成可以考虑 ...

我是想买成品,但不是针式的,想找厂家问问做成其它样子的,有推荐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河北邯郸有几家做低成本的多端式FDR,成本比较低。TDR有个朋友在做,精度相对FDR要好,做系统集成可以考虑 ...

你朋友 联系方式能给一个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朋友 联系方式能给一个吗,谢谢

加我微信,我推名片给你。时域法多段管式土壤墒情传感器,东西不错,价格也很美丽。邯郸的便宜,名片也可以推给你,从技术角度来说差一些。我微信15010045248

网友:
A Simple Way of Measuring Soil Moisture and pH with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网友(2019-09-23):
这块的技术目前处于资料很少的状态,还有比如土壤中的氮、磷、钾的含量检测(也可以说是肥力这块),目前的设备也不知道到底准不准,买台专业仪器吧,成本太高了,所以这块虽然技术不是很难,但是不透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带温度的?之前我搞过一个带温度的,抄神火的
方案大概是用的100Mhz有源晶振,经滤波后给到中间探 ...

您还在做先关传感器吗?

网友(2019-11-10):
最近在研究 水分这一块

网友:
我也常常遇到传感器选型的困惑。
咱论坛是否可能集中大家的经验搞一份传感器选型清单来?

网友(2019-12-28):
我们有和中科院土壤所合作做这些FDR,国际标准SDI-12接口,还有配套的NB直接到云的数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