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代码实现阿里云远程控制

楼主(2019-07-13):
[编辑补充说明两点:
仅作为一个体验测试版固件。是存在问题的。
1:ADC采样数据上报有个BUG,当从3位数变到两位数或一位数时,长度没有截断,所以会上报错误,程序已修正,但附件没有更新。而且要注意ESP8266的采样电压范围是0~1V。
2:配网数据只保存一次,即配网后,重新上电可以用,但是再次上电就要重新配置,原因还是因为这只是一个测试体验版本。
]

0代码实现阿里云远程控制

最终实现远程手机点亮两个LED,并在手机上查看ADC采样值。
懒得排版,各位边看文字边找图看吧。
配网工具和ESP8266固件在附件里。

第一步:在线使用IoT Studio生成安卓或萍果手机APP。
1,注册并登录阿里云,在产品与服务里,选物联网平台
图1
2,点开发服务,点Iot Studio,点移动应用,点新建项目。
3,点移动可视化开发。
4,填写你想要的应用名称。点完成。
5,把界面模板里的模板拖到自定义新增页,改成图中样子。
6,在列表页里,右边的跳转链接,选到刚才那个,自定义新增页。完成之后点右上角保存一下。
7,点回自定义新增页1,点LED1那个开关,点配置数据。
8,点关联设备。
9,新建产品
10,输入产品名称,这里我写的是我的板子,所属分类为自定义品类,点完成.
11,点我的板子。
12,点设备数那里,前往管理。
13,点新增设备。
14,点提交。下载激活凭证,也就是阿里云三元组。保存在电脑上。打开可以看到。点关闭。
15,可以看到,设备没激活,点查看。
16,点产品,点功能定义。点添加功能。
17,在添加标准功能里,选其他类型
18,如我们需要的第一个功能,是显示ADC采样电压。就选一个。。当前电压.点确定。
19,然后点编辑。
20,功能名称就起个ADC值好了,取值范围选0-1023,因为模块的ADC是十位的。单位选无。点确认
21,然后再添加两个LED开关功能。按上面的方法,添加两个。电源开关_1,电源开关_2.
22,完成后如图一样。
23,然后点右上角发布。然后关闭当前页面,回到自定义新增页这里。重新点关联设备,这时可以看到,我的板子

了。关闭它,然后,再编辑页面,点要显示ADC值的那个标签。点配置数据,选择刚才定好的功能。。如图。点确定

,这时会提示数据格式验证出错。那么就点取消先。点右上角的保存。
重新打开物联网平台页面,点监控运维-在线调试。
设好刚才的设备,点启动虚拟设备。
24,在属性上报那里,填上一个虚拟上値的数据,
volt那里就填10好了,随便的,0到1023都可以。
PowerSwitch_1和2都选开启就好了。
然后点推送。
然后点关闭虚拟设备。
25,到回编辑APP页面,再来给LED和ADC显示的地方配置数据。
配置完成后点确定,这时提示数据验证成功了。
26,分别再给LED1,和LED2配置数据。
27,点右上角保存。
28,点构建。
这里,我用的是安卓手机,所以选android构建,点我只想自已使用
29,输入android包名,如,我输入 test.com ,点下一步。
等待生成APP,,然后就可以扫二维码,或者把APP下载到电脑,装到手机上了。

真JB累。

30,APP搞掂了,然后,把附件的固件烧写进ESP12F模块。
烧写完上电,手机热点连上“酷鸟智控”这个热点上,密码为QQ59426674
装上配网APP。填上阿里三元组和家里的WIFI SSID和密码。点确定。提示配网成功后关闭配网APP

模块重新上电,等一会,LED3长亮,表示已经连上阿里云了。

31,手机连上网。。打开在线生成的APP,注册,进去之后就可以远程控制板上的LED和看到ADC采样数据了。

如图,用串口调试助手上传数据,是错误的,应该是0-1023之间,1234是无效的。

网友:
虽然看得累,但教程很详细,收藏

网友:
网页浏览的快一点,我还以为我在玩跳舞毯,魔性的箭头指示。。
写的很详细,支持个!

网友:
确实很详细·····记录下 点亮指示灯··

网友:
学习标记,还没弄懂怎么远程连接这一步

网友:
可以,点灯教程赞个

网友:
收藏,有空慢慢看

网友:
收藏,回去电脑上慢慢看

网友:
好详细的流程啊。箭头指的不错,做个PDF呗。大家好下载收藏

网友:
教程很详细  收藏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做的很详细,目前觉得这些平台连接使用还是太繁琐了。

网友A:
走云端没有隐私可言,所以,日后趋势是:家里面有一个控制中心,用户直连它进行控制。

另外,用 html5 做,比这个简单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走云端没有隐私可言,所以,日后趋势是:家里面有一个控制中心,用户直连它进行控制。

另外,用 html5 做 ...

数据可以加密,别人截获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据可以加密,别人截获也不知道是什么。

不是怕传输过程,而是要防云服务商自身。

网友:
真详细,找机会也搞个玩玩

网友:
教程好信息,有空试试

网友:
手上有几个8266,捣鼓一下试试。

网友:
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好人

网友C:
固件是Alios-things开发的吗,有没有碰到配网与绑定问题

网友:
教程很詳細,謝謝分享。

网友:
为什么我申请的app 不能登陆

网友:
教程很详细,收藏

网友:
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确实不错!收藏赞一个!

网友:
这样搞,很多程序员要失业了

网友:
好长啊,谢谢 辛苦了

网友:
阿里云功能做的还是不错的,唯一就是MQTT消息要钱,这个当然是必须的,但是长连接还要时长费用,有点坑,如果设备多了,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一点上,做的就有点过,目前百度和腾讯都没有收这样的费用,感觉马Baby也是开始挂地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怕传输过程,而是要防云服务商自身。

我的截获包括云服务商。

假设两个终端A,B,  还有云服务商为C。

A想给B发送消息“123”,加密后数据为“ABC”,A发给C的就是“ABC”, C转给B, B收到的是“ABC”, B解码后得到“123”。 C没有解密算法,得不到真正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是Alios-things开发的吗,有没有碰到配网与绑定问题

是阿里云mqtt sdk,不是AliOS Things,基于esp8266 nonos sdk的。

阿里网上介绍如下:
现有的C-SDK中已支持如下的几种WiFi配网模式

一键配网(smartconfig): 手机app直接给IoT设备配网, 设备需能够工作在嗅探(sniffer)状态
手机热点配网(phone-as-ap): 手机app充当临时热点, 直接给IoT设备配网
路由器热点配网(router-ap): 输出到路由器厂商/通信运营商
零配(zeroconfig): 用已配网的IoT设备给其它的IoT设备配网
设备热点配网(dev-ap): IoT设备充当临时热点, 手机app连接设备热点为其配网, 设备需能够工作在热点(ap)状态

说起配网方式,在线生成APP就可以添加一键配网和手机热点配网功能。但是跟esptouch那个不兼容,不是所有smartconfig都一样的。

另外我没用过Alios-things。配网与绑定问题是指什么?

网友D:
楼主,我自己生成的APP一直登录不上,是什么情况?网络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自己生成的APP一直登录不上,是什么情况?网络没有问题的。

手机WIFI连上自家路由,或用4G 网络,别连上模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机WIFI连上自家路由,或用4G 网络,别连上模块了。

没有模块,4G和WIFI网络都试了,一直连接不上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模块,4G和WIFI网络都试了,一直连接不上服务器。

跟模块没有关系,具体原因你还是自已查一下,我用的安卓端是可以的。

网友:
iOS源码下载下来,怎么编译是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阿里云mqtt sdk,不是AliOS Things,基于esp8266 nonos sdk的。

阿里网上介绍如下: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设备接入去云端没有任何问题,固件是Alios-thongs 开发的,用iot studio生成的app可以让设备接入网络,但无法绑定,用是的一键配网,热点也可以,但是使用天猫精灵却可以配网并绑定成功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使用智能生活平台公版app 无法一键配网,但是可以发现设备并绑定成功,这些问题已经反馈到github上了,没人回复

网友:
真详细手把手一样教了

网友C:
另外对楼主使用的配网工具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对楼主使用的配网工具感兴趣

配网工具自已写的,原因是,之前用的就是乐鑫的smartconfig.可以配网成功,后来发现阿里的APP也支持一键配网,也叫smartconfig.但是,却不兼容。
当然这个还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 是,我一般习惯在路由上设置MAC地址过滤,因为附近蹭网的多。而smartconfig或是阿里的几种配网,还有esptouch 等,都无法获得MAC地址。
总不能让用户接个串口去读吧,所以就自已写了个设备热点配网工具来用了。

之前写的公版的应用,可以同时支持内网和远程控制,绑定设备的话只能登录平台设置,好处是APP不用定制。目前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实现不用上平台设置就可以让用户自行绑定设备的。刚刚接触,都是自已摸索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设备接入去云端没有任何问题,固件是Alios-thongs 开发的,用iot studio生成的app可 ...

学习了一下,明白你的问题了,我正准备学习的。能绑定却不能配网的,可以试试单独的smartconfi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截获包括云服务商。

假设两个终端A,B,  还有云服务商为C。

智能家居很重要的一點是設備之間的聯動,誰來負責調度?
如果是云,那麼雲端必須能拿到明文信息。
如果家中有一台主控,那你為何不直連?
用云中轉的目的又是什麼?(現在已經是 ipv6 時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网工具自已写的,原因是,之前用的就是乐鑫的smartconfig.可以配网成功,后来发现阿里的APP也支持一键 ...

这个目前我也不清楚APP是如何绑定设备的,我猜应该是配网时从设备获取三元组信息,然后再绑定的,
感觉Alios-things还是有不少bug的呀

网友:
楼主辛苦了!有空再仔细看看!

网友E:
楼主,那个设备激活码买了吗。有激活码,以后还要交管理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个设备激活码买了吗。有激活码,以后还要交管理费吗?

这个我也想问,同问54楼。。估计他玩的是那个氪金模式,我用的是免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智能家居很重要的一點是設備之間的聯動,誰來負責調度?
如果是云,那麼雲端必須能拿到明文信息。
如果家 ...

1.目前物联网产品还是只传输数据,比联动的情况多。
2.单个厂家的产品联动,可以厂家出一个家庭控制中心。 但是更好的方案,是厂家设备接入设备云平台,厂家

自己搭个应用服务器,获取设备云平台的数据,进行联动。 这样省掉硬件成本,维护简单多了。
(应用服务器难度小, 设备云平台要求大数据迸发,难度大)
3.不同厂家的产品联动呢?肯定要有一方开放数据接入另一方吧? 不同厂家的数据安全如何保证? 这跟现在的

物联网平台有什么区别?  二者相比较,还是物联网平台更可靠,物联网平台规模更大,技术更好,更能抵御网络攻击。

补充一下,家庭用的宽带,目前这个阶段,IPV6并不是太好用,
1.需要运营商支持,据我所知即便同一家运营商,并不是每个地区都支持IPV6。
2.用户需要设置光猫,路由器,不适合普通用户

网友:
不知道是我个别的问题还是啥,访问阿里云的网页卡得要死,经常图片刷不出来,难用的一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目前物联网产品还是只传输数据,比联动的情况多。
2.单个厂家的产品联动,可以厂家出一个家庭控制中心 ...

> 1.目前物联网产品还是只传输数据,比联动的情况多。

直连接方式,单个设备依然可以控制。

> 2.单个厂家的产品联动,可以厂家出一个家庭控制中心。 但是更好的方案,是厂家设备接入设备云平台,厂家
> 自己搭个应用服务器,获取设备云平台的数据,进行联动。 这样省掉硬件成本,维护简单多了。
> (应用服务器难度小, 设备云平台要求大数据迸发,难度大)

如果都用直连,你家中的数据服务器只需要负责你自己家的应用,更简单。
(唯一可能需要的外网服务器,可能就是域名动态转换了。)

> 3.不同厂家的产品联动呢?肯定要有一方开放数据接入另一方吧? 不同厂家的数据安全如何保证? 这跟现在的
> 物联网平台有什么区别?  二者相比较,还是物联网平台更可靠,物联网平台规模更大,技术更好,更能抵御网络攻击。

你可以了解一下 amazon 的远程控制方案,支持直连,国内人的隐私意识在逐步提高,感觉这是日后的趋势。
反正我个人是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贡献给云服务商,然后坐等被大数据广告轰炸。

> 补充一下,家庭用的宽带,目前这个阶段,IPV6并不是太好用,
> 1.需要运营商支持,据我所知即便同一家运营商,并不是每个地区都支持IPV6。
> 2.用户需要设置光猫,路由器,不适合普通用户

ipv6 貌似手机都支持了,这半年,原本手机不支持的片区,再刷新一下都支持上了。
国产低端家用路由器支持的不多,但用户升级路由器可以避免交云服务费,且连接速度更快、延迟更小,我想用户是愿意升级的。
(譬如视频 p2p 查看家中摄像头,内地所有 ipv4 的手机网络都不支持打洞直连,数据要服务器中转,开销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1.目前物联网产品还是只传输数据,比联动的情况多。

直连接方式,单个设备依然可以控制。

1. 难道我买个wifi插座,还要配个家庭控制中心? 没有竞争力呀。

2. 把信息给云平台,还是给某个厂家的家庭控制中心? 消费者会认为家庭控制中心就安全,就没有后门吗?

3.你能简单科普下“amazon 的远程控制方案”吗?

  不同厂家的产品如何联动?我买5个不同厂家的产品,需要5个不同厂家的控制中心?
  我猜想,所有的设备肯定都是接入一个控制中心吧,这个控制中心会是谁呢,肯定是亚马逊,阿里这样的厂家,而不会是一个弱弱的小厂家。

  我有点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了。 你想用物理的家庭中心来代替虚拟的服务器。 难道亚马逊,阿里的控制中心不会收集你的信息,不会推送广告吗, 即便这两家不推送,小米或其他厂家也不推送吗?

------------------------
最好的方案,是消费者自己搭。 你可以,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难道我买个wifi插座,还要配个家庭控制中心? 没有竞争力呀。

2. 把信息给云平台,还是给某个厂家的 ...

> 1. 难道我买个wifi插座,还要配个家庭控制中心? 没有竞争力呀。

直连方式,单个设备依然可以控制。
如果像小米那样必须走云,万一断网就尴尬了。

> 2. 把信息给云平台,还是给某个厂家的家庭控制中心? 消费者会认为家庭控制中心就安全,就没有后门吗?

路由器 openwrt 等开源系统可以直接当作控制中心,上面有合适普通用户使用的 web 配置界面,其它开源系统也有很多。
而且,可以兼容一部分商业产品,但未来,会有更通用的上层规范。

> 3.你能简单科普下“amazon 的远程控制方案”吗?

Amazon 的产品只不过是可以支持断网使用,也不是最理想。

>  不同厂家的产品如何联动?我买5个不同厂家的产品,需要5个不同厂家的控制中心?
>  我猜想,所有的设备肯定都是接入一个控制中心吧,这个控制中心会是谁呢,肯定是亚马逊,阿里这样的厂家,而不会是一个弱弱的小厂家。

目前的开源控制中心,已经支持不同派系的厂家,未来一定会有更通用协议出来。
因为,消费者买了不同家的产品,不通用会很痛苦。
目前反到是只有用第三方控制中心才能支持不同品牌派系的终端产品。添加新设备时,它有一个下拉框,让你选择品牌。
临时解决兼容问题,还包含为终端产品刷固件,用户没有能力,淘宝商家会代劳。就如同买 openwrt 路由器那样。

>  我有点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了。 你想用物理的家庭中心来代替虚拟的服务器。 难道亚马逊,阿里的控制中心不会收集你的信息,不会推送广告吗, 即便这两家不推送,小米或其他厂家也不推送吗?

会和现在路由器一样,用户可以选择商用产品,也可以选择开源产品。

------------------------
> 最好的方案,是消费者自己搭。 你可以,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

会有开源易用的路由器等产品,使用门槛不会很高。
目前可能还不够好用,但未来一定会简单易用。

网友:
mark一下来慢慢学习

网友:
很详细的指导资料,谢谢分享,MARK 远程点亮LED

网友:
用4G DTU模块可以吗?

网友:
比较详细,楼主有心了

网友:
这个好,感谢分享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个东西,顺手试了一下,挺方便的.

这个小板上面有SHT21,采集温湿度

,然后通过2.4G发送到另一个W600的板子(带LCD这个板),然后w600通过mqtt上传到阿里云.

最后是手机app

网友:
为楼主的辛苦付出点赞。

网友:
有点意思。 。

网友C:
楼主,配网APP能共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配网APP能共享一下吗

在附件里。

网友:
Mark,阿里云远程控制

楼主:
生成的APP有个红色小蜘蛛,不知道怎么弄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成的APP有个红色小蜘蛛,不知道怎么弄走

应该是debug版版本原因。

网友F:
目前使用的是机智云。感觉还不错,延时也挺短。

网友D(2019-08-19):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一键配网是怎么做的?我现在用Arduino开发ESP8266连接阿里云,IOT Studio的smartconfig对接不上Arduino的smartconfi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一键配网是怎么做的?我现在用Arduino开发ESP8266连接阿里云,IOT Studio的smartconfi ...

配不上的,我没研究过代码上有什么区别。
我都是自已写的配网工具,或者用esp-touch的smartconfig.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使用的是机智云。感觉还不错,延时也挺短。

机智云1000个设备收取20000,现在便宜点了吗?

网友:
有点意思。
可以用 C-SDK 进行二次开发,我之前有移植到 RT-Thread 平台上,LZ 可以参考下。
刚好前段时间更新到了 v3.0.1 版本

网友:
很详细,准备试试

网友:
虽然无代码,估计都要点出鼠标手了

网友(2019-11-08):
有时间好好学习一下,感谢楼主,辛苦

网友:
有没有阿里物联STM32 控制2G模块的 SDK,

网友:
这么详细,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