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触摸屏与单片机间的自由通讯问题

楼主(2019-07-13):
有个项目要用到人机界面,看到大家都说威纶触摸屏比较适合,选 TK6071IP(7寸)来做方案。

提问:
触摸屏上设定参数以及下发指令,由单片机接收并输出到IO执行动作。

单片机检测到各输入脚的状态变化,主动上传给人机界面。

我看了粗看了一下资料,人机界面好像没有串口接收中断,如何及时响应单片机发来的数据呢?比较蒙,望老手指点。

有例子是极好的。

网友:
MODBUS协议,威纶通一直在轮询的。

网友:
有份资料可以看下,stm32的: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dG65gD7 密码: w4iq

网友:
和Modbus Poll用法差不多,只需要配置,不需要自己写通信协议

网友:
组态屏没有自由协议按照标准modbus做就可以了很简单,如果嫌协议自由度太大可以自设置里面设定固定字节数。

网友:
威纶可以自由信,要用宏指令

网友:
一般用modbus最方便

网友:
楼主看6楼的,有宏

网友:
你如果需要ms级快速反应,这个不适合。

网友:
你可以随便写一个 MODBUS 协议啊!

楼主:
看了大家的建议,决定还是用简化的modbus协议,触摸屏定时查询,单片机做从机响应查询。

网友:
威纶通有做过,和单片机通讯,就是MODBUS设置好地址一直查询单片机数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