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简单的信号发生器,哪款好卖便宜又好用呢

楼主(2019-07-13):
如题。就是想能输出几Hz~几十kHz的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精度要求不高。网上搜了一下,MAX038,AD9850,ICL8038,都有人用。麻烦的是商城里不是销量很少+断货,就是根本搜不到,看样子这东西用的人太少了。所以只能请教各位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弄个带dac的单片机自己整?

网友A:
要求不高找个旧手机装个APP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找个旧手机装个APP即可。

没法焊在板子上啊

网友B:
STM32F407,内置DAC即可。

网友C:
十元的DDS模块加5元的单片机

网友:
max038早已停产,我问过他们,没有替代型号。像ICL8038和MAX038这种技术早就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407,内置DAC即可。

非要用处理器,为何不是103VCT6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元的DDS模块加5元的单片机

1、DDS模块什么型号?
2、为何DDS模块,还需单片机呢?外部不是IO口和模拟输入控制,而是数据接口配置吗?

网友:
二手的信号发生器100左右就有了,便宜好用,要自己做一下用一个dds模块配合单片机做个界面也可以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TM8211+LGT8F328P+运放缓冲一下,5块钱吧

网友:
AD9854据说能到100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要用处理器,为何不是103VCT6呢

用那 103VCT6 是可以的啊!找些电阻自己做 DAC 啊!我指得是若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D:
你要是有兴趣就用AD9910,最高可出420mhz,还可以搞点bpsk,fsk和ask调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有兴趣就用AD9910,最高可出420mhz,还可以搞点bpsk,fsk和ask调制呢。

可是我不需要那么高的性能啊。这东西是在控制器内部一个模块,只需输出两个固定频率就可以了,我有点记不清频率要求了,所以提问的是几Hz到几十kHz

楼主:
F103VCT6的DAC参数看了一下,最大LSB到最小LSB的过渡时间,需要4us,反之亦然。假如按方波考虑,最高频率100kHz左右(当然此时过渡时间比水平时间还长,看起来估计不像方波)。如果按照载波比256考虑,最大不失真的输出频率上限,估计在1kHz左右。如果实际使用场合低于这个频率应该没啥问题,如果高于这个频率,那只能降低载波比来完成了。

网友E:
不考虑下模拟电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考虑下模拟电路么

不会啊。振荡之类

网友:
dds貌似没三角波

网友F:
曾经想过用8位机的PWM,做一个1Hz~20KHz,连续1Hz步进的方波发生器,结果用excel表格一算,额滴神,常规8位机那主频根本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曾经想过用8位机的PWM,做一个1Hz~20KHz,连续1Hz步进的方波发生器,结果用excel表格一算,额滴神,常规8位 ...

就是这么个事,你如果方波变形一点,占空比如果需要大范围调整,那时钟更高。比如,你频率150kHz,占空比99.99%,时钟需要多少,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F103VCT6的DAC参数看了一下,最大LSB到最小LSB的过渡时间,需要4us,反之亦然。假如按方波考虑,最高频率10 ...

方波单独单片机做,另外DDS是可以直接输出方波的和三角波,不限于正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波单独单片机做,另外DDS是可以直接输出方波的和三角波,不限于正弦

DDS专用IC有没有便宜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DDS专用IC有没有便宜的呢?

成品板子加单片机就能用国内仿制芯片的七元,还不够便宜啊?

网友:
文氏桥正弦波发生器--比较器产生方波50%--积分产生三角波50%

网友:
移位寄存器+电阻+带通滤波器也可以产生正弦波;非门发生器可以产生方波,555可以产生可变占空比的矩形波;方波+增减计数器+低通滤波器可以得到三角波,加计数器就是正锯齿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板子加单片机就能用国内仿制芯片的七元,还不够便宜啊?

国内仿制芯片?啥型号啊?
刚刚发现,商城有DDS芯片,在接口芯片里面,全都是ADI的,最便宜也得20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内仿制芯片?啥型号啊?
刚刚发现,商城有DDS芯片,在接口芯片里面,全都是ADI的,最便宜也得20多 ...

ad9833国内仿制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9833国内仿制品

啊,哪个公司的产品?不是拆机件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个事,你如果方波变形一点,占空比如果需要大范围调整,那时钟更高。比如,你频率150kHz,占空比 ...

其实我对占空比没要求,别太离谱就行,但是实际8位机根本达不到1Hz步进的要求,频率越往上,误差越大,比如16MHz时钟,生成19.999KHz和20.000KHz的PWM波,算下来的结果800.04和800,你让MCU如何区分和设置寄存器?根本没办法,最后19.999输出的也是20K,甚至19.998,19.997...............
感觉得百MHz以上的32位机才勉强可行,那还不如DD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对占空比没要求,别太离谱就行,但是实际8位机根本达不到1Hz步进的要求,频率越往上,误差越大,比 ...

分辨率和占空比,某种角度讲,都是对时钟精细度的要求,或者说是最小时钟脉冲计数的要求,都是一样的。您想,20kHz如果要求分辨率1Hz,那不就是占空比要求1/20000吗?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收个二手信号发生器,100左右大把,性能远远超过你的要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分辨率和占空比,某种角度讲,都是对时钟精细度的要求,或者说是最小时钟脉冲计数的要求,都是一样的。您 ...

分辨率和占空比是两码事啊

我只需要频率步进1HZ,对占空比无要求,10~90%都可以接受,但是高低电平之和的时长要求就高些,至于里边高低电平的各自占比我关注不大。最近找到一颗定时器时钟可以到144MHz的8位51,改天有空玩玩看,能不能用频率抖动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分辨率和占空比是两码事啊

我只需要频率步进1HZ,对占空比无要求,10~90%都可以接受,但是高低电平之和 ...

用单片机还不如用SI5351呢,激光测距的方案参考下,精度绝对保证

网友:
要求不高,用电脑声卡产生信号。

http://satsignal.eu/software/audio.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单片机还不如用SI5351呢,激光测距的方案参考下,精度绝对保证

谢谢推荐,不过用bing去搜了一下,这芯片起步频率2.5KHz啊,没有从0开始的。

网友(2019-12-18):
CY8C4013LQI-411T 这个  digikey上 0.17美金一片 带DAC

网友:
用声卡或手机APP直接产生信号

网友:
方案实在太多了,单片机+AD9833,单片机+dac,单片机+r-2r电阻网络+运放...

我也传个声卡发波软件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几十K这么高的频率的话,还是用DDS吧,比较合算,之前用过AD9833,很不错,只需要写控制字就可以了。 ...

AD9833,几十Hz的低频信号能输出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AD9833,几十Hz的低频信号能输出吗?

当然可以啊 你看看 规格书  我玩过这个 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然可以啊 你看看 规格书  我玩过这个 挺好的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

我也觉得选带dac的f4最好,频率高点指标可以好调整,如果指标f3达到最好,毕竟要便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