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051的SWIM仿真器连不上

楼主(2019-07-13):
各位大佬:
    小弟画了块STM8L051F3的最小系统板,由于板子比较小,走线比较密,现在板子用ST-LINK通过SWIM连接不上,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电源pin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pin呢?

VCC接上试过也不行,SWIM走线有要求不?

网友B:
RST 上的电容去掉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T 上的电容去掉 试试

电容也去掉试过不行,没接晶控有影响不?

楼主:
没接晶振有影响不?

网友C:
连接线有多长?太长的劣质杜邦线最好10cm以内。

网友D:
连接不上提示什么,STlink驱动有没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STM8,用的SWIM仿真器,STM32可以,但就是显示连接不上STM8

网友E:
引脚是不是共用了,还是过孔没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接不上提示什么,STlink驱动有没问题

提示SWIM单片机没有回复,我用开发板测试ST-LINK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脚是不是共用了,还是过孔没通?

量过线都通,把单片机拆下焊到开发板上就可以通,真是头大,会不会是电源纹波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线有多长?太长的劣质杜邦线最好10cm以内。

杜邦线有15cm左右,我试着换短试试

楼主:
板子厚度0.8mm

网友:
感觉烧录基本对画板没啥要求,不断路不短路就好了。

网友F(2021-07-18):
最后是哪里的问题呢?也遇到了,头次用swim仿真;检查哪都对,就是IAR stm8 仿真进不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后是哪里的问题呢?也遇到了,头次用swim仿真;检查哪都对,就是IAR stm8 仿真进不去 ...

用 STM32 ST-LINK Utility  擦除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 STM32 ST-LINK Utility  擦除一次

O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