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了解圣邦微SGM2030的LDO芯片吗?

楼主(2019-07-14):
如题,再考虑用一个国产的小封装LDO芯片,看到他们家SGM2030这颗芯片是1.2mm*1.6mm的,当然他家还有更小的封装1mm*1mm的,请问有人用过吗?用起来感觉怎么样?价格如何?

网友:
公司一直在用,不过是SOT23-5的

网友A:
用着倒是没啥问题。
1mmx1mm的手机行业大量采用,后面越来越会成为主流了。
但是问题在于,1x1mm对于PCB的工艺要求又上去了,50元10片那种工艺是搞不定的。

网友:
手机行业大面积采用
这类的LDO国内很多厂家在做,WILL家的也不错,ETEK的稍微差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着倒是没啥问题。
1mmx1mm的手机行业大量采用,后面越来越会成为主流了。
但是问题在于,1x1mm对于PCB的 ...

5块钱那家的贴dfn没啥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着倒是没啥问题。
1mmx1mm的手机行业大量采用,后面越来越会成为主流了。
但是问题在于,1x1mm对于PCB的 ...

1X1现在已经是主流了,现在好像有0.8*0.8的,还有LDO-PACK的新品出来,一颗更比四颗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块钱那家的贴dfn没啥问题啊。。

跟是不是DFN没关系
主要是焊盘间距的问题,太小做不了阻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1X1现在已经是主流了,现在好像有0.8*0.8的,还有LDO-PACK的新品出来,一颗更比四颗强  ...

0.8x0.8的个人不看好150mA以上的……
散热会是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X1现在已经是主流了,现在好像有0.8*0.8的,还有LDO-PACK的新品出来,一颗更比四颗强  ...

0.8*0.8你说的是哪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是不是DFN没关系
主要是焊盘间距的问题,太小做不了阻焊桥

这个到没关注

网友C:
引用 楼主:
0.8*0.8你说的是哪家的呢?

不记得了,可以回公司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记得了,可以回公司查一下

网友D:
WLCSP封装的,0.64mm×0.64mm,pitch=0.35mm

https://www.e-devices.ricoh.co.j ... /rp118/rp118-ea.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WLCSP封装的,0.64mm×0.64mm,pitch=0.35mm

https://www.e-devices.ricoh.co.jp/en/products/power/vr_ld ...

网页打不开呢,不知道是哪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页打不开呢,不知道是哪家的?

主流的WLCSP LDO都是这个封装规格

ON  日本理光RP118 等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流的WLCSP LDO都是这个封装规格

ON  日本理光RP118 等型号

好的,多谢,不过0.35pitch的,是不是加工难度就高了,得挑厂子了

网友:
一直用sot235的,太小难手焊

网友:
如果不是对PCB占用要求特别高,就用SOT23-5,调试的时候可以手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流的WLCSP LDO都是这个封装规格

ON  日本理光RP118 等型号

有没有用过国产的这种LDO?开启电压是1.2V以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X1现在已经是主流了,现在好像有0.8*0.8的,还有LDO-PACK的新品出来,一颗更比四颗强  ...

有没有用过国产的这种LDO?开启电压是1.2V以下的呢?

楼主:
目前选了SGM2031,但是发现EN管脚的开启电压在1.5V以上,但我们的IO只有1.2V,大家有没有其他推荐的?

网友(2019-08-14):
引用 楼主:
目前选了SGM2031,但是发现EN管脚的开启电压在1.5V以上,但我们的IO只有1.2V,大家有没有其他推荐的? ...

设置成od输出加上拉电阻

网友E:
SGM的EN就是一奇葩,和大多数厂商的产品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SGM的EN就是一奇葩,和大多数厂商的产品不兼容。

怎么不兼容法?刚想买些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