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earth pro7.3看的图像模糊,怎么解决?

楼主(2019-07-14):
一个小区,只能看到楼的轮廓,这个分辨率太差了吧,有什么办法获取更清晰的数据?

网友:
这得等系统更新图像数据才有改善吧

网友:
多试几个地图,说不定有个清楚的

楼主:
无法访问google,怎么破啊,代理能上吗

网友:
大城市比较清晰。

网友A:
bigmap   ,楼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gmap   ,楼主试一下

这个高清吗?

楼主:
有收费的高清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收费的高清吗

请当地人帮忙再给一点费用,用无人机从上往下拍估计就有高清的图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当地人帮忙再给一点费用,用无人机从上往下拍估计就有高清的图像了!

需要查看历史记录,而且得是高清的,朋友法律上需要找个证据,要找一个坑,结果看了一下0.25米的分辨率只能看到车的轮廓
看来想看清楚人脸只能找米国的后台帮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查看历史记录,而且得是高清的,朋友法律上需要找个证据,要找一个坑,结果看了一下0.25米的分辨率只 ...

那还是考虑用全球鹰侦搜器吧!它于可视光光谱的波段可以在 20km 高度观察地面一颗高尔夫球上面印的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考虑用全球鹰侦搜器吧!它于可视光光谱的波段可以在 20km 高度观察地面一颗高尔夫球上面印的字。

全球鹰真是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