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搞过2个H桥驱动一个两相四线的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9-07-14):
就是不通过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直接用mos管搭2个H桥,或者用2个一路电机驱动芯片来驱动步进电机。有人搞过吗?

网友:
兄弟注意一下自己问问题的措辞,您这样问,没人回答您的。

网友:
用可控硅驱动过步进电机!奇葩吧!

网友:
有死区,可靠性差,学生们玩一玩可以

网友:
分立原件驱动,选用5线步进电机

网友:
有就 两个H桥的步进电机驱动IC

网友(2020-03-14):
搞过!我知道你想问的问题,也知道你想得到什么,见2楼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