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Linux 源码中的 speck 加密,极简,可用于 stm8 和 51

楼主(2019-07-14):
对我而言,Linux 内核代码是嵌入式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同时也为我带来很多宝藏。

做嵌入式和搞软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选择,主系统选择 windows 还是 linux、选择 vbs 还是 python、选择 mfc 还是 html5、AD 还是 KiCad ...

众多的选择又决定了派系。如果选择的不好,你会发现,学了很多东西都白学,接下来遇到想学的新事务也会越发的力不从心。
选择的好,学的东西则会终身受用,精力比较集中,不用重复学习,不用很被动的跟在别人后面追。
所以,选择很重要,要抛开当下的舒适圈,不要随波逐流,要独立思考,选择长远对自己更有益的东西。

好了,不废话了,回到主题,很多人会觉得 linux 内核很神圣、很难懂,其实不然,譬如今天介绍的 speck 对称加解密算法,新的内核代码已经被删掉,因为它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设计的算法,开源社区的人担心有后门。
不过,我们用来做 bootloader 等加密是不需担心它是否真的有后门。很多场合可以代替 aes 加密。

原始的内核代码参见:
https://elixir.bootlin.com/linux/v4.18/source/crypto/speck.c
https://elixir.bootlin.com/linux ... lude/crypto/speck.h

包含注释等 N 多代码无关信息,c 文件一共才 307 行,包含了两个位宽版本,而且没啥依赖。

下面这个是我把代码搬到用户空间,写了一个小 main 文件测试的工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peck.h"

static speck64_t speck_ctx;
static uint8_t key96[12] = {0,1,2,3,4,5,6,7,8,9,1,2}; // 密钥

static uint8_t ori[8] = {1,2,3,4,5,6,7,8}; // 原始明文,一个 block 8 字节,正好 64 位
static uint8_t enc[8] = {0}; // 存放加密得到的密文
static uint8_t back[8]= {0}; // 存放再次解密得到的明文

int main(void)
{
    crypto_speck64_setkey(&speck_ctx, key96, SPECK64_96_KEY_SIZE); // 第 3 个参数 8 位机版本已删掉,进一步减少开销
    crypto_speck64_encrypt(&speck_ctx, enc, ori);
    crypto_speck64_decrypt(&speck_ctx, back, enc);

    printf("enc: %d %d %d %d %d %d %d %d\n", enc[0], enc[1], enc[2], enc[3], enc[4], enc[5], enc[6], enc[7]);
    printf("back: %d %d %d %d %d %d %d %d\n", back[0], back[1], back[2], back[3], back[4], back[5], back[6], back[7]);

    return 0;
}

这是最终搬到 8 位机的代码,只保留 64 位版本,不算注释,c 文件只有 70 多行,只是 put_unaligned_le32 和 get_unaligned_le32 这种通用函数里面,为移位加上显式类型转换,防止高位数据丢失而已。

为方便阅读,贴出相关代码:

头文件:
#ifndef _CRYPTO_SPECK_H
#define _CRYPTO_SPECK_H

#define SPECK64_BLOCK_SIZE      8

#define SPECK64_96_KEY_SIZE     12
#define SPECK64_96_NROUNDS      26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round_keys[SPECK64_96_NROUNDS];
} speck64_t;

void crypto_speck64_cal(const speck64_t *ctx, bool is_encrypt,
                        uint8_t *out, const uint8_t *in);

void crypto_speck64_setkey(speck64_t *ctx, const uint8_t *key);

#endif /* _CRYPTO_SPECK_H */

c 文件算法部分:

static inline void speck64_round(uint32_t *x, uint32_t *y, uint32_t k)
{
    *x = ror32(*x, 8);
    *x += *y;
    *x ^= k;
    *y = rol32(*y, 3);
    *y ^= *x;
}

static inline void speck64_unround(uint32_t *x, uint32_t *y, uint32_t k)
{
    *y ^= *x;
    *y = ror32(*y, 3);
    *x ^= k;
    *x -= *y;
    *x = rol32(*x, 8);
}

void crypto_speck64_cal(const speck64_t *ctx, bool is_encrypt,
                uint8_t *out, const uint8_t *in)
{
    uint32_t y = get_unaligned_le32(in);
    uint32_t x = get_unaligned_le32(in + 4);
    int8_t i;

    if (is_encrypt) {
        for (i = 0; i < SPECK64_96_NROUNDS; i++)
            speck64_round(&x, &y, ctx->round_keys[i]);
    } else {
        for (i = SPECK64_96_NROUNDS - 1; i >= 0; i--)
            speck64_unround(&x, &y, ctx->round_keys[i]);
    }

    put_unaligned_le32(y, out);
    put_unaligned_le32(x, out + 4);
}

void crypto_speck64_setkey(speck64_t *ctx, const uint8_t *key)
{
    uint32_t l[2];
    uint32_t k;
    int8_t i;

    k = get_unaligned_le32(key);
    l[0] = get_unaligned_le32(key + 4);
    l[1] = get_unaligned_le32(key + 8);
    for (i = 0; i < SPECK64_96_NROUNDS; i++) {
        ctx->round_keys[i] = k;
        speck64_round(&l[i % 2], &k, i);
    }
}

辅助代码:(如果是小端 mcu,不需要 get_unaligned_le32 和 put_unaligned_le32, 直接用类型强制转化即可。)
/**
* rol32 - rotate a 32-bit value left
* @word: value to rotate
* @shift: bits to roll
*/
static inline uint32_t rol32(uint32_t word, uint8_t shift)
{
    return (word << shift) | (word >> ((-shift) & 31));
}

/**
* ror32 - rotate a 32-bit value right
* @word: value to rotate
* @shift: bits to roll
*/
static inline uint32_t ror32(uint32_t word, uint8_t shift)
{
    return (word >> shift) | (word << (32 - shift));
}

static inline uint32_t get_unaligned_le32(const uint8_t *p)
{
    return p[0] | (uint16_t)p[1] << 8 | (uint32_t)p[2] << 16 | (uint32_t)p[3] << 24;
}

/*
static inline void put_unaligned_le16(uint16_t val, uint8_t *p)
{
    *p++ = val;
    *p++ = val >> 8;
} */

static inline void put_unaligned_le32(uint32_t val, uint8_t *p)
{
    //put_unaligned_le16(val >> 16, p + 2);
    //put_unaligned_le16(val, p);
    p[0] = val & 0xff;
    p[1] = (val >> 8) & 0xff;
    p[2] = (val >> 16) & 0xff;
    p[3] = val >> 24;
}

总的来说,几乎没啥改动,内核代码就可以直接搬到 8 位 mcu 运行。

内核里面还有很多类似的好东西,除了内核以外,linux 系统上的软件就更多更丰富了。平时用 linux 多,要什么软件很快能找到,而且有源码。不存在 windows 上很普通的小工具还要破解、被中毒、弹广告。。。

网友A:
666,记得以前有个PTHREAD线程好像也是来自linux,也能移植方便到普通MCU

网友:
Linux      speck     加密   极简,

网友:
收藏,替换我的bootloader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6,记得以前有个PTHREAD线程好像也是来自linux,也能移植方便到普通MCU

pthread能移植到普通MCU?具体说说?

网友:
非常好的参考!谢谢!! 不单单用在bootloader ,很多场合可用

网友:
保存下。Linux      speck     加密   极简

网友:
谢谢 分享,先支持后看货。

网友:
speck 加密,学习了

网友:
XXTEA更简单。

楼主:
我曾经有对比过,xxtea wikipedia 上面那个代码虽然看起来不长,但那个 MX macro 展开还是挺占代码空间的 。
1 楼代码中的函数去掉 inline, 会更加节省代码空间,8 位机编程,经常代码空间不足,省一两个字节都是好的。
虽然 speck 的 key 展开之后比较占内存,但做为 bootloader, 内存不用白不用。

speck 比 tea 更小更快,支持更多不同的 key 大小,见楼下 #18 楼比较。

我当时主要是看了 #18 楼的比较才选了 speck, 不过你这么一提醒,我又对比了下:
xxtea 支持指定数据长度,核心操作步骤更多,更占代码空间;
xtea 是固定 8 字节数据长度,xtea 比较简单,可以把核心位操作打包成非 inline 函数,以减少代码空间。

Linux 内核只支持 xtea, 没有 xxtea, 所以,我觉得可以试试 xtea, 之前不想试是因为:总觉得有高版本的就不愿意用低版本,另外误以为 tea 的 key size 更长 footprint 会更大。
我抽空对比下,都用最节省 flash 的写法,对比 xtea 和 speck 的 flash 占用情况,感觉自己有点被 #18 楼的文章误导。

顺便贴出内核的 xtea 代码:
#define XTEA_KEY_SIZE                16
#define XTEA_BLOCK_SIZE                8
#define XTEA_ROUNDS                32
#define XTEA_DELTA                0x9e3779b9

struct xtea_ctx {
        u32 KEY[4];
};

static void xtea_encrypt(struct crypto_tfm *tfm, u8 *dst, const u8 *src)
{
        u32 y, z, sum = 0;
        u32 limit = XTEA_DELTA * XTEA_ROUNDS;
        struct xtea_ctx *ctx = crypto_tfm_ctx(tfm);
        const __le32 *in = (const __le32 *)src;
        __le32 *out = (__le32 *)dst;

        y = le32_to_cpu(in[0]);
        z = le32_to_cpu(in[1]);

        while (sum != limit) {
                y += ((z << 4 ^ z >> 5) + z) ^ (sum + ctx->KEY[sum&3]);
                sum += XTEA_DELTA;
                z += ((y << 4 ^ y >> 5) + y) ^ (sum + ctx->KEY[sum>>11 &3]);
        }

        out[0] = cpu_to_le32(y);
        out[1] = cpu_to_le32(z);
}

static void xtea_decrypt(struct crypto_tfm *tfm, u8 *dst, const u8 *src)
{
        u32 y, z, sum;
        struct tea_ctx *ctx = crypto_tfm_ctx(tfm);
        const __le32 *in = (const __le32 *)src;
        __le32 *out = (__le32 *)dst;

        y = le32_to_cpu(in[0]);
        z = le32_to_cpu(in[1]);

        sum = XTEA_DELTA * XTEA_ROUNDS;

        while (sum) {
                z -= ((y << 4 ^ y >> 5) + y) ^ (sum + ctx->KEY[sum>>11 & 3]);
                sum -= XTEA_DELTA;
                y -= ((z << 4 ^ z >> 5) + z) ^ (sum + ctx->KEY[sum & 3]);
        }

        out[0] = cpu_to_le32(y);
        out[1] = cpu_to_le32(z);
}

网友B:
有没有人对比下,和aes加密,哪个占用存储资源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人对比下,和aes加密,哪个占用存储资源小

你这是拿 单车 与 跑车 做比较。。。

这有个比较的报告,文末有总结文字,还有个表: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 ... 6a78fea67b3b5dd.pdf

如果 mcu 自带硬件 aes,那么可以考虑用硬件 aes.

网友:
SPECK加密,留个爪,新许哪天会用到。之前在数据传输上倒是用过TEA,不过是在PC上

网友C:
一直在用XTEA,不懂密码学,但是感觉算法和XTEA很相似,都是和秘钥做N轮迭代运算得到密文。

网友:
Linux      speck     加密   极简

网友:
感谢分享,留脚印

网友D:
我用TEA加密,单片机端和电脑端的C#算出来加密后的值不一样。有什么算法加 密效果不差,加密后的值一样的吗?这样可以在对方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用XTEA,不懂密码学,但是感觉算法和XTEA很相似,都是和秘钥做N轮迭代运算得到密文。 ...

很多对称加密都是基于多轮feistel网络迭代来实现位扩散,tea和这个都是。
你觉得眼熟的就是这个feistel网络,可以找维基百科看看。有点对称加密基石的意思。

AES有点不一样,是基于s-box和p-box变换。

网友:
speck     加密   极简  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 对称加密

网友:
MARK 加密算法

网友:
mark,收藏下,有机会用上去试试

网友E:
这比AES有多大的优势呢?

网友:
speck 加密 ,不错
用来做通信加密应该不错,以后应该用得上

网友:
看了一下,这个speck用在BL上很合适,源码也较精简

网友:
确实,Linux内核里面有很多好东西,我03年的时候看了list的实现,真是佩服。

网友:
Linux      speck     加密

网友:
实际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TEA加密,单片机端和电脑端的C#算出来加密后的值不一样。有什么算法加 密效果不差,加密后的值一样的吗 ...

相同配置,不同软件算出来值必须相同,你结果不同肯定是你代码有 bug.
请检查 左 移位是否丢数据,iar stm8 char 左移后存入 int,高出 8 位数据会丢失。
更重要的是,要检查大小端不同带来的差异,pc、stm32 是小端,stm8 iar、51 keil 是大端。

参考 linux 代码的好处之一是:大小端都兼容,不会因为大小端不同而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比AES有多大的优势呢?

aes stm8s103 级别的 8 位机装不下。

网友:
好动动,下载留用。

网友:
好东西,先mark一下,speck 加密

网友:
咱是不是也跟风mark一把。

网友:
这分享是好东西呀,研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aes stm8s103 级别的 8 位机装不下。

终于等到了这个回复,以前一直用AES的。回头试下Speck~

网友F:
谢谢楼主推荐呢
有个问题呢,在Flash中存储的是明文吗?
对于加密,是对编译软件生成文件进行加密,需要一个上位机进行加密,然后在MCU端解密,再把明文写道flash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推荐呢
有个问题呢,在Flash中存储的是明文吗?
对于加密,是对编译软件生成文件进行 ...

对的,是这样。

网友:
楼主高手。收藏下备用!

网友:
speck通讯加密收藏下

网友:
speck     加密   极简

网友:
linux 加密算法

XXTEA更简单

网友:
mark, 回头用得上再来研究

网友:
收藏  加密算法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后续可以用

网友:
看起来很高科技。
惭愧啊,工作十余年,从来没碰过 Linux,更不用说看源码了。

网友:
linux speck加密 ,mark,多谢分享

网友(2021-01-02):
inux speck加密 ,mark

网友:
666敏感的意识  标记一下。多谢分享 Linux      speck     加密   极简

网友:
speck 加密,适用于 bootloader,谢谢。

网友:
speck 加密,极简,可用于 stm8 和 51

网友:
第一次接触加密算法。

网友:
speck 对称加解密算法

网友:
保存下。Linux      speck     加密   极简  思路比较开阔,  tea xtea aes, 我只用过AES

网友:
Linux      speck 留个备用 谢谢

网友:
xchacha 听说专为arm优化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