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OE MOS整流桥推荐

楼主(2019-07-14):
常规二极管整流桥压降太大,做30W这个级别的PD桥的功耗可达1.5W,用肖特基反向漏电可能会引起PSE检测问题所以准备上MOS整流桥,只买只查到飞兆FDMQ8205A这个型号,还有LTC4320,4321这个控制器+MOS,想问问大家还有什么更合适的,谢谢!

网友A:
不需要用理想二极管搭整流桥,只需要两个下臂是MOS管就行了,MOS要求耐压大于150V,通态内阻低一点就行了,POE上供电是直流电,不是交流,整流桥的目的是保证输入正确的正负极性,以保护后面的电源电路不被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用理想二极管搭整流桥,只需要两个下臂是MOS管就行了,MOS要求耐压大于150V,通态内阻低一点就行了, ...

针对45,78供电是可以只用一个NMOS,但12,36就需要2N+2P,并且还需要稳压管及三极管保证分级之前靠MOS的体二极管导通,如果布板空间允许是可以这么做,但综合成本可能还不如FDMQ8205或者PD70224

楼主:
在10V之前必须保证电路不会变换引起阻抗检测失败,一般做法是10V以上才让MOS导通

网友A:
建议你参考一下ti的官方参考设计,以及华为、zte和其他路由器厂商的poe前端电路设计,基本上都不会去用这么集成的桥式整流器,除非你的板上空间十分的紧张,即使是做到802.3bt方案,我们也没考虑用这么高大上的器件,应为本来poe所要求的转化效率本来就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参考一下ti的官方参考设计,以及华为、zte和其他路由器厂商的poe前端电路设计,基本上都不会去用这么 ...

嗯,非常感谢您!我看了TI方案,目前不是转换效率的问题,我的目的做POE级联用的,本身每个设备功耗才不到3W,考虑30W的标准能够让我设备串上7-8个,其实用二极管就是前面几个会有点热问题也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参考一下ti的官方参考设计,以及华为、zte和其他路由器厂商的poe前端电路设计,基本上都不会去用这么 ...

有没P+N DFN封装的适合的MOS推荐,谢谢!

网友A:
高耐压基本上很少有集成的双MOSFET。而且一般PMOS的耐压做不高,-100V耐压便宜的可选型号就不多了,更何况poe要求MOS耐压的防护限是150V,所以TI才会有上臂是肖特基管或者是低压降快恢复,下臂是NMOS管的组合结构,大家也是这么去做的,在成本和PCB布局上这个方案可取也易于实现;另外按照802.3at的规范,30W应该是极限输出功率了,标准规定的是25W,部分POE交换机会设定单口输出功率限,有可能你PD侧要30W可能会触发过流保护;如果你上层是个POE电源的话,有可能检测不严格会让你取电。poe效率要做高,且没有硬性的隔离要求的话,采用非隔离DC-DC方案可取,要隔离的话,可能要双管正激加同步整流的变压器方案,或者是有源钳位反激加同步整流,不然你的转化效率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耐压基本上很少有集成的双MOSFET。而且一般PMOS的耐压做不高,-100V耐压便宜的可选型号就不多了,更何况p ...

非常感谢!麻烦问下单端口性价比较高的PSE控制器有没好推荐的(30W标准),之前有用MAX5971

楼主:
目前看到有POE级联IPC,https://www.tp-link.com.cn/product_1214.html,但TP做的很简单输出是强制45,78供电没加控制器,一步小心把非POE的设备串上就烧

网友A:
MP8003,802.3at标准,支持25w输出。MP8001,802.3af标准,支持13w输出,芯片都很便宜也很好用,几大摄像头厂家都是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8003,802.3at标准,支持25w输出。MP8001,802.3af标准,支持13w输出,芯片都很便宜也很好用,几大摄像头 ...

PD控制器这侧我之前也用的是MP8001,目前级联还准备用它,设备本身CLASS1,由于这回级联需求将定位CLASS4,目前需要再加PSE控制器,还没想好怎么处理简单可能还是加颗小MCU来性价比高

网友A:
PSE控制器用ti的tps23861,价格便宜,基本傻瓜化,如果想要参考电路,你可以私信我,这颗料4路PSE控制,支持af.at两个标准,价格还很便宜,绝大多数的4口PoE交换机都是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E控制器用ti的tps23861,价格便宜,基本傻瓜化,如果想要参考电路,你可以私信我,这颗料4路PSE控制,支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看了下这颗料价格到是非常便宜但封装好大还没集成MOS和电阻还有一个降压3.3V,比MAX5971差好多,现在选型偏向DFN,QFN这类

网友:
建议你不要用集成的,而且不要趟美信的浑水,PSE的mos在供电时会发热的,外部MOS散热也好,型号也好选,而且这个集成的完全是个傻瓜化的,没有管理接口,你如果某个级联设备超功率了你都没办法控制。

楼主:
发热导通电阻和电流决定的,主要我这边板子大概就6cmx6cm,一个隔离DC-Dc,两个网变,整流桥,3端口交换机芯片,CPU,很多东西,又要考虑成本就为了加个级联多出来好多东西要往里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热导通电阻和电流决定的,主要我这边板子大概就6cmx6cm,一个隔离DC-Dc,两个网变,整流桥,3端口交换机芯 ...

你这空间确实很受限,如果不能把板子立一块起来的话,布局确实比较麻烦,因为一般的集成POE网络变压器的RJ45端口都不便宜,而且PD的端口和PSE端口不一样,不能通用,隔离DC-DC要做30w的话这么小尺寸很难去做的,一般的变压器就达到3cm*2cm了。不知道你这板子改如何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空间确实很受限,如果不能把板子立一块起来的话,布局确实比较麻烦,因为一般的集成POE网络变压器的R ...

30W是最顶端交换机的输出,我这边每个设备自身不到3W,我这还有一块FPGA+ADC采集板跌在上面,比较头疼就为了现场施工少啦几根网线

网友:
如果你现场是在室内的话,没有严格的安规和防雷要求的话,其实PoE可以采用非隔离方案的,你这每一级级联,其实你的电源变换都要能扛得住30w,而且从poe取电回来,电压都会低,直接送给pse再输出出去怕是不太稳定。

网友B(2023-11-15):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参考一下ti的官方参考设计,以及华为、zte和其他路由器厂商的poe前端电路设计,基本上都不会去用这么 ...

请问,TI官网或者其他厂家的参考设计可以通过什么关键字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TI官网或者其他厂家的参考设计可以通过什么关键字找到?

找到了,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