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四层板原始gerber导出,内层板层顺序需要标注吗?

楼主(2019-07-15):
AD的四层板原始gerber导出,内层板层顺序需要标注吗?

JLC的gerber处理,会不会默认严格按照xxx.G1是第二层,xxx.G2是第三层来处理?

网友:
常规按照板层序号生产,除非特别备注

网友:
标注一下或者在gerber文件中放一个制版要求是个好习惯,避免无效率的沟通,扯皮

网友:
赞同楼上,加个txt 说明下制版工艺

网友A:
下面回复不要误导楼主,下单不要放txt文件,工厂一般不看,对于层的话下单有对应的选项填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回复不要误导楼主,下单不要放txt文件,工厂一般不看,对于层的话下单有对应的选项填上就行了 ...

我如果不填呢,
会严格按照G1是第二层,G2是第三层处理吗?

网友:
还是填好吧,不差这点时间,要不做乱了扯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