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接口静电EMC 还是过不去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9-07-15):
系统很简单   USB 进去  接MCU  接 FPC排线接 LCD屏幕, 设备是手持带电池的那种   ,测试的时候是独立的 不接外部电源  只用电池供电   外壳是塑料外壳

现在 静电打USB 的接口外壳上   怎么打都死机, 尝试把USB 的接口外壳 跟GND 隔开   8KV的电压也能直接穿透打到GND上   屏幕死机(除了屏幕外 其余系统都正常工作)

1.也试了在USB部分做了保护电路   电源跟地之间加了TVS管,  不管静电打到电源还是地都会引起屏幕死机
2. 尝试分割 GND跟 USB外壳    无果 静电仍然能打进去,  屏幕死机
3.  尝试连接 GND跟USB 外壳 直连 或者通过1000PF 电容  问题依旧

现在是知道 静电堵不住  但是 由于是手持设备 又疏导不出  这个尴尬了。  大家有什么建议

USB 只提供电源充电 不提供DP DN

测试的过程中  充电跟不充电都要测试打静电,  所以  不接 USB 的情况要通过 也就是整个系统跟外界独立的情况

网友:
(除了屏幕外 其余系统都正常工作)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增强一下屏幕的防静电措施

网友:
我现在用加电阻的方法来搞。电源对地加个电阻。

网友:
也许ESD放的位置不对,或者ESD选型再换下

网友:
在屏幕信号线上加电阻和对地电容,看一下有没有改善效果。之前做项目也遇到过这个现象,但是只不过不是USB供电。

网友:
给fpc和屏幕后面贴上铜皮,接地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目前发现 SPI 时钟信号 一但有干扰信号 屏幕就再也不识别  任何发送的内容了

加了电容会好一些

网友A:
我想你需要的是这个,也是在论坛里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需要的是这个,也是在论坛里下载的。

好的 感谢  我研究下

网友(2019-10-12):
最后搞定没?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其实原因就是屏的抗静电能力太差了。
如果ESD过不了的话,EFT肯定也会挂,不过好在USB设备的适配器不用测EFT
建议的解决办法:
1、SPI定时0.5s或1s刷新全屏,让屏在被静电打死的情况下,能被刷新恢复。这样在ESD里面是被判定为B级,也是pass的
2、SPI信号线上加TVS管,要在主板和屏的转接板(如果有屏的转接板的话)两端都加
3、FPC线上加个磁环,一定要绕至少一圈

楼主:
搞定了  屏幕是用SPI通讯的  时钟线被干扰了 后面所有数据全部错位 在时钟线上加了上拉 跟对地电容 就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其实原因就是屏的抗静电能力太差了。
如果ESD过不了的话,EFT肯定也会挂,不过好 ...

搞定了  屏幕是用SPI通讯的  时钟线被干扰了 后面所有数据全部错位 在时钟线上加了上拉 跟对地电容 就通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屏幕是用SPI通讯的  时钟线被干扰了 后面所有数据全部错位 在时钟线上加了上拉 跟对地电容 就通 ...

学习了,又了解到一点了。时钟线上的电容是加20PF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又了解到一点了。时钟线上的电容是加20PF吗?

两个 101的电容 也就是200pf   然后上拉了2k电阻   如果通讯速率够慢 其实电容还可以加更大

网友D:
PCB的铜离外壳远一点,USB的外壳GND和PCB的GND用个小的高压电容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的铜离外壳远一点,USB的外壳GND和PCB的GND用个小的高压电容链接

已经解决了    还有 MICRO USB 引脚跟外壳间距很近   不管怎么调整PCB 都会直接打到板子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还有 MICRO USB 引脚跟外壳间距很近   不管怎么调整PCB 都会直接打到板子上 ...

我最近静电也没过 愁死了!!我的和你的有点区别  我的是  板子外面套了一个金属外壳  直接打在金属外壳上 和打usb上面一样因为接触了  金属外壳接大地的   前面的没过的方法是 1 pcb gnd 和usb金属外壳不连接   静电通过大地流出去 可是 会死机   2 然后用 一个1m电阻 并联一个高压电容 把 usb金属和pcb gnd连在一起   还是不行  3前几天把铺地远离了usb 金属   目前的还未测试方法是   断开usb金属和pcb gnd的连接 并 加大 铺地和usb金属的距离  让静电通过大地流出去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还有 MICRO USB 引脚跟外壳间距很近   不管怎么调整PCB 都会直接打到板子上 ...

恭喜恭喜,以前我们还遇到过外壳离LED太近导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静电也没过 愁死了!!我的和你的有点区别  我的是  板子外面套了一个金属外壳  直接打在金属外壳 ...

你是没环境测试吗? 给你个简单的测试环境  把打火机的电芯直接拿出来打  能量可以的    按理金属外壳接大地应该很容易通过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没环境测试吗? 给你个简单的测试环境  把打火机的电芯直接拿出来打  能量可以的    按理金属外壳接 ...

那个直接打外壳吗?还是对着usb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没环境测试吗? 给你个简单的测试环境  把打火机的电芯直接拿出来打  能量可以的    按理金属外壳接 ...

哎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那个检测老师也说了  这种基本上90%都会通过。。。。。我都不知道静电怎么过去了  现在这一版本  gnd和 外壳的距离拉大了   usb下面都是不铺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没环境测试吗? 给你个简单的测试环境  把打火机的电芯直接拿出来打  能量可以的    按理金属外壳接 ...

打火机那个  没法持续弄的吧????我现在这个也不是说  打一下就死机  大概持续3s左右 就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火机那个  没法持续弄的吧????我现在这个也不是说  打一下就死机  大概持续3s左右 就死了 ...

电源和板上的地多加几组TVS, 如果是打ESD死机或重启的话还是电源抗ESD太差。

网友:
学习学习 。。。

ESD  EMI测试里面很多学问

网友:
建议的解决办法:
1、SPI定时0.5s或1s刷新全屏,让屏在被静电打死的情况下,能被刷新恢复。这样在ESD里面是被判定为B级,也是pass的
2、SPI信号线上加TVS管,要在主板和屏的转接板(如果有屏的转接板的话)两端都加
3、FPC线上加个磁环,一定要绕至少一圈

这办法不错的,应该很有效,赞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简单粗暴就是加电容

网友:
加电容和TVS管,重新布线。加大边距和走线间距。再没有办法

网友F(2019-12-06):
借鉴下楼主的办法,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借鉴下楼主的办法,我也试试

敏感信号线 加电容 跟上拉  然后  复位信号 适当加大一些电容  基本都没关系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敏感信号线 加电容 跟上拉  然后  复位信号 适当加大一些电容  基本都没关系了 ...

楼主,你的屏是什么屏?通信速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屏是什么屏?通信速率是多少?

用的很普通的 就是 中景园的LCD 1.3寸 240x240的彩色屏
通讯频率不是特别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