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了正点原子赠送的焊台,拆箱,顺便跟我的快克203H比较了一下

楼主(2019-07-15):
早上收到一个顺丰快递。

直到打开前,我手猜不到竟然是个焊台。

因为焊台在我一直认为是死重死重的。而这个快递轻飘飘的。

主机装在盒子里。配件焊头座、220V电源线、海绵放在外面。

网友:
占位占位

网友:
啤酒瓜子

网友:
前排抢个评测位

网友:
搬个小板凳占位

网友:
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等待比较结果。。

网友:
等莫大开箱分享

网友:
也来看看评测结果。

网友:
围观评测结果

网友:
坐等测评

网友:
莫哥的照片最是清楚。。围观中。。

楼主:
正点原子主机+焊头(其它配件如电源线等不包,如图),重量是0.45公斤。

网友:
等待比较结果

网友:
203H是变压器的,正点原子的是开关电源的。所以重量上比较轻,便于携带。

楼主:
快克203H主机+焊头,2.55公斤。

是正点原子的5.6倍重量。原因是使用笨重的变压器。

网友:
嗯,前排围观,挺不错的,顶一下支持一下。我只是偶尔用用烙铁,还是用我的白菜白光吧。

网友:
围观,期待测试结果

楼主:
打开箱子,里面一本正规印刷、装订工整的说明书很引人瞩目。

这年头,正规印刷品已经越来越少,尤其彩色。

楼主:
竟然连松香、焊锡都提供了。

楼主:
焊锡竟然是100克的。

从色泽看,这是质量很好的焊锡。零售价我估计要15-20元。

楼主:
洛铁头这么长?!

楼主:
安装好,感觉了洛铁头突出很多啊。对比说明书图片,才确认没有安装错误。

网友:
瓜子,汽水,花生,估计只要老大测试的好用,销量要飙升一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洛铁头这么长?!

要强力插入才行

网友:
坐等评测,一直对用开关电源的焊台不放心。

网友:
我也买了这种类型的焊台,还是很好用,不知道正点原子也做这个了,等评测。

楼主:
我有点担心,这样发热丝和洛铁头一体式的设计,以后的配件会否很贵?

快克203H的洛铁头是独立的,市场最便宜的3元1个,质量好点的8元,号称原装的13元。

不知道正点原子的这个配件多少钱?

网友:
围观,效果好的话,后面考虑入手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担心,这样发热丝和洛铁头一体式的设计,以后的配件会否很贵?

快克203H的洛铁头是独立的,市场最便 ...

贵不要紧,只要好用、耐用就行,我的烙铁头几年没有换过

楼主:
正点原子的焊头突出部分,的确比快克长不少。所以我上面感觉到怎么突出这么长?

网友:
测评详细,有图有真相

网友:
我现在反而纠结烙铁架上的白铁吸水海绵槽会不会容易生锈的问题。

网友:
排队围观,好用的话会考虑购入自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担心,这样发热丝和洛铁头一体式的设计,以后的配件会否很贵?

快克203H的洛铁头是独立的,市场最便 ...

看了配件,烙铁头25一根

网友A:
刀头的更换频率是高于发热丝的,这样的一体式结构,性价比不高啊
而且估计会降低采购的欲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点担心,这样发热丝和洛铁头一体式的设计,以后的配件会否很贵?

快克203H的洛铁头是独立的,市场最便 ...

买过这种烙铁头,国产贵的应该是 西安产的,价格22左右
还算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担心,这样发热丝和洛铁头一体式的设计,以后的配件会否很贵?

快克203H的洛铁头是独立的,市场最便 ...

看了一下原子的淘宝店,好像就25块钱一根。

网友:
T12 二手的正品白光烙铁头 马云上很多  便宜耐操

网友:
T12还是不错的中小功率比203H效果好个人感觉

网友C:
T12什么都好,唯一纠结的是开关电源。

有时候无法接地,不加隔离变压器使用纠结,加上的话,整体来讲比火牛焊台还麻烦,所以我是守旧派坚持传统高频焊台

网友D:
国产T12曾经买过一种武汉发货的,很差,回温不好不说没用几次就坏掉了
后来试试看的心理买了英华家的,TMD还挺好用,就是宣传看起来太山寨了
所谓的黑金刚西安头没用过。

现在我用下图这种是最常用的,另外D16也不错,还有那个超大的马蹄头对付大焊点也行(偶尔用)

网友:
看完评测再决定要不要撸一个做纪念~~

网友:
围观评测,小巧可爱

楼主:
比拼一下启动速度。

我先将两台焊台设置到400摄氏度。再充分冷却。

实测正点原子10-12秒达到400度。而快克203H用了35秒。

为什么是10-12秒而不是固定时间?因为正点原子的数字不停跳动,只能评估一个大致范围

而快克203H的数字非常稳定。

楼主:
启动的视频我上传上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拼一下启动速度。

我先将两台焊台设置到400摄氏度。再充分冷却。

T12那个烙铁架能插到底么?不会烙铁头顶着烙铁架吧?这头太长了

网友:
觉得 T12 小刀头很好用,普通的16元或者再便宜些的都有。
正点原子所配的应该是 大刀头。

网友:
换日本原装的t12头,效果超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T12那个烙铁架能插到底么?不会烙铁头顶着烙铁架吧?这头太长了

可以。离焊头座的底部还有15mm空余地方。

正点原子的保护做得比快克好一些。快克插到座里,手还是能不小心摸到洛铁头,因为座子顶部露出范围太大。

网友:
里面带变压器的就比较重

楼主:
稳定工作,没有焊接的时候,正点原子的温度数字是跳动的。394到403之间。

而快克203H纹丝不动。

视频:

网友:
支持专业的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过这种烙铁头,国产贵的应该是 西安产的,价格22左右
还算挺好用的

正点原子的焊台T12发热芯,对比了一下确实西安头,而且是黑头

楼主:
实测正点原子3分钟很进入休眠。休眠后200度,震动手柄唤醒。

而快克我感觉要起码半小时之后。休眠后200度,震动手柄唤醒。

网友F:
有意入手一台。经常焊接贴片的选用哪种刀头比较好一些。坐等评测

网友:
接下去就看耐用度了

网友:
看了此文,想买,回头看看,8折优惠期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意入手一台。经常焊接贴片的选用哪种刀头比较好一些。坐等评测

焊TSSOP和SOIC,LQFP封装的话普通刀头就很容易拖焊了

楼主:
负荷测试:

我将湿水海绵充分湿润,然后,将两个洛铁头用力按在湿水海绵上并且转动

这是会看到温度读书在跳动,可以显示洛铁的负荷能力。

可以看到,两台的表现都不错。

视频:

楼主:
好,测试完成。

终结一下优点

1。正点原子小巧轻便。只是快克203H的五分一重量。
2。正点原子升温快,是快克的3倍速度。

缺点:

1。正点原子的温度读数没有快克的稳定。但这不影响使用。
2。洛铁头跟发热丝一体,更换成本会高一些。

总的说,正点原子这是一款很优秀的焊台。我准备用它放在家里做实验。

后记:99楼补充了熔解一大坨锡的视频,证明正点原子的焊台能力很强,不输给快克203H。

网友:
老大的测评总是很详细、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意入手一台。经常焊接贴片的选用哪种刀头比较好一些。坐等评测

原装配的就已经是最好,拖焊QFP最方便。

楼主:
另外我不喜欢正点原子配的220V电源线(左边)。

这种弯头的电源线我印象不好,容易坏。

我换上了二手拆机的BizLink线(右边)。联想、Dell的电脑使用的。

网友:
测试的话,参见eevblog的测试
EEVblog #1064 - Soldering Irons OLD vs NEW

EEVblog #1114 - NEW TS80 USB Soldering Iron Re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头的更换频率是高于发热丝的,这样的一体式结构,性价比不高啊
而且估计会降低采购的欲望的。

个人用很耐用的, 我用原装的一 两年 才换一次, 承受的起

网友:
看这样子不错,出差携带还行

网友:
原子的更真实一点,但是又过于真实了,可以在温度显示上稍微做点假。

快克的又过于假了点,快速升温,不可能没有过冲,快克的回到400度立马停了,这个太假。不过一般的用户不知道原理,以为快克的很准,很牛逼,温度显示造假收割了大多数用户。

用第三方的测温仪对比会更客观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稳定工作,没有焊接的时候,正点原子的温度数字是跳动的。394到403之间。

而快克203H纹丝不动。

感谢莫大百忙之中抽时间进行公证的测评。
上午我们在开周会,刚开完准备去吃饭,下午我们会回复本帖。
我们焊台步进是1度,其他大部分焊台步进是5度,所以我们的会跳动。不过5度步进想想也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莫大百忙之中抽时间进行公证的测评。
上午我们在开周会,刚开完准备去吃饭,下午我们会回复本帖。
我 ...

我一直怀疑快克的温度是否动了手脚。升温到400度后,真的纹丝不动啊。

66楼的负荷测试,快克的数字感觉不到1秒就刷新了。

网友:
直播都开始了,搬个小板凳看直播

网友H:
快克的以前不知道怎么样,最近买了快克的焊台和热风枪,是在去年还有专区今年撤了的那家买的,所以应该不会是假的,感觉快克的比垃圾稍微好一点.在一些电子展上和快克的人聊过,感觉快克现在的心思根本不在产品上了,而是上市圈钱.

网友:
刀头的更换频率是高于发热丝的,这样的一体式结构,性价比不高啊
而且估计会降低采购的欲望的。+1

网友I:
据说新的T12烙铁头需要老化一下,老化之后温度可能就不会跳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据说新的T12烙铁头需要老化一下,老化之后温度可能就不会跳动了

老化需要多长时间?

我上面的视频拍摄前已经通电半小时。

网友:
去年在x东上入了一个叫做 深圳白光 的垃圾货,我艹,加热得5分钟以上,关键是tmd根本焊不动,调到450感觉还没有公司的250有劲。建议原子出个短柄的,现在电子设备越来越小型化了,柄太长不好拿。真好用我也换一台。受够了垃圾货了。

网友:
T12拉不了粗锡条
203H 可以轻松拉粗锡条,

这是我选择203H的最重要的原因。

网友J:
203H的温度显示,从长期使用上看并没有造假。
因为在拉粗锡条的时候,温度确实会往下掉,然后很快就回上来了。

203H对于普通焊点,碰水海绵这种操作,温度根本就不会动,非常稳。

网友K:
惭愧! 还在用不足百元的安泰信 936b,关键这货快10年了。依然能用啊。刀头换过N个了。
只是有时候嗡嗡响,拍一下就好了。可能是变压器与啥啥共振了。
等有机会的时候升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快克的以前不知道怎么样,最近买了快克的焊台和热风枪,是在去年还有专区今年撤了的那家买的,所以应该不会是 ...

快克已经上市好几年了啊。

烙铁是他们传统产品,现在主要在搞自动化设备。名字都改成快克智能装备了。

之前快克技术部还没十个人,现在技术部两百人左右了。

网友L:
看完测评感觉还不错,就是洛铁头跟发热丝一体不是很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J:
203H的温度显示,从长期使用上看并没有造假。
因为在拉粗锡条的时候,温度确实会往下掉,然后很快就回上来 ...

也不算造假,加热的时候频率很高,电流也不小,干扰很大的, 采集传感器的电压转换成温度,不做一些处理肯定不行的。快克搞这个十几二十年了,关于温度显示的处理上肯定优化的比较好了。比如上一秒检测是350度,下一秒是360度,这种情况肯定是要通过判断把错误的屏蔽掉。如果一点都不处理,或者处理的还不够,可能就像视频中原子的焊台那样了。

网友N:
主要是质量怎么样?我刚看了一下价格也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化需要多长时间?

我上面的视频拍摄前已经通电半小时。

老化也不用太长时间,正常使用,大概一小时左右,基本温度就可以稳定了。
但是在比较高温的时候,还是可能有一些波动

这个由于我们的焊台是实时显示温度,没做一些特殊处理,所以跳动会比较多。
后续我们看看是否升级一下固件,把温度显示这里,做做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完测评感觉还不错,就是洛铁头跟发热丝一体不是很好

这个是看怎么看待问题了,T12这种头,优势也比较明显:
1,发热芯烙铁头一体化设计,升温快,回温快。
2,无焊接设计,更换发热芯非常方便。

至于价格,便宜的头大概9块钱一个(发热芯+烙铁头),我们这种西安头,贵一些,成本差不多20一个。
936对比下,肯定会便宜一点,当然936你也对算发热芯+烙铁头一起比,但是相对来说,还是会比T12便宜一点吧。

不过好在T12这种头,也不是那么容易快,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主要是质量怎么样?我刚看了一下价格也不便宜啊

没办法,成本摆在那里,我们也想降成本,降价格。

网友G:
引用 网友M:
也不算造假,加热的时候频率很高,电流也不小,干扰很大的, 采集传感器的电压转换成温度,不做一些处理 ...

其实想让温度看起来温度,实在是太容易了
只是这样做,有点假,当然会比较讨好客户。
比如我设置350度,那我就只显示350度好了,偏差十几二十度,都不带动的。

网友:
建议菜单加入最高温度限制功能,休眠时间设置功能,准备买一台回家做实验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想让温度看起来温度,实在是太容易了
只是这样做,有点假,当然会比较讨好客户。
比如我设置350度, ...

这个大显示屏有优势,比白菜的爽;
但是前几天看了坛友DIY的带曲线的,感觉那种带曲线的更屌啊,你们要不要考虑出个曲线版?

楼主:
为了测试这个焊台的能力,我搞了一大坨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化需要多长时间?

我上面的视频拍摄前已经通电半小时。

2~3个小时左右吧

楼主:
为了加速冷却,我直接扔水泥,然后捞上来甩一下继续测试。

下面的视频,测试正点原子焊台的熔锡能力。

开头有点慢,原因是周围都是水,需要将水先蒸发掉。可以看到这焊台的能力很强大,完全熔解这么一坨锡还是很轻松。

注:快克203H测试这坨锡,熔解时间也是差不多。

网友:
最爱用的T12头是D16,真TMD好用,除了太大的喊不动。不知道西安的头和原装的比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惭愧! 还在用不足百元的安泰信 936b,关键这货快10年了。依然能用啊。刀头换过N个了。
只是有时候嗡嗡响, ...

我手里这个936还是2010年买的,刀头都没换过,还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点原子的焊头突出部分,的确比快克长不少。所以我上面感觉到怎么突出这么长? ...

因为 T12芯, 用的原装手柄  不是用 这种的,

网友O:
跳动大是PID参数没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跳动大是PID参数没调好吧?

已经调了好久了,后续再调调看吧。

网友P:
203H 的温度显示没有作假,确实稳,工厂用测温仪校准过,可以实测用烙铁头去沾湿海绵,大概1秒温度就会变化。
如大师所说,正点原子的温度跳动大概率是PID参数没有调好导致,可能过于最求快速升温了,比例系数过大。

楼主:
后记:99楼补充了熔解一大坨锡的视频,证明正点原子的焊台能力很强,不输给快克203H。

网友O:
引用 网友P:
203H 的温度显示没有作假,确实稳,工厂用测温仪校准过,可以实测用烙铁头去沾湿海绵,大概1秒温度就会变化 ...

追求快速升温可以分段PID,例如离目标温度20°才切入PID控制就行了,最后那几度慢几秒其实也不影响实际使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O:
追求快速升温可以分段PID,例如离目标温度20°才切入PID控制就行了,最后那几度慢几秒其实也不影响实际使 ...

回头我们改改看看效果

网友Q:
引用 楼主:
可以。离焊头座的底部还有15mm空余地方。

正点原子的保护做得比快克好一些。快克插到座里,手还是能不小 ...

个人认为还是快克这种好用,裹上高温胶带,直接甩锡。

网友:
看着不错。好用也入手一个。焊台最重要的就是回温能力和热容了,这两个最影响效果。

网友:
感觉不错哦,可以入手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个人认为还是快克这种好用,裹上高温胶带,直接甩锡。

这甩锡的方法好。

但这样会否降低发热芯的寿命?震动大啊。

网友:
看这样子不错,出差携带方便

网友:
T12拉不了粗锡条
203H 可以轻松拉粗锡条,
---------------------------------------
T12 是传统的发热丝,
203H 是高频涡流。

无铅或一些修手机的对 回温性能 要求很高。一般开发用T12也足够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C:
T12什么都好,唯一纠结的是开关电源。

有时候无法接地,不加隔离变压器使用纠结,加上的话,整体来讲比火 ...

有空我来搞个无Y电容的开关电源,当然是要能过EMI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头我们改改看看效果

我,不代表其他人,喜欢这种真实反映温度的。
受环境影响,大部分人喜欢美化的多于喜欢原貌的(参见美颜手机的使用)。
作为商家,我会讨好客户。所以:
我会在温度显示上,改进温度显示的策略。比如每3°C为步进来变化。甚至5°C。温度的深谷和尖峰,用算法平滑处理。
当然,以上是在尽力做好温度控制的情况下,采用的策略,不能只做表面功夫。

网友:
测评的优缺点都很详细,非常赞!!!

网友:
支持评测   目前用的安泰信  吹风焊台一体的  雨天鞋湿了 还可以吹吹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R:
有空我来搞个无Y电容的开关电源,当然是要能过EMI的版本。

这个支持!
对了上次您指导的ob2354开关电源,已经试产了2000片板子出去也有小半年了,暂时无反馈电源坏。非常感谢

网友S:
引用 网友Q:
个人认为还是快克这种好用,裹上高温胶带,直接甩锡。

从来只用湿海绵擦烙铁头,还没有试过甩锡,比用海绵擦有什么优点?

网友:
烙铁的关键不是几秒化锡和温度控制的精度。关键是头要好,国内的基本上用一年就要挂。老外的确实好,用过一款台湾原装的,而且是非调温的。头基本不用打理 上班就上电。3年依旧光亮。(后来让同事拿去烫了塑料外壳,结果把头搞坏了,再也没找到同样的烙铁)
小日本的白光也用过,寿命基本上是国产的2倍,价格是国产的5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支持!
对了上次您指导的ob2354开关电源,已经试产了2000片板子出去也有小半年了,暂时无反馈电源坏 ...

OB2354是比较老的型号了,功率也不大,价格偏高。
只要验证好参数,注意生产工艺,OB的东西还算比较稳定的。

网友:
快克的读书估计是用了防抖动呗

网友:
还是原装的头子耐用

网友:
感觉头部有点长,习惯了203H一类短头手柄的用户,用这个会不会要先熟悉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们这边的同事,比较粗鲁 都是直接敲的,也没啥事,络铁芯也能用几年。
不过敲的封箱胶带里面剩下的厚厚 ...

快克高频的没试过,936和T12都这么干过,T12这么磕会造成烙铁芯和手柄接触不良。我手上一个深圳白光的出过这个问题,另外一个yihua的烙铁这么磕用了快10年了没坏过烙铁芯。没有封箱胶带纸筒的话在烙铁架上裹了硬纸壳敲

网友:
引用 网友S:
从来只用湿海绵擦烙铁头,还没有试过甩锡,比用海绵擦有什么优点?

海绵擦后不及时挂锡会废掉,甩锡烙铁头表面多少还会沾点锡

网友:
引用 网友S:
从来只用湿海绵擦烙铁头,还没有试过甩锡,比用海绵擦有什么优点?

刀头锡多甩完再擦。举个例子:焊LQFP,一排引脚上锡完了用刀头刮锡,前面刮的几刀锡特别多,直接甩掉再海绵擦,后面锡少直接擦。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们这边的同事,比较粗鲁 都是直接敲的,也没啥事,络铁芯也能用几年。
不过敲的封箱胶带里面剩下的厚厚 ...

纸筒没这个方面,高温胶带拉紧也有弹性的。

网友U:
控制一块固体铁的温控,是比较容易的,如果温度有跳动,可以考虑到采集10次,连续超过0.2度变化才显示,这个温度飘动和ADC的精度也有关系的,不用大作弊,也不用完全不做处理的显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U:
控制一块固体铁的温控,是比较容易的,如果温度有跳动,可以考虑到采集10次,连续超过0.2度变化才显示,这 ...

最小分辨率都1°了,0.2°根本采集不了这么准确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G:
最小分辨率都1°了,0.2°根本采集不了这么准确的

那就连续读3次超过2度才显示,如果没有连续三次超过就显示原来的值不刷新,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U:
那就连续读3次超过2度才显示,如果没有连续三次超过就显示原来的值不刷新,试试。

我晚上花时间改善一下这个显示,看看效果

网友V:
引用 网友G:
我晚上花时间改善一下这个显示,看看效果

不用过度去美化显示  温度的平稳是 带载能力的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不用过度去美化显示  温度的平稳是 带载能力的体现

由于有快克等前辈做对比,你做不到温度显示稳定,就上不了档次。

网友G:
引用 网友V:
不用过度去美化显示  温度的平稳是 带载能力的体现

我已经做了一版固件,可以较为稳定的显示温度了
回头发出来给各位更新一下。

网友:
数值跳动不跳动,完全可以通过程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已经做了一版固件,可以较为稳定的显示温度了
回头发出来给各位更新一下。 ...

怎么升级固件?

网友:
今天我也试了一下我的
专心焊接的时候都没顾得上看显示数值是多少
实际温度稳定性好,焊头储热充足意义更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升级固件?

推测跟别的T12焊台相同,是用前面板的烙铁头接口升级(5根线,其中两根是IO,升级时复用为UART,需要外接USB转串口小板),可以试着按住右侧的旋钮后给烙铁再上电,如果出现固件升级提示就说明是相同机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升级固件?

我上传一下附件。

网友W(2019-08-30):
引用 网友D:
国产T12曾经买过一种武汉发货的,很差,回温不好不说没用几次就坏掉了
后来试试看的心理买了英华家的,TMD ...

焊台就是烙铁头是重点。你这个我喜欢 。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焊台就是烙铁头是重点。你这个我喜欢 。哪里买的?

关键字在里面啦,TB自己搜索便是

网友:
中了奥科的毒,无视其它焊台了。快克203H偶尔用来半自动焊,那个自动出锡架在上面就没动过。平时都是奥科一个小弯尖包打天下。

网友:
>英华
It would be good to use the same store. There are just so many result if you  search it on Taobao.

网友X:
>平时都是奥科一个小弯尖包打天下。
STTC-126?

网友Y:
烙铁架铁锈特别的严重,只要有水,过一两天就开始生锈了。建议原子哥换供应商了,或者给之前的供应商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Y:
烙铁架铁锈特别的严重,只要有水,过一两天就开始生锈了。建议原子哥换供应商了,或者给之前的供应商扣钱 ...

应该是使用了201不锈钢,201接触到水是会生锈的

原子哥要改成30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平时都是奥科一个小弯尖包打天下。
STTC-126?

yes!
it is perfect for 0402 SMD and DIP.
The curve can hold liquidfied tin.

网友:
引用 网友Y:
烙铁架铁锈特别的严重,只要有水,过一两天就开始生锈了。建议原子哥换供应商了,或者给之前的供应商扣钱 ...

这个必须不锈钢吧

网友:
不错!不知价格几何?

网友G:
引用 网友Y:
烙铁架铁锈特别的严重,只要有水,过一两天就开始生锈了。建议原子哥换供应商了,或者给之前的供应商扣钱 ...

是 的,我们一直在找,不过问了好几家做这个的,都说没有不锈钢的。
不知道有哪位坛友可以推荐一个供应商?我现在的想法,是如果实在找不到不修改的,可能就换其他形式的烙铁架,或者不卖这个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G:
是 的,我们一直在找,不过问了好几家做这个的,都说没有不锈钢的。
不知道有哪位坛友可以推荐一个供应商 ...

换铝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换铝的就可以了。

问了厂家,不锈钢的没有,铝的也没有,我也是醉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G:
是 的,我们一直在找,不过问了好几家做这个的,都说没有不锈钢的。
不知道有哪位坛友可以推荐一个供应商 ...

,我之前用过这种焊台,直接一体成型,铝合金烙铁架,原子哥可以参考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3#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之前用过这种焊台,直接一体成型,铝合金烙铁架,原子哥可以参考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好,非常感谢。

网友AA:
话说松香和海绵怎么正确使用?松香烟大,海绵容易使头发黑,还有液体松香水怎么用?插播请教一下。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话说松香和海绵怎么正确使用?松香烟大,海绵容易使头发黑,还有液体松香水怎么用?插播请教一下。 ...

松香,用酒精泡。
海绵,用屈臣氏泡,然后挤干到不滴水为止。若要长期保持湿润,下面垫块普通海绵。
液体松香水,没用过,好高级。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松香,用酒精泡。
海绵,用屈臣氏泡,然后挤干到不滴水为止。若要长期保持湿润,下面垫块普通海绵。
液体 ...

谢谢,液体松香水号称无污染什么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谢谢,液体松香水号称无污染什么的。

别听卖家瞎吹,松香一样能致癌的,要买那个吸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Z:
别听卖家瞎吹,松香一样能致癌的,要买那个吸烟机。

好的,谢谢。

网友:
跟快克的TS1200A比较比较合适,两者是同样原理的烙铁头。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