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无线路由当作AP使用时,无线网带机量取决于什么呢?

楼主(2019-07-15):
看网上的一些拆解图,不少的无线AP处理器也不是很强,几百MHZ,运行内存也就64MB,带机量几十上百。

但是现在不少路由器运行内存都轻松128MB以上了,处理器性能也强,不过价钱一般都不会比AP贵。

问题:如果用这些强悍的无线路由器当作无线AP使用,也就是LAN口接上一级路由器,此时这“无线AP”的处理器性能和运行内存还会显得很重要么?
         因为此“无线AP”处理器性能很强运行内存很大,这“无线AP”的带机量就能挺大的?

网友:
带不了多少机。。稍微多几台就带不起来了。网吧实测,还是得xeon双路服务器才能顶住100m压力

网友A:
应该也是不多, 专业级的AP好像有弱信号踢掉功能, 全部ap同一个SSID,密码, 保证完全覆盖。然后不要让不是你管的区域的人连上。
这样的话 带机量还是取决于你的主路由了吧。
如果按你说,全部手机都连接那个ap,即使你1200M路由器,100个人就分成12M 还有开销。

网友:
TPlink的无线路由器(TL-WR886)当AP用,有时候连接不上,有时候假死机。
例如:用手机连接,已经连接过的能用,新连接连不上;所有无线都不能用,但是接在同一个LAN口的有线设备可以用。
有一台有线口接监控,基本就没有好的时候,一直有人抱怨无线网络不好用,重启了能好一会。现在这个位置换成爱快的无线AP,没有接到投诉过。

网友(2019-09-27):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是不多, 专业级的AP好像有弱信号踢掉功能, 全部ap同一个SSID,密码, 保证完全覆盖。然后不要让不 ...

1200M路由器,100个人就分成12M 还有开销,100个人通信,如果通信频繁,开销可能占到50%以上?每个人实际分到的带宽不到6M?

网友:
带机量还要考虑客户端通信量?

网友:
高校里基本上就是学校一台主路由,全校用
其他的路由器都得关了DHCP,配置成AP用(也就是网线插在LAN口上)
以前我们实验室里20多台设备用一个网件的200块路由带就没什么问题
我感觉CPU处理得过来

无线信号强弱就是另外一码事了,我觉得有需求的话可以考虑换指向性好的天线
如果是多个路由做AP搞覆盖的话,听说现在那种smart-mesh技术比较好,新路由才有

网友:
不要折騰了,35元小主機+AR9250方案。60搞掂。用自帶的512電子盤跑openwrt 18。我現在公司就是這樣弄。IP地址從192.168.1.X-40.X了。公司無線設備多,一個AP跑100左右。缺點就是那個網卡只能2.4G5G二選一。不能同時發2個信號。那個破電腦也只能插一個MINI PCIE,用USB的網卡不穩定。TPLINK那些破路由你就別多想了。固定就是路由模式,沒有AP模式的。每個連接開銷固定,16個就會帶不動的。又沒有802.11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