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嵌入式LINUX 用哪种WEBSERVER 比较好

楼主(2019-07-15):
如题,请做过的大侠给讲讲 。。。

网友:
简单 用途,直接用busybox自带的httpd

网友:
我用的发行版Linux,装的PHP.

网友A:
我用的是goahead做产品,稳定运行快一年不关机了

楼主:
gohead + asp ? 实现的 ,能否告知一下 都用到什么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goahead做产品,稳定运行快一年不关机了

能否 告知 goahead 的开发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goahead做产品,稳定运行快一年不关机了

goahead 貌似现在商业用要钱了,用的是老版本吗,哪个版本

网友:
有没有用 appWeb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 告知 goahead 的开发流程

这个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我是一边学一边看,结合源码才能知道怎么用里面的非常见功能,他的文档不太好,但是稳定性挺好的,我没发现稳定性问题

网友:
用过这个 lighttp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我是一边学一边看,结合源码才能知道怎么用里面的非常见功能,他的文档不 ...

从入门到产品,用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入门到产品,用了多久?

我时间比较零散,不能作为参考,两次用作产品,一次跑linux里面是做lora网关用的,用到了用户认证,web_handler等东西,由于文档很不全,我都是一边看源码一边开发的,学到了里面一些比较好的c语言模块化知识。另一次是移植到android中,ndk调用goahead,之所以在android项目中用它是因为之前对它比较熟悉,有谁知道android平台更好的web 服务器可以跟帖提醒我下。两个项目下来算是比较熟悉了吧,时间大概是零零散散的半年时间吧。

网友C(2021-06-21):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goahead做产品,稳定运行快一年不关机了

你好,我现在在arm板子上移植了goahead4.1.3,可以打开简单的页面。接下去,我想做一些漂亮的界面,用来配置一些参数
我需要看那些资料,能提供一下思路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现在在arm板子上移植了goahead4.1.3,可以打开简单的页面。接下去,我想做一些漂亮的界面,用来 ...

前一阵发现有个国产的libhv好像不错,想尝鲜的可以试试。代码写的很清晰,性能也非常好,每秒可达上千QPS,在500兆的imx6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一阵发现有个国产的libhv好像不错,想尝鲜的可以试试。代码写的很清晰,性能也非常好,每秒可达上千QPS ...

谢谢指导,我先看看这个,不过您知道如何做界面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导,我先看看这个,不过您知道如何做界面吗?

反正网页只靠来js工作,你该用啥就用啥啊,那么多纯js的界面库。对于正确的前后台分开的系统来说,网页和httpserver层没任何关系。在server看来网页就是个字符串而已。
server需要给网页提供一些接口,那些是你要自己写的。
如果你非要用php那些把前后台搅在一起的写法,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性能差无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现在在arm板子上移植了goahead4.1.3,可以打开简单的页面。接下去,我想做一些漂亮的界面,用来 ...

首先看goahead的权限管理,搞个登录页面,然后学他那一套API写法,实现处理前端请求的handler函数,前端需要学习基本的HTML,再用bootstrap+jquery做很多事情了,搞得复杂的话可以学习react+antd实现单页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正网页只靠来js工作,你该用啥就用啥啊,那么多纯js的界面库。对于正确的前后台分开的系统来说,网页和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goahead的权限管理,搞个登录页面,然后学他那一套API写法,实现处理前端请求的handler函数,前端 ...

谢谢指导,我先了解一下网页相关的知识

网友:
golang解决所有跨平台问题. 最小双32M就能跑

网友E:
openwrt路由器附带的luci框架

网友:
引用 网友E:
openwrt路由器附带的luci框架

是的,那种可以不用学习html知识制作统一风格的管理界面,但是我手里一个产品用的openwrt,但是没有用luci,只用了uhtttpd做http服务器,前后端分离的架构,前端用react做的SPA,结合ubus做json 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