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个引脚兼容的14脚MCU-SOP14-1脚VDD-8脚GND

楼主(2019-07-15):
旧板上的一个MCU,14脚
1脚是VCC

2/3接的24C02
4脚是遥控信号输入
5/6/7/13/14是5路IO输出,控制继电器
9/10/11/12空脚

8脚是GND
没见过这种分布的,请见过的朋友帮忙看下可能是哪个型号。

楼主:
放到这个区没人看啊!

网友:
也遇到款8脚的,跟你这个引脚功能有点像,不知道型号

网友:
14脚是输出,看懂了

网友A:
只是1VCC和8GND有参考价值,别的脚好像价值不大啊

网友:
抱歉,没有找到。分布最多的是14脚VSS .很偏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1VCC和8GND有参考价值,别的脚好像价值不大啊

这是板子的图:

网友B:
把芯片的照片放上来,是不是10年前的产品,考虑一下故意把芯片反放,干扰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芯片的照片放上来,是不是10年前的产品,考虑一下故意把芯片反放,干扰抄板 ...

没有印字的IC。

网友:
可能定制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芯片的照片放上来,是不是10年前的产品,考虑一下故意把芯片反放,干扰抄板 ...

是个思路,反着放满足的芯片,应该也满足LZ需要

网友:
芯片反着放,可能的型号就多了,应该是这样了

网友C:
看来兄弟还不是道中人呐,这种芯片一抓一大把,反着放,顺着放都阔以,不要10年前的,10年前单片机市场比较没落,那是8位单片机一段黑暗的时光,没想到8位机生命力逆势生长,现在好多公司都是这几年重新上8位开发的,。我给你指点一二---------放狗,搜:低价仿PIC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兄弟还不是道中人呐,这种芯片一抓一大把,反着放,顺着放都阔以,不要10年前的,10年前单片机市场比较 ...

不应该啊,我问过5-6个专门搞单片机开发的公司,都说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应该啊,我问过5-6个专门搞单片机开发的公司,都说没有。

发个本坛的帖子你看看,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67694-1-1.html?_dsign=9f203163

网友:
不清楚你搞明白他是什么型号有什么用途/

你搞清楚了,有什么用吗?

就这玩意儿。。。分分钟自己做一个QFN的MCU加转接板的邮票孔给你搞上去。

又有什么难度……

缘木求鱼。

网友(2020-01-16):
Sh79f084中颖的

网友:
倒扣过来的?不过就这点功能,自己随便换一个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