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P30多像素气体传感器模块响应速度慢问题?

楼主(2019-07-15):
使用SGP30多像素气体传感器模块监测空气质量,仪器为电池供电 定时采集后进入低功耗状态 现在发现这个传感器工作电流大概50毫安 初始化设置完成之后 实测要18秒之后才能读取出有效数据 之前如果读取一直是零 是需要这么长时间的预热吗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缩短这个时间 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 非常感谢!

网友:
NDIR的二氧化碳传感器需要预热,电化学气体的传感器T90时间一般也都十几几十秒。

楼主:
还有其他测量原理的可以选择吗?

楼主:
还有其他方式的传感器可以选择吗?

网友A(2019-11-13):
引用 楼主:
还有其他方式的传感器可以选择吗?

老兄,讲讲SGP30的心得,我也正在选一款二氧化碳和甲烷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讲讲SGP30的心得,我也正在选一款二氧化碳和甲烷的传感器?

没啥心得 了解了一下TVOC测量很复杂啊 这个电化学方法感觉不靠谱 想准确还是要PID(一只传感器4000元)